一个点阵屏显示 和 流水灯 程序 怎么整合为只有一个main函数的程序?

楼主(2017-03-16):
//点阵#include<reg52.h>

sbit T_STR = P2^6;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位STR
sbit R1    = P0^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G1    = P2^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sbit T_CLK = P2^5;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位CLK
sbit OE    = P2^7;       //使能引脚,屏上标识EN/OE

unsigned char MoveBitNum,MoveBitNumtemp,IncNum;//移动位数,临时移动位数,大于一个字节增加字节数
unsigned int HzNum;//汉字个数
unsigned char buff[10];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取模选择字节倒序 ,正序得出的字是反的,可以在软件中设置自动倒叙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前面一屏大小的空字符,不显示,这里根据屏的大小修改,这个是1个汉字屏
                                                                                 //所以写入1个汉字

0x80,0x00,0x84,0x00,0x88,0x3F,0x48,0x00,0xA1,0x1F,0x82,0x10,0x92,0x12,0x90,0x14,
0xE8,0x7F,0x88,0x10,0x47,0x12,0x44,0x14,0xC4,0x3F,0x04,0x10,0x04,0x0A,0x00,0x04,

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FE,0x3F,0x12,0x24,0x22,0x22,
0xF2,0x27,0x82,0x20,0x82,0x20,0xFA,0x2F,0x82,0x20,0x82,0x20,0x82,0x28,0x02,0x10,

0x10,0x00,0xD0,0x7F,0x12,0x04,0x12,0x04,0x12,0x04,0x92,0x3F,0x92,0x24,0x92,0x24,
0x92,0x24,0x92,0x24,0x92,0x24,0x90,0x2C,0x88,0x14,0x08,0x04,0x04,0x04,0x02,0x04,

0x20,0x02,0x20,0x02,0xFF,0x7F,0x20,0x02,0x08,0x00,0x90,0x1F,0x92,0x10,0x84,0x10,
0xA4,0x10,0xA0,0x14,0x90,0x08,0x8E,0x40,0x88,0x40,0x88,0x40,0x08,0x7F,0x00,0x00,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0x80,0x00,
0x40,0x01,0x40,0x01,0x20,0x02,0x20,0x02,0x10,0x04,0x08,0x08,0x04,0x10,0x03,0x60,

0x44,0x10,0x88,0x10,0x88,0x08,0x00,0x04,0xFE,0x7F,0x02,0x40,0x01,0x20,0xF8,0x07,
0x00,0x02,0x80,0x01,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尾部的一屏的空字符,用于清屏,参数和屏大小有关。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G1 = !(DataG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16行扫描数据,范围0-15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1)
{

i++;
if(i==100)//更改流动速度,1T单片机和12T单片机速度大约5-8倍,注意更改参数
   {
   i=0;
   MoveBitNum++;
if(MoveBitNum==16)//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大小后循环
    {
      MoveBitNum=0;
          HzNum+=1;    //调用下一个汉字
          if(HzNum>=50)//需要显示的汉字个数,包括前面的一屏空字符的个数,后面清屏的空字符不包含在内,这里是(汉字个数+1)
             HzNum=0;   //完全显示完后循环调用
    }
  }

Delay(1);//控制扫描频率
for(j=0;j<2;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
        {             //汉字个数+1
         buff[j+j]=hztest[HzNum+j][count+count];  //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后,选择下一个汉字
         buff[j+j+1]=hztest[HzNum+j][count+count+1];
        }

  if(MoveBitNum<8)                   //  判读移动距离是大于一个字节还是小于一个字节,因为一个字节左移右移最大只能8位
          { IncNum=0;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 }
  else
          { IncNum=1;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8;}//大于8就减去8得到的数值还是小于8

T_STR=0;       //锁存无效
  for(j=0;j<2;j++)          //按bit的方式移动缓冲区的内容,然后输出到595,即取出的数值每个字节左移一定的位数,
          {                                     //后面左移出的数据整合到前面的字节中,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temp=(buff[j+IncNum]>>MoveBitNumtemp)|(buff[j+1+IncNum]<<(8-MoveBitNumtemp));//这句比较重要,需要自行拿出2个字节的数据模拟分析
       InputByte(temp);//输出到595
          }//8个字节传输完锁存输出
  OE  = 1;
  P0=15-count;//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16行
  T_STR=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OE = 0;

count++;
if(count==16)
    count=0;
}
}

//流水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hcp=P2^0;         // 移位寄存时钟 1有效
sbit ds=P2^1;        // 输入
sbit stcp=P2^2;          //  输出时钟 1有效
sbit k1=P3^2;
sbit k2=P3^3;
uchar n=100;

//彩灯循环
uchar data_s[]={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逆时针流水灯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        闪烁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顺时针流水灯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uchar data_s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void delay(int x)
{
         unsigned a,b;
         for(a=x;a>0;a--)
         for(b=250;b>0;b--)        ;
}

void send(uchar aa)        // 74hc595控制
{
        uchar c;
        for(c=0;c<8;c++) // 扫描每一个字节 0x01为1个 在内部左移
        {
                ds=aa>>7;
                aa<<=1;
                 shcp=0;         // 高电平有效  先赋0 再取1

                shcp=1;
                 }

         stcp=0;  //  高电平有效  先赋0 再取1

         stcp=1;

}
void main()
{        uchar z;
        EA=1;
        EX0=1;EX1=1;
        IT0=1;IT1=1;
        while(1)
        {        for(z=0;z<48;z++){

                send(data_s[z]);
                send(data_s1[z]);

                delay(n);

                        }}

}

void dis_1() interrupt 0
{

        if(n<240&&k1==0)
        n=n+20;
}

void dis_2() interrupt 2
{

        if(n>0&&k2==0)
        n=n-10;
}

网友A:
//点阵
//#include<reg52.h>
//流水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_STR = P2^6;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位STR
sbit R1    = P0^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G1    = P2^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sbit T_CLK = P2^5;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位CLK
sbit OE    = P2^7;       //使能引脚,屏上标识EN/OE

sbit shcp=P2^0;       // 移位寄存时钟 1有效
sbit ds=P2^1;        // 输入
sbit stcp=P2^2;       //  输出时钟 1有效
sbit k1=P3^2;
sbit k2=P3^3;
uchar n=100;
unsigned char MoveBitNum,MoveBitNumtemp,IncNum;//移动位数,临时移动位数,大于一个字节增加字节数
unsigned int HzNum;//汉字个数
unsigned char buff[10];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取模选择字节倒序 ,正序得出的字是反的,可以在软件中设置自动倒叙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前面一屏大小的空字符,不显示,这里根据屏的大小修改,这个是1个汉字屏
        //所以写入1个汉字

        0x80,0x00,0x84,0x00,0x88,0x3F,0x48,0x00,0xA1,0x1F,0x82,0x10,0x92,0x12,0x90,0x14,
        0xE8,0x7F,0x88,0x10,0x47,0x12,0x44,0x14,0xC4,0x3F,0x04,0x10,0x04,0x0A,0x00,0x04,

        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FE,0x3F,0x12,0x24,0x22,0x22,
        0xF2,0x27,0x82,0x20,0x82,0x20,0xFA,0x2F,0x82,0x20,0x82,0x20,0x82,0x28,0x02,0x10,

        0x10,0x00,0xD0,0x7F,0x12,0x04,0x12,0x04,0x12,0x04,0x92,0x3F,0x92,0x24,0x92,0x24,
        0x92,0x24,0x92,0x24,0x92,0x24,0x90,0x2C,0x88,0x14,0x08,0x04,0x04,0x04,0x02,0x04,

        0x20,0x02,0x20,0x02,0xFF,0x7F,0x20,0x02,0x08,0x00,0x90,0x1F,0x92,0x10,0x84,0x10,
        0xA4,0x10,0xA0,0x14,0x90,0x08,0x8E,0x40,0x88,0x40,0x88,0x40,0x08,0x7F,0x00,0x00,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80,0x00,0x80,0x00,
        0x40,0x01,0x40,0x01,0x20,0x02,0x20,0x02,0x10,0x04,0x08,0x08,0x04,0x10,0x03,0x60,

        0x44,0x10,0x88,0x10,0x88,0x08,0x00,0x04,0xFE,0x7F,0x02,0x40,0x01,0x20,0xF8,0x07,
        0x00,0x02,0x80,0x01,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尾部的一屏的空字符,用于清屏,参数和屏大小有关。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彩灯循环
uchar data_s[]={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逆时针流水灯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        闪烁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顺时针流水灯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uchar data_s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G1 = !(DataG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LED(int x)
{
        unsigned a,b;
        for(a=x;a>0;a--)
        for(b=250;b>0;b--)        ;
}

void send(uchar aa)        // 74hc595控制
{
        uchar c;
        for(c=0;c<8;c++) // 扫描每一个字节 0x01为1个 在内部左移
        {
                ds=aa>>7;
                aa<<=1;
                shcp=0;         // 高电平有效  先赋0 再取1

                shcp=1;
        }

        stcp=0;  //  高电平有效  先赋0 再取1

        stcp=1;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16行扫描数据,范围0-15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temp;
        uchar z;
        EA=1;
        EX0=1;EX1=1;
        IT0=1;IT1=1;

        while(1)
        {

                i++;
                if(i==100)//更改流动速度,1T单片机和12T单片机速度大约5-8倍,注意更改参数
                {
                        i=0;
                        MoveBitNum++;
                        if(MoveBitNum==16)//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大小后循环
                        {
                                MoveBitNum=0;
                                HzNum+=1;    //调用下一个汉字
                                if(HzNum>=50)//需要显示的汉字个数,包括前面的一屏空字符的个数,后面清屏的空字符不包含在内,这里是(汉字个数+1)
                                HzNum=0;   //完全显示完后循环调用
                        }
                }

                Delay(1);//控制扫描频率
                for(j=0;j<2;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
                {             //汉字个数+1
                        buff[j+j]=hztest[HzNum+j][count+count];  //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后,选择下一个汉字
                        buff[j+j+1]=hztest[HzNum+j][count+count+1];
                }

                if(MoveBitNum<8)                   //  判读移动距离是大于一个字节还是小于一个字节,因为一个字节左移右移最大只能8位
                { IncNum=0;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 }
                else
                { IncNum=1;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8;}//大于8就减去8得到的数值还是小于8

                T_STR=0;       //锁存无效
                for(j=0;j<2;j++)          //按bit的方式移动缓冲区的内容,然后输出到595,即取出的数值每个字节左移一定的位数,
                {                                     //后面左移出的数据整合到前面的字节中,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temp=(buff[j+IncNum]>>MoveBitNumtemp)|(buff[j+1+IncNum]<<(8-MoveBitNumtemp));//这句比较重要,需要自行拿出2个字节的数据模拟分析
                        InputByte(temp);//输出到595
                }//8个字节传输完锁存输出
                OE  = 1;
                P0=15-count;//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16行
                T_STR=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OE = 0;

                count++;
                if(count==16)
                count=0;
                // 流水灯
                for(z=0;z<48;z++){

                        send(data_s[z]);
                        send(data_s1[z]);

                        delayLED(n);
                }

        }
}

/*
void main()
{
        while(1)
        {
        }

}
*/

void dis_1() interrupt 0
{

        if(n<240&&k1==0)
        n=n+20;
}

void dis_2() interrupt 2
{

        if(n>0&&k2==0)
        n=n-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