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rduino UNO+RC522 修改UID卡号 复制门禁M1卡

楼主:
1.利用手机NFC读取原卡ID号   卡号为 31 0D 6B 45

2. 有请 Arduino UNO :

RC522模块                         UNO
VCC  <----------------------->3.3V

RST  <----------------------->9

GND  <----------------------->GND

IRQ  <----------------------->不接

MISO <----------------------->12

MOSI <----------------------->11

SDA  <----------------------->10

SCK  <----------------------->13

3.代码---------------------------------------------------------------------------------------------------------------

/*
* 不同型号arduino的 引脚定义:(vcc接3.3V,  5V必烧!!! 5V必烧!!! 5V必烧!!!)
* -----------------------------------------------------------------------------------------
*             MFRC522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             Reader/PCD   Uno           Mega      Nano v3    Leonardo/Micro   Pro Micro
* Signal      Pin          Pin           Pin       Pin        Pin              Pin
* -----------------------------------------------------------------------------------------
* RST/Reset   RST          9             5         D9         RESET/ICSP-5     RST
* SPI SS      SDA(SS)      10            53        D10        10               10
* SPI MOSI    MOSI         11 / ICSP-4   51        D11        ICSP-4           16
* SPI MISO    MISO         12 / ICSP-1   50        D12        ICSP-1           14
* SPI SCK     SCK          13 / ICSP-3   52        D13        ICSP-3           15
*/

#include <SPI.h>
#include <MFRC522.h>

#define RST_PIN   9     // Configurable, see typical pin layout above
#define SS_PIN    10    // Configurable, see typical pin layout above

MFRC522 mfrc522(SS_PIN, RST_PIN);   // Create MFRC522 instance

/*在这里修改卡号,读取的卡号是16进制的,每2位前加0x   */
#define NEW_UID {0x31, 0x0D, 0x6B, 0x45}

MFRC522::MIFARE_Key ke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C
  while (!Serial);     // Do nothing if no serial port is opened (added for Arduinos based on ATMEGA32U4)
  SPI.begin();         // Init SPI bus
  mfrc522.PCD_Init();  // Init MFRC522 card
  Serial.println(F("Warning: this example overwrites the UID of your UID changeable card, use with care!"));

  // Prepare key - all keys are set to FFFFFFFFFFFFh at chip delivery from the factory.
  for (byte i = 0; i < 6; i++) {
    key.keyByte[i] = 0xFF;
  }
}

// Setting the UID can be as simple as this:
void loop() {

  // Look for new cards, and select one if present
  if ( ! mfrc522.PICC_IsNewCardPresent() || ! mfrc522.PICC_ReadCardSerial() ) {
    delay(50);
    return;
  }

  // Now a card is selected. The UID and SAK is in mfrc522.uid.

  // Dump UID
  Serial.print(F("Card UID:"));
  for (byte i = 0; i < mfrc522.uid.size; i++) {
    Serial.print(mfrc522.uid.uidByte[i] < 0x10 ? " 0" : " ");
    Serial.print(mfrc522.uid.uidByte[i], HEX);
  }
  Serial.println();

  // Set new UID
  byte newUid[] = NEW_UID;
  if ( mfrc522.MIFARE_SetUid(newUid, (byte)4, true) ) {
    Serial.println(F("Wrote new UID to card."));
  }

  // Halt PICC and re-select it so DumpToSerial doesn't get confused
  mfrc522.PICC_HaltA();
  if ( ! mfrc522.PICC_IsNewCardPresent() || ! mfrc522.PICC_ReadCardSerial() ) {
    return;
  }

  // Dump the new memory contents
  Serial.println(F("New UID and contents:"));
  mfrc522.PICC_DumpToSerial(&(mfrc522.uid));

  delay(2000);
}

------------------------------------------------------------------------------------------------------------------

4.上传代码到UNO,然后刷一下UID卡

5.完工

下载:

网友A(2017-03-20):
不错的资源顶一个,下来试试

网友B:
UID卡要用0扇区可修改的,某宝1.5元左右

网友C:
大神,这只是复制了UID,加密的卡能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只是复制了UID,加密的卡能行不?

加密扇区需要先读出解密的,不好搞,这有个读写扇区的程序,自己研究吧

接线同上

#include <SPI.h>
#include <MFRC522.h>

#define RST_PIN         9           // Configurable, see typical pin layout above
#define SS_PIN          10          // Configurable, see typical pin layout above

MFRC522 mfrc522(SS_PIN, RST_PIN);   // Create MFRC522 instance.

MFRC522::MIFARE_Key key;

/**
* Initialize.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C
    while (!Serial);    // Do nothing if no serial port is opened (added for Arduinos based on ATMEGA32U4)
    SPI.begin();        // Init SPI bus
    mfrc522.PCD_Init(); // Init MFRC522 card

    // Prepare the key (used both as key A and as key B)
    // using FFFFFFFFFFFFh which is the default at chip delivery from the factory
    for (byte i = 0; i < 6; i++) {
        key.keyByte[i] = 0xFF;
    }

    Serial.println(F("Scan a MIFARE Classic PICC to demonstrate read and write."));
    Serial.print(F("Using key (for A and B):"));
    dump_byte_array(key.keyByte, MFRC522::MF_KEY_SIZE);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F("BEWARE: Data will be written to the PICC, in sector #1"));
}

/**
* Main loop.
*/
void loop() {
    // Look for new cards
    if ( ! mfrc522.PICC_IsNewCardPresent())
        return;

    // Select one of the cards
    if ( ! mfrc522.PICC_ReadCardSerial())
        return;

    // Show some details of the PICC (that is: the tag/card)
    Serial.print(F("Card UID:"));
dump_byte_array(mfrc522.uid.uidByte, mfrc522.uid.size);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F("PICC type: "));
    MFRC522::PICC_Type piccType = mfrc522.PICC_GetType(mfrc522.uid.sak);
    Serial.println(mfrc522.PICC_GetTypeName(piccType));

    // Check for compatibility
    if (    piccType != MFRC522::PICC_TYPE_MIFARE_MINI
        &&  piccType != MFRC522::PICC_TYPE_MIFARE_1K
        &&  piccType != MFRC522::PICC_TYPE_MIFARE_4K) {
        Serial.println(F("This sample only works with MIFARE Classic cards."));
        return;
    }

    // In this sample we use the second sector,
    // that is: sector #1, covering block #4 up to and including block #7
    byte sector         = 1;
    byte blockAddr      = 4;
    byte dataBlock[]    = {
        0x01, 0x02, 0x03, 0x04, //  1,  2,   3,  4,
        0x05, 0x06, 0x07, 0x08, //  5,  6,   7,  8,
        0x08, 0x09, 0xff, 0x0b, //  9, 10, 255, 12,
        0x0c, 0x0d, 0x0e, 0x0f  // 13, 14,  15, 16
    };
    byte trailerBlock   = 7;
    MFRC522::StatusCode status;
    byte buffer[18];
    byte size = sizeof(buffer);

    // Authenticate using key A
    Serial.println(F("Authenticating using key A..."));
    status = (MFRC522::StatusCode) mfrc522.PCD_Authenticate(MFRC522::PICC_CMD_MF_AUTH_KEY_A, trailerBlock, &key, &(mfrc522.uid));
    if (status != MFRC522::STATUS_OK) {
        Serial.print(F("PCD_Authenticate() failed: "));
        Serial.println(mfrc522.GetStatusCodeName(status));
        return;
    }

    // Show the whole sector as it currently is
    Serial.println(F("Current data in sector:"));
    mfrc522.PICC_DumpMifareClassicSectorToSerial(&(mfrc522.uid), &key, sector);
    Serial.println();

    // Read data from the block
    Serial.print(F("Reading data from block ")); Serial.print(blockAddr);
    Serial.println(F(" ..."));
    status = (MFRC522::StatusCode) mfrc522.MIFARE_Read(blockAddr, buffer, &size);
    if (status != MFRC522::STATUS_OK) {
        Serial.print(F("MIFARE_Read() failed: "));
        Serial.println(mfrc522.GetStatusCodeName(status));
    }
    Serial.print(F("Data in block ")); Serial.print(blockAddr); Serial.println(F(":"));
    dump_byte_array(buffer, 16);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Authenticate using key B
    Serial.println(F("Authenticating again using key B..."));
    status = (MFRC522::StatusCode) mfrc522.PCD_Authenticate(MFRC522::PICC_CMD_MF_AUTH_KEY_B, trailerBlock, &key, &(mfrc522.uid));
    if (status != MFRC522::STATUS_OK) {
        Serial.print(F("PCD_Authenticate() failed: "));
        Serial.println(mfrc522.GetStatusCodeName(status));
        return;
    }

    // Write data to the block
    Serial.print(F("Writing data into block ")); Serial.print(blockAddr);
    Serial.println(F(" ..."));
    dump_byte_array(dataBlock, 16); Serial.println();
    status = (MFRC522::StatusCode) mfrc522.MIFARE_Write(blockAddr, dataBlock, 16);
    if (status != MFRC522::STATUS_OK) {
        Serial.print(F("MIFARE_Write() failed: "));
        Serial.println(mfrc522.GetStatusCodeName(status));
    }
    Serial.println();

    // Read data from the block (again, should now be what we have written)
    Serial.print(F("Reading data from block ")); Serial.print(blockAddr);
    Serial.println(F(" ..."));
    status = (MFRC522::StatusCode) mfrc522.MIFARE_Read(blockAddr, buffer, &size);
    if (status != MFRC522::STATUS_OK) {
        Serial.print(F("MIFARE_Read() failed: "));
        Serial.println(mfrc522.GetStatusCodeName(status));
    }
    Serial.print(F("Data in block ")); Serial.print(blockAddr); Serial.println(F(":"));
    dump_byte_array(buffer, 16); Serial.println();

    // Check that data in block is what we have written
    //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bytes that are equal
    Serial.println(F("Checking result..."));
    byte count = 0;
    for (byte i = 0; i < 16; i++) {
        // Compare buffer (= what we've read) with dataBlock (= what we've written)
        if (buffer[i] == dataBlock[i])
            count++;
    }
    Serial.print(F("Number of bytes that match = ")); Serial.println(count);
    if (count == 16) {
        Serial.println(F("Success :-)"));
    } else {
        Serial.println(F("Failure, no match :-("));
        Serial.println(F("  perhaps the write didn't work properly..."));
    }
    Serial.println();

    // Dump the sector data
    Serial.println(F("Current data in sector:"));
    mfrc522.PICC_DumpMifareClassicSectorToSerial(&(mfrc522.uid), &key, sector);
    Serial.println();

    // Halt PICC
    mfrc522.PICC_HaltA();
    // Stop encryption on PCD
    mfrc522.PCD_StopCrypto1();
}

/**
* Helper routine to dump a byte array as hex values to Serial.
*/
void dump_byte_array(byte *buffer, byte bufferSize) {
    for (byte i = 0; i < bufferSize; i++) {
        Serial.print(buffer[i] < 0x10 ? " 0" : " ");
        Serial.print(buffer[i], HEX);
    }
}

网友D(2017-04-26):
编译时出错

网友E:
不错的资源顶一个

网友F:
编译时出错了

网友G(2017-06-06):
很棒耶,還沒試過  很期待

网友C:
编译通过,测试如下:
Card UID: B4 F7 6C DB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0x40 after HALT command. Are you sure it is a UID changeable one?
Error name: Timeout in communication.
Activating the UID backdoor failed.
New UID and contents:
Card UID: B4 F7 6C DB
Card SAK: 08
PICC type: MIFARE 1KB
Sector Block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ccessBits
  15     63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6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6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4     59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5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3     55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5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2     51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1     47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4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0     43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4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9     39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3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3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3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8     35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3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7     31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6     27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2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     23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2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     19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3     15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2     11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      7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0      3   00 00 00 00  00 00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 0 0 1 ]
          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 0 0 ]
          0   B4 F7 6C DB  F4 08 04 00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 0 0 0 ]
请问楼主,是不是我的卡是不可擦写的?

网友H:
楼主太棒了,我家的物业太差劲,门禁卡尽然不好用,打不开门,我可以试试能不能学会楼主教的方法把物业KO了。

网友I(2017-07-31):
大神,
有实物连线图没

网友J(2017-10-04):
直接可以下载吧 在ide上的库

网友K:
  怎么修改啊了。

网友I(2017-11-18):
怎么再把卡号显示在LED屏上啊??

网友L:
显示到LED屏要用LED库,调用相应的函数把串口读取的数据打印出来即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对。MF1卡第0扇区第0块好像是产商写死了,里面包含的是卡号、检查字节和制造厂商的数据,可能真的要买1.5的空白卡才能更改

网友N:
无以为报,直接点赞666

网友O:
已下载,待测试!

网友O:
已下载,待测试!有空再搞

网友P(2017-12-18):
好资料,自已学习还须加把劲

网友Q:
不错的东西,回头试试

网友R(2018-03-30):
黑币,您当前的黑币不足,请通过以下途径获取黑币:

网友S:
呃 没有看懂 是不是太蠢了

网友T:
了解下,弄这个复制问题已弄了很久了

网友U(2018-05-15):
正要找这个

网友V:
用白卡还是出现"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0x40 after HALT command. Are you sure it is a UID changeable one?"

网友W(2018-11-16):
大师,我为什么刷了几遍都没成功呀,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我的跟您一样,也写不上

网友X(2018-12-25):
好评,正在调试

网友Y(2019-02-20):
学习下,有空试试

网友Z:
厉害了 这个可以

网友AA:
这个要下载吗?放在那里

网友AA:
读卡显示这个是为什么呢请问

网友AB(2019-03-25):
希望楼主帮解决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C:
不错的资源,谢谢楼主,辛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和你一样改不了uid

网友AE(2020-01-11):
很不错 是我需要的 太给力了

网友AF:
感谢,下载来试试!

网友AG(2021-01-27):
引用 网友B:
加密扇区需要先读出解密的,不好搞,这有个读写扇区的程序,自己研究吧

接线同上

读完扇区后是干嘛

网友AG:
引用 网友V:
用白卡还是出现"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0x40 after HALT command. Are you sure it is a UID changeable ...

你的这个白卡时加密了吗?

网友AH:
Are you sure it is a UID changeable one

网友AI(2021-05-11):
厉害有没有详细教程

网友AJ:
滚动码复制能有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