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跟Arduino的区别

楼主(2017-03-16):
比51更先进一些,编程变得简单更人性化和直观,没有单片机基础的人也能很快上手。
  Arduino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包含硬件(各种型号的Arduino板)和软件(Arduino IDE)。它适用于爱好者、艺术家、设计师和对于"互动"有兴趣的朋友们。
  Arduino的核心开发团队成员包括:Massimo Banzi,David Cuartielles,Tom Igoe,Gianluca Martino,David Mellis和Nicholas Zambetti。
  Arduino是一个基于开放原始码的软硬件平台,构建于开放原始码simple I/O介面版,并且具有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Processing/Wiring开发环境。
  Arduino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硬件部分是可以用来做电路连接的Arduino电路板;另外一个则是Arduino IDE,你的计算机中的程序开发环境。你只要在IDE中编写程序代码,将程序上传到Arduino电路板后,程序便会告诉Arduino电路板要做些什么了。
  Arduino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感知环境,通过控制灯光、马达和其他的装置来反馈、影响环境。板子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过Arduino的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编译成二进制文件,烧录进微控制器。对Arduino的编程是利用 Arduino编程语言 (基于 Wiring)和Arduino开发环境(基于 Processing)来实现的。基于Arduino的项目,可以只包含Arduino,也可以包含Arduino和其他一些在PC上运行的软件,他们之间进行通信 (比如 Flash, Processing, MaxMSP)来实现。

网友A:
說的真好...是真的

网友B:
很容易上手

网友C:
楼主讲的非常到位

网友D(2019-08-06):
现在学51

网友E:
Arduino编程、指令、外设、外围电路都是模块化。
51都需要自己弄。

Arduino容易上手适合新手,有成就感。
51很枯燥。

Arduino价格高做一个小项目,50到100多元。
51价格便宜5到20元就行。

如果有点基础的爱好者,建议玩STM32.

网友F(2020-04-28):
建议玩STM3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rduino编程、指令、外设、外围电路都是模块化。
51都需要自己弄。

不冲突,了解一下stm32duino

网友H(2020-11-27):
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51更底层一些,但如果想玩机器人,智能车之类的就可以用arduino更方便些。不过现在的话51还算是主流点的,51和c语言学好了,还可以学习arduino和stm32这些更复杂的。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5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

单片机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以做项目来说,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而且Arduino是半成品,你只要把相应的模块组合在一起,再写一写甚至直接复制别人程序就能行了。拿做电脑来比喻的话,你拿单片机做项目就像用电子元件先做出来显示器、主板、内存条、显卡、硬盘等,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电脑。用Arduino做项目就像直接把别人做好的主板硬盘显卡组装成电脑。Arduino的好处就是开发简单。但是也意味着很多地方都受到限制。
Arduino,是一块基于开放bai源代码的duUSB接口Simple i/o接口板(包括12通道zhi数字GPIO,4通道PWM输出,6-8通道10bit ADC输入通道)dao,并且具有专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IDE集成开发环境。

Arduino和51单片机,基础都是C言语,都需要懂得一些硬件知识,51单片机是单独针对单片机的,arduino其实可以说包含单片机在内及现在的物联网通讯控制都可以做,像ESP8266wifi模块,ESP32wifi蓝牙模块都直接可以用 arduino 来编写。

51单片机和arduino两者之间的区别:
1、Arduino用的是AVR单片机,AVR单片机跟51单片机内部结构不同(寄存器多少和名称都不一样),编程工具烧写bai软件均不一样。
2、Arduino编程将一些输入输出方法编成了子程序(库函数),应用更加方便。
3、Arduino在软件开发反面考虑的更多的是功能的实现,而单片机开发还需要考虑相应的外围电路,和底层软件。

4、使用Arduino做项目,几乎不用考虑硬件部分的设计,可以按需求选用Arduino的控制板、扩展板等组成自己的需要的硬件系统。而使用单片机开发必须设计硬件,制作PCB板。
5、学习Arduino 单片机可以完全不需要了解其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设置,仅仅知道它的端口作用即可;可以不懂硬件知识,只要会简单的C语言,就可用Arduino 单片机编写程序。使用单片机则需要了解单片机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的设置,使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编写底层硬件函数。
6、Arduino 的理念就是开源,软硬件完全开放,技术上不做任何保留。针对周边I/O设备的Arduino 编程,很多常用的I/O 设备都已经带有库文件或者样例程序,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改,即可编写出比较复杂的程序,完成功能多样化的作品。而单片机的软件开发,需要软件工程师编写底层到应用层的程序。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库函数可以使用。
7、Arduino 由于开源,也就意味着从Arduino 相关网站、博客,论坛里得到大量的共享资源,在共享资讯的辅助下,通过资源整合,能够加快您创作作品的速度及效率。
相对其他开发板,Arduino 及周边产品相对质廉价优,学习或创作成本低,重要一点是:烧录代码不需要烧录器,直接用USB线就可以完成下载。跟多相关内容请关注DF创客社区。

网友I(2021-01-02):
有点开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