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数字钟程序修改

楼主(2017-03-16):
昨天网上发现红外遥控数字PCB板文件,之后又找个程序。可是发原理图跟程序不配。虽然改一些,但是接就不知如何改程序了。如何让程序原理图匹配上。不知那位高手能改造一下。只改程序的。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以下三个是LCD1602的位
sbit rw=P1^1;
sbit E=P1^2;
sbit sclk=P2^5;   //时钟芯片DS1302位
sbit data_io=P2^6;
sbit rst=P2^7;
sbit hwx=P3^2;//红外IR1838定义接口
//sbit s7=P0^7;
sbit s0=P3^3;//四个按键
sbit s1=P3^4;
sbit s2=P3^5;
//sbit s3=P0^3;
sbit buzzer=P2^2;//蜂鸣器
sbit out2=P2^0;// 继电器 k2
sbit out3=P2^1;// 继电器 k1
uchar code table1[]=" 20  /  /       ";
unsigned char l_lhj[66],ir_ma;      //储存红外键码值
uchar code table2[]="      :  :  ";
uchar code weektable[]="Mon TuesWed ThurFri Sat Sun ";
uchar code clocktable2[]="    12:30:30";
uchar code clocktable1[]="Nao Zhong:";
uchar shi,fen,miao,month,day,week,year,qbyear=20;
uchar Nshi=12,Nfen=30,Nmiao=30;
uchar s0num,s3num,flag,flaga,biaozhi;
void scan_key();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naozhong();   //键盘设置闹钟
void didi();
void shezhinaozhong();
void delay();
void scan_hwx();    //红外遥控设置时间
void naozhong_hwx();//红外遥控设置闹钟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 (i=ms;i>0;i--)
        for(j=124;j>0;j--);
}
void delay_1s()          //延迟大概1s
{
        uint a,b;
        a=20;b=5000;
        while(a)
        {
                a--;
                while(b)
                {
                        b--;
                }
        }
}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 ,uchar shu)//往DS1302写数据
{
        uchar temp,t;
        rst=0;
        sclk=0;
        rst=1;
        temp=addr;
        for(t=0;t<8;t++)
        {
                if((temp&0x01)==1)
                {
                        data_io=1;
                }
                else
                data_io=0;
                sclk=1;
                delay_ms(1);
                sclk=0;
                temp=temp>>1;
        }
        temp=shu;
        for(t=0;t<8;t++)
        {
                if((temp&0x01)==1)
                {
                        data_io=1;
                }
                else
                data_io=0;
                sclk=1;
                delay_ms(1);
                sclk=0;
                temp=temp>>1;
        }
        rst=0;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从DS1302读取数据
{
        uchar temp ,t;
        rst =0;
        sclk=0;
        rst=1;
        temp=addr;
        for(t=0;t<8;t++)
        {
                if (temp&0x01)
                data_io=1;
                else
                data_io=0;
                sclk=1;
                sclk=0;
                temp=temp>>1;
        }
        temp=0;
        for(t=0;t<7;t++)
        {
                if(data_io==1)
                {
                        temp=temp|0x80;
                }
                else
                temp=temp&0x7f;
                sclk=1;
                sclk=0;
                temp=temp>>1;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LCD1602的写命令
{
        P0=com;
        rs=0;
        rw=0;
        E=1;
        delay_ms(1);
        E=0;

}
void write_date (uchar date)//LCD1602的写数据
{
        P0=date;
        rs=1;
        rw=0;
        E=0;
        delay_ms(1);
        E=1;
        delay_ms(1);
        E=0;
}
void init()//LCD1602初始化
{
        uchar i;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EX1=1;    //开启外部中断 1
        IT1=1;
        write_com(0x38);
        delay_ms(2);
        write_com(0x0c);
        delay_ms(2);
        write_com(0x06);
        delay_ms(2);

        write_com(0x80);
        delay_ms(1);
        for(i=0;i<16;i++)
        {
                write_date (table1[i]);

        }
        write_com(0xc0);
        delay_ms(1);
        for(i=0;i<12;i++)
        {
                write_date (table2[i]);

        }

        write_com(0x80+0x10);
        delay_ms(1);
        for(i=0;i<10;i++)
        {
                write_date (clocktable1[i]);

        }
        write_com(0xc0+0x10);
        delay_ms(1);
        for(i=0;i<12;i++)
        {
                write_date (clocktable2[i]);

        }
}

void write_sfm_10(uchar add,uchar date)//在LCD1602写小时、分、秒
{
        uchar ten,ge;
        ten=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c0+add);
        write_date(0x30+ten);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_10(uchar add,uchar date)//写年、月、日
{
        uchar ten,ge;
        ten=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ten);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uchar add,uchar week)//写星期
{
        uchar ge,i;
        ge=week&0x0f;
        write_com(0x80+add);
        if(ge==1)
        {

                for(i=0;i<4;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2)
        {

                for(i=4;i<8;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3)
        {

                for(i=8;i<12;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4)
        {

                for(i=12;i<16;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5)
        {

                for(i=16;i<20;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6)
        {

                for(i=20;i<24;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if(ge==7)
        {

                for(i=24;i<28;i++)
                {
                        write_date(weektable[i]);
                }

        }
}

void main ()
{
        init ();
        write_ds1302(0x8e,0x00);//打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0x90,0xa7);
        // 初始化一次后就不用初始化了。
        //write_ds1302(0x80,0x50);//second
        // write_ds1302(0x82,0x59);//minute
        //write_ds1302(0x84,0x23);//hour
        //write_ds1302(0x8a,0x07);//week
        // write_ds1302(0x86,0x23);//day
        // write_ds1302(0x88,0x05);//month
        // write_ds1302(0x8c,0x10);//year
        while(1)
        {
                scan_key();//键盘扫描

                if (flag==0)
                {
                        shi=read_ds1302(0x85);//从DS1302读取时间和日期,数据为16进制
                        fen=read_ds1302(0x83);
                        miao=read_ds1302(0x81);
                        day=read_ds1302(0x87);
                        month=read_ds1302(0x89);
                        year=read_ds1302(0x8d);
                        week=read_ds1302(0x8b);

                        miao=(miao/16)*10+miao%16;//把16进制转化成10进制
                        fen=(fen/16)*10+fen%16;
                        shi=(shi/16)*10+shi%16;
                        day=(day/16)*10+day%16;
                        month=(month/16)*10+month%16;
                        year=(year/16)*10+year%16;

                        write_sfm_10(10,miao);//显示时间日期
                        write_sfm_10(7,fen);
                        write_sfm_10(4,shi);
                        write_nyr_10(9,day);
                        write_nyr_10(6,month);
                        write_nyr_10(3,year);
                        write_week(12,week);

                }
                naozhong();//闹钟功能
                if(shi==Nshi&&fen==Nfen&&miao==Nmiao)
                {
                        flaga=1;
                }
                if(flaga==1)
                {
                        didi();                                 //蜂鸣器响
                }
        }
}
void delay(void)        //空5个指令
{
        uchar i=13;
        while(i)
        i--;
}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 ,INT1(P3^3)连接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
        uchar i,j,tmp;
        EX1=0;
        j=33;   //传送一组数包括引导码1位,地址码8位加反码8位,指令码8位加反码8位,总共33位
        i=0;   //从第一维数组开始
        tmp=100;  //加八延时,
        while(tmp)
        {
                tmp--;
        }
        if(hwx)
        {             //然后再检测红线接收脚是有数据招收,有继续,没有则退出
                EX1=1;
                return;
        }
        while(j)
        {        //循环接收33位数据,为何我们用到66位数组,我们可以不接收高电平时间常数,只接低电平常数就
                //可以判断1或0了,在这里我们都接收,为串口调试软件接收计算波形
                //还有一点要知道,接收波形是反向,在没有接收时端口为高电平
                tmp=0;
                l_lhj[i]=1;  //时间量从1开始
                while(!hwx)
                {                    //检测高低电平的变化
                        l_lhj[i]++;  //没变继续加1
                        delay();  //加入延时,是因为我们采用8位二进来存储,如果不加延时,时间量将计满
                        tmp++;   //此变量为防止干扰带来的死循环
                        if(tmp==250)
                        break;
                }
                i++;
                tmp=0;
                l_lhj[i]=1;  //时间量从1开始
                while(hwx)
                {                  //检测高低电平的变化
                        l_lhj[i]++; //没变继续加1
                        delay();  //同上
                        tmp++;
                        if(tmp==250)
                        break;
                }
                i++;
                j--;
        }
        i=255;    //加入循环延时,抗干扰
        while(i){
                tmp=255;
                while(tmp){

                        tmp--;
                }
                i--;
        }

        tmp=0;
        for(i=35;i<51;i++,i++){
                tmp>>=1;
                if(l_lhj[i]>30)
                tmp+=0x80;
        }
        ir_ma=tmp;
        scan_hwx();
        // naozhong_hwx();
        if(ir_ma==0x12)
        {
                flaga=0;
        }
        if(ir_ma==0x1b)
        {
                flaga=1;
        }

        buzzer=0;
        delay_1s();
        buzzer=1;
        EX1=1;
}
void scan_key()   //扫描键盘
{
        s7=0;
        if(flaga==1)        //关闭闹钟
        {
                if(s1==0)
                {
                        delay_ms(10);
                        if(s1==0)
                        {
                                while(!s1);
                                flaga=0;
                        }
                }
                if(s2==0)
                {
                        delay_ms(10);
                        if(s2==0)
                        {
                                while(!s2);
                                flaga=0;
                        }
                }

        }
        if(s0==0)
        {
                delay_ms(10);
                if(s0==0)
                {
                        buzzer=0;
                        while(!s0);
                        s0num++;

                        buzzer=1;
                        if(s0num==1)
                        {  flag=1;

                                write_com(0xc0+11);
                                write_com(0x0f);

                                shi=read_ds1302(0x85);
                                fen=read_ds1302(0x83);
                                miao=read_ds1302(0x81);
                                day=read_ds1302(0x87);
                                month=read_ds1302(0x89);
                                year=read_ds1302(0x8d);
                                week=read_ds1302(0x8b);

                                miao=(miao/16)*10+miao%16;
                                fen=(fen/16)*10+fen%16;
                                shi=(shi/16)*10+shi%16;
                                day=(day/16)*10+day%16;
                                month=(month/16)*10+month%16;
                                year=(year/16)*10+year%16;
                        }
                        if(s0num==2)
                        {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write_com(0x80+4);
                        }
                        if(s0num==8)
                        {
                                s0num=0;

                                write_com(0x0c);
                                miao=(miao/10)*16+miao%10;//10进制转16进制
                                fen=(fen/10)*16+fen%10;
                                shi=(shi/10)*16+shi%10;
                                day=(day/10)*16+day%10;
                                month=(month/10)*16+month%10;
                                year=(year/10)*16+year%10;

                                write_ds1302(0x80,miao);
                                write_ds1302(0x82,fen);
                                write_ds1302(0x84,shi);
                                write_ds1302(0x8a,week);
                                write_ds1302(0x86,day);
                                write_ds1302(0x88,month);
                                write_ds1302(0x8c,year);
                                flag=0;
                        }

                }

        }
        if(s0num!=0)      //减键
        {
                if(s2==0)
                {
                        delay_ms(10);
                        buzzer=0;
                        if(s2==0)
                        {   while(!s2);
                                buzzer=1;

                                if(s0num==1)
                                {

                                        if(miao==0)
                                        {

                                                miao=60;

                                        }
                                        miao--;

                                        write_sfm_10(10,miao);

                                        write_com(0xc0+11);

                                }
                                if(s0num==2)
                                {

                                        if(fen==0)
                                        {
                                                fen=60;

                                        }
                                        fen--;
                                        write_sfm_10(7,fen);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if(shi==0)
                                        {
                                                shi=24;
                                        }
                                        shi--;
                                        write_sfm_10(4,shi);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week--;
                                        if(week==0)
                                        {
                                                week=7;
                                        }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day--;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0)
                                                        {
                                                                day=29;
                                                        }
                                                }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0)
                                                        {
                                                                day=28;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0)
                                                {
                                                        day=31;
                                                }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0)
                                                {
                                                        day=30;
                                                }
                                        }

                                        write_nyr_10(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month--;
                                        if(month==0)
                                        {
                                                month=12;
                                        }

                                        write_nyr_10(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if(year==0)
                                        {
                                                year=100;
                                                qbyear--;
                                                write_nyr_10(1,qbyear);
                                        }
                                        year--;
                                        write_nyr_10(3,year);
                                        write_com(0x80+4);
                                }
                        }
                }
        }

        if(s0num!=0)     //加键
        {
                if(s1==0)
                {
                        delay_ms(10);
                        buzzer=0;
                        if(s1==0)
                        {   while(!s1);
                                buzzer=1;
                                if(s0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sfm_10(10,miao);

                                        write_com(0xc0+11);

                                }
                                if(s0num==2)
                                {
                                        fen++;
                                        if(fen==60)
                                        {
                                                fen=0;

                                        }

                                        write_sfm_10(7,fen);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_10(4,shi);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if(week==7)
                                        {
                                                week=0;
                                        }
                                        week++;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29)
                                                        {
                                                                day=0;
                                                        }
                                                }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28)
                                                        {
                                                                day=0;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31)
                                                {
                                                        day=0;
                                                }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30)
                                                {
                                                        day=0;
                                                }
                                        }

                                        day++;

                                        write_nyr_10(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if(month==12)
                                        {
                                                month=0;
                                        }
                                        month++;
                                        write_nyr_10(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if(year==99)
                                        {
                                                year=-1;
                                                qbyear++;
                                                write_nyr_10(1,qbyear);
                                        }
                                        year++;
                                        write_nyr_10(3,year);
                                        write_com(0x80+4);
                                }
                        }
                }
        }

}

void write_sfmnaozhong(uchar add,uchar date)    //显示闹钟时间
{
        uchar ten,ge;
        ten=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c0+0x10+add);
        write_date(0x30+ten);
        write_date(0x30+ge);
}
void didi()
{
        buzzer=0;
        delay_ms(50);
        buzzer=1;
        delay_ms(50);

}
void naozhong()         //设置闹钟时间
{
        if(s3==0)
        {
                delay_ms(10);
                if(s3==0)
                {   uchar i;
                        flag=0;
                        s3num++;
                        buzzer=0;
                        while(!s3);
                        buzzer=1;

                        if(s3num==1)
                        {
                                for(i=0;i<16;i++)
                                {
                                        write_com (0x18);

                                }

                        }
                        if(s3num==2)
                        {
                                write_com (0xc0+0x10+11);
                                write_com(0x0f);

                        }
                        if(s3num==3)
                        {
                                write_com (0xc0+0x10+8);
                        }
                        if(s3num==4)
                        {
                                write_com (0xc0+0x10+5);
                        }

                        if(s3num==5)
                        {
                                s3num=0;
                                for(i=0;i<16;i++)
                                {

                                        write_com (0x1c);

                                }
                                write_com(0x0c);
                        }
                }
        }
        shezhinaozhong();
}
void shezhinaozhong()
{
        if(s3num!=0)
        {
                if(s2==0)
                {
                        delay_ms(10);
                        buzzer=0;
                        if(s2==0)
                        {   while(!s2);
                                buzzer=1;
                                if(s3num==2)
                                {

                                        if(Nmiao==0)
                                        {
                                                Nmiao=60;

                                        }
                                        Nmiao--;
                                        write_sfmnaozhong(10,Nmiao);
                                        write_com(0xc0+0x10+11);

                                }
                                if(s3num==3)
                                {

                                        if(Nfen==0)
                                        {
                                                Nfen=60;

                                        }
                                        Nfen--;
                                        write_sfmnaozhong(7,Nfen);
                                        write_com(0xc0+0x10+8);
                                }
                                if(s3num==4)
                                {

                                        if(Nshi==0)
                                        {
                                                Nshi=24;
                                        }
                                        Nshi--;
                                        write_sfmnaozhong(4,Nshi);
                                        write_com(0xc0+0x10+5);
                                }

                        }
                }
        }
        if(s3num!=0)
        {
                if(s1==0)
                {
                        delay_ms(10);
                        buzzer=0;
                        if(s1==0)
                        {   while(!s1);
                                buzzer=1;
                                if(s3num==2)
                                {
                                        Nmiao++;
                                        if(Nmiao==60)
                                        {
                                                Nmiao=0;

                                        }
                                        write_sfmnaozhong(10,Nmiao);
                                        write_com(0xc0+0x10+11);

                                }
                                if(s3num==3)
                                {
                                        Nfen++;
                                        if(Nfen==60)
                                        {
                                                Nfen=0;

                                        }
                                        write_sfmnaozhong(7,Nfen);
                                        write_com(0xc0+0x10+8);
                                }
                                if(s3num==4)
                                {
                                        Nshi++;
                                        if(Nshi==24)
                                        {
                                                Nshi=0;
                                        }
                                        write_sfmnaozhong(4,Nshi);
                                        write_com(0xc0+0x10+5);
                                }
                        }
                }
        }
}

void scan_hwx()
{

        if(ir_ma==0x1c)
        {
                flag=1;

                shi=read_ds1302(0x85);
                fen=read_ds1302(0x83);
                miao=read_ds1302(0x81);
                day=read_ds1302(0x87);
                month=read_ds1302(0x89);
                year=read_ds1302(0x8d);
                week=read_ds1302(0x8b);
                miao=(miao/16)*10+miao%16;
                fen=(fen/16)*10+fen%16;
                shi=(shi/16)*10+shi%16;
                day=(day/16)*10+day%16;
                month=(month/16)*10+month%16;
                year=(year/16)*10+year%16;
        }
        if((ir_ma==0x0c)&&(flag==1))
        {

                s0num++;

                if(s0num==1)
                {
                        write_com(0xc0+11);
                        write_com(0x0f);
                }
                if(s0num==2)
                {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write_com(0x80+4);
                        s0num=0;
                }
        }
        if((ir_ma==0x05)&&(flag==1))
        {
                s0num--;
                if(s0num==1)
                {
                        write_com(0xc0+11);
                        write_com(0x0f);
                        s0num=8;
                }
                if(s0num==2)
                {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write_com(0x80+4);
                }

        }

        if(s0num!=0)  //减键
        {
                if(ir_ma==0x01)
                {
                        if(s0num==1)
                        {
                                if(miao==0)
                                {
                                        miao=60;
                                }
                                miao--;
                                write_sfm_10(10,miao);
                                write_com(0xc0+11);
                        }
                        if(s0num==2)
                        {
                                if(fen==0)
                                {
                                        fen=60;
                                }
                                fen--;
                                write_sfm_10(7,fen);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if(shi==0)
                                {
                                        shi=24;
                                }
                                shi--;
                                write_sfm_10(4,shi);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week--;
                                if(week==0)
                                {
                                        week=7;
                                }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day--;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0)
                                                {
                                                        day=29;
                                                }
                                        }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0)
                                                {
                                                        day=28;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0)
                                        {
                                                day=31;
                                        }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0)
                                        {
                                                day=30;
                                        }
                                }
                                write_nyr_10(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month--;
                                if(month==0)
                                {
                                        month=12;
                                }

                                write_nyr_10(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if(year==0)
                                {
                                        year=100;
                                        qbyear--;
                                        write_nyr_10(1,qbyear);
                                }
                                year--;
                                write_nyr_10(3,year);
                                write_com(0x80+4);
                        }

                }
        }

        if(s0num!=0)   //加键
        {
                if(ir_ma==0x02)
                {
                        if(s0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sfm_10(10,miao);

                                write_com(0xc0+11);

                        }
                        if(s0num==2)
                        {
                                fen++;
                                if(fen==60)
                                {
                                        fen=0;
                                }

                                write_sfm_10(7,fen);
                                write_com(0xc0+8);
                        }
                        if(s0num==3)
                        {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_10(4,shi);
                                write_com(0xc0+5);
                        }
                        if(s0num==4)
                        {

                                if(week==7)
                                {
                                        week=0;
                                }
                                week++;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s0num==5)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29)
                                                {
                                                        day=0;
                                                }
                                        }
                                }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28)
                                                {
                                                        day=0;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31)
                                        {
                                                day=0;
                                        }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30)
                                        {
                                                day=0;
                                        }
                                }

                                day++;

                                write_nyr_10(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0num==6)
                        {

                                if(month==12)
                                {
                                        month=0;
                                }
                                month++;
                                write_nyr_10(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s0num==7)
                        {

                                if(year==99)
                                {
                                        year=-1;
                                        qbyear++;
                                        write_nyr_10(1,qbyear);
                                }
                                year++;
                                write_nyr_10(3,year);
                                write_com(0x80+4);
                        }

                }
        }
        if((s0num!=0)&&(ir_ma==0x04))
        {
                s0num=0;

                write_com(0x0c);
                miao=(miao/10)*16+miao%10;//10进制转16进制
                fen=(fen/10)*16+fen%10;
                shi=(shi/10)*16+shi%10;
                day=(day/10)*16+day%10;
                month=(month/10)*16+month%10;
                year=(year/10)*16+year%10;

                write_ds1302(0x80,miao);
                write_ds1302(0x82,fen);
                write_ds1302(0x84,shi);
                write_ds1302(0x8a,week);
                write_ds1302(0x86,day);
                write_ds1302(0x88,month);
                write_ds1302(0x8c,year);
                flag=0;
        }
}
void naozhong_hwx()
{
        if(ir_ma==0x4c)
        {
                uchar i;
                flag=1;
                biaozhi=1;

                for(i=0;i<16;i++)
                {
                        write_com (0x18);

                }

        }
        if((biaozhi==1)&&(ir_ma==0x0c))
        {
                s3num++;

                if(s3num==1)
                {
                        write_com (0xc0+0x10+11);
                        // write_com(0x0f);

                }
                if(s3num==2)
                {
                        write_com (0xc0+0x10+8);
                }
                if(s3num==3)
                {
                        write_com (0xc0+0x10+5);
                        s3num=0;
                }
        }
        if((biaozhi==1)&&(ir_ma==0x05))
        {
                s3num--;
                if(s3num==1)
                {
                        write_com (0xc0+0x10+11);
                        // write_com(0x0f);
                        s3num=4;

                }
                if(s3num==2)
                {
                        write_com (0xc0+0x10+8);
                }
                if(s3num==3)
                {
                        write_com (0xc0+0x10+5);

                }

        }

        if(s3num!=0)
        {
                if(ir_ma==0x01)
                {
                        if(s3num==1)
                        {

                                if(Nmiao==0)
                                {
                                        Nmiao=60;

                                }
                                Nmiao--;
                                write_sfmnaozhong(10,Nmiao);
                                write_com(0xc0+0x10+11);

                        }
                        if(s3num==2)
                        {

                                if(Nfen==0)
                                {
                                        Nfen=60;

                                }
                                Nfen--;
                                write_sfmnaozhong(7,Nfen);
                                write_com(0xc0+0x10+8);
                        }
                        if(s3num==3)
                        {

                                if(Nshi==0)
                                {
                                        Nshi=24;
                                }
                                Nshi--;
                                write_sfmnaozhong(4,Nshi);
                                write_com(0xc0+0x10+5);
                        }

                }
        }
        if(s3num!=0)
        {
                if(ir_ma==0x02)
                {
                        if(s3num==1)
                        {
                                Nmiao++;
                                if(Nmiao==60)
                                {
                                        Nmiao=0;
                                }
                                write_sfmnaozhong(10,Nmiao);
                                write_com(0xc0+0x10+11);

                        }
                        if(s3num==2)
                        {
                                Nfen++;
                                if(Nfen==60)
                                {
                                        Nfen=0;

                                }
                                write_sfmnaozhong(7,Nfen);
                                write_com(0xc0+0x10+8);
                        }
                        if(s3num==3)
                        {
                                Nshi++;
                                if(Nshi==24)
                                {
                                        Nshi=0;
                                }
                                write_sfmnaozhong(4,Nshi);
                                write_com(0xc0+0x10+5);
                        }
                }
        }
        if((biaozhi==1)&&(ir_ma==0x04))
        {
                uchar i;
                s3num=0;
                for(i=0;i<16;i++)
                {

                        write_com (0x1c);

                }
                //  write_com(0x0c);
                biaozhi=0;
        }

}

楼主:
//sbit s7=P0^7;//sbit s3=P0^3;  不就没起作用了。是不是就达到我上述问题效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