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流水灯 仿真模型和汇编源码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流水灯模型。具体的代码和仿真模型在文件里面。

  ;P1口流水灯,间隔1秒,定时器T0方式1实现定时20ms,重复50次,B1E0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100H
MAIN:
       MOV A,#0FEH
       MOV P0,A
       MOV TMOD,#01H
           MOV TH0,#0B1H
           MOV TL0,#0E0H
           MOV R2,#0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JMP $
INTT0:
       MOV TH0,#0B1H
           MOV TL0,#0E0H
           INC R2
           CJNE R2,#32H,NEXT
           RL A
           MOV P0,A
           MOV R2,#00H
NEXT:
       RETI
           END

下载:

网友A(2017-03-16):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确立堆栈区
MOV PSW,#00H
MOV R0,#20H   ;RAM区首地址
MOV R7,#5FH ;RAM区单元个数

QL:
MOV @R0,#00H ;RAM清零
INC R0
DJNZ R7,QL

MOV IP,#02H ;IP初始化,优先定时器0
MOV IE,#82H ;IE初始化
MOV TMOD,#01H ;定时器0方式1工作
LCALL PP ;调P.子程序

NEXT:
LCALL KEY ;按键检测子程序
JB ACC.0,RUNF ;A键按下运行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SJMP NEXT

RUNF:
LCALL OUTT ;调传送子程序
LCALL TIME ;开电子钟
JK:
LCALL DISP
LCALL KEY
JZ JK
LCALL ANKEY        ;调用键功能子程序
LCALL DISP
SJMP JK

;P点显示子程序
PP:
MOV 37H,#12 ;P点编码送寄存器
MOV R0,#30H ;P点编码送寄存器
MOV R7,#07H
PPP:
MOV @R0,#10  ;???
INC R0
DJNZ R7,PPP
RET

;键扫描子程序
KEY:
LCALL KEYS ;调用键值处理子程序
JZ EXIT ;没有键按下转到返回
LCALL DISP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去抖动
LCALL KEYS
JZ EXIT
MOV B,20H ;保存键值
KEYSF:
LCALL KEYS
JZ KEYY ;键释放,转到恢复键值
L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延时
AJMP KEYSF ;等到键释放

KEYY:
MOV A,B ;键值送20H单元保存??
EXIT:RET

KEYS:
MOV P1,#0FFH ;先向P1口写1
MOV A,P1 ;P1口值送A
CPL A
ANL A,#0FH ;保存P1口的低4位
MOV 20H,A ;A值送20H保存
RET

;键功能子程序
ANKEY:
CLR EA ;关中断
CHECK:
JB TR0,YXZ ;判断是否运行
K0:
CJNE A,#01H,K1
AJMP RUN ;转运行
K1:
CJNE A,#02H,K2
AJMP KEY1 ;转时调整
K2:
CJNE A,#04H,K3
AJMP KEY2 ;转分调整
K3:
CJNE A,#08H,OUT          ;转
AJMP KEY3 ;转秒调整

YXZ:
JB ACC.0,STOP
AJMP OUT

KEY1:
MOV R0,#45H ;时调整
LCALL ADD1 ;调加一子程序
CLR C
CJNE A,#24H,OUTT ;转传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ACALL CLR0 ;调时间清理子程序
AJMP OUTT
KEY2:
MOV R0,#43H ;分调整
L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OUTT
ACALL CLR0
AJMP OUTT
KEY3:
MOV R0,#41H ;秒调整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OUTT
ACALL CLR0

;传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OUTT:
MOV 30H,40H ;秒显示单元40H-41H
MOV 31H,41H
MOV 32H,#11 ;"-"
MOV 33H,42H ;分显示单元42H-43H
MOV 34H,43H
MOV 35H,#11 ;"-"
MOV 36H,44H ;时显示单元44H-45H
MOV 37H,45H
RET
STOP:
CLR TR0
RET
RUN:
LCALL TIME ;调运行电子钟子程序
OUT:
SETB EA ;无键按下或完成功能跳出
RET

;运行电子钟子程序
TIME:
SETB EA
MOV TL0,#0B0H  ;3CB0H
MOV TH0,#3CH
MOV R4,#20  ;50ms,20次循环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
RET

;定时器0中断处理子程序
INTT0: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TR0
MOV TL0,#0B0H  ;重新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3CH
SETB TR0
DJNZ R4,OUTT0  ;1秒到
ADDSS:
MOV R4,#14H  ;20次计数
MOV R0,#41H  ;秒十位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ADDMM ;1分到
ADDMM:
JC OUTT0
ACALL CLR0
MOV R0,#43H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ADDHH ;1小时到
ADDHH:
JC OUTT0
ACALL CLR0
MOV R0,#45H
ACALL ADD1
CLR C
CJNE A,#24H,HOUR ;1天到
HOUR:
JC OUTT0
ACALL CLR0

OUTT0:
MOV 30H,40H ;秒显示单元40H-41H
MOV 31H,41H
MOV 32H,#11 ;"-"
MOV 33H,42H ;分显示单元42H-43H
MOV 34H,43H
MOV 35H,#11 ;"-"
MOV 36H,44H ;时显示单元44H-45H
MOV 37H,45H
POP PSW
POP ACC
SETB ET0
RETI

;时间清理子程序
CLR0:
CLR A
MOV @R0,A
DEC R0
MOV @R0,A
RET

;加一子程序
ADD1:
MOV A ,@R0  ;取十位
DEC R0
SWAP A
ORL A,@R0  ;组合十位与个位
ADD A,#01H  ;加1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3,A  ;暂存
ANL A,#0FH  ;屏蔽十位
MOV @R0,A  ;放入个位单元
MOV A,R3  ;取值
INC R0
SWAP A
ANL A,#0FH  ;屏蔽个位
MOV @R0,A  ;放入十位单元
MOV A,R3  ;数值放入A中等待判断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R1,#30H  ;显示缓冲存储单元首地址
MOV R2,#80H  ;从右至左显示
DISP1:
MOV P2,R2  ;送位控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送段控
ACALL DL  ;延时
MOV A,R2  ;???
JB ACC.0,DISP2          ;从右至左8位LED显示一遍
RR A
INC R1
MOV R2,A
AJMP DISP1
DISP2:RET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0BFH,0CH

;显示延时子程序
DL: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