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Rc632射频识别器件驱动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RC632射频识别器件,可以实现对支持14443A/B、15693协议的IC卡进行非接触读写操作-51 MCU,RC632 RFID IC,ISO14443A/B、ISO15693,READ&WRITE

全部下载: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lrc632.h"
#include "iso14443a.h"
#include "iso14443b.h"
#include "iso15693.h"

//硬件版本号
unsigned char code hardmodel[12]  = {"SL601F-0512"};

bit g_bReceOk;                                              //正确接收到上位机指令标志
bit g_bReceAA;                                              //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AA字节标志
bit g_bRc632Ok;                                             //RC632复位正常标志

unsigned int idata g_cReceNum;                              //接收到上位机的字节数
unsigned int  data g_cCommand;                              //接收到的命令码
unsigned char data g_cSNR[4];                               //M1卡序列号
unsigned char g_cIcdevH;                                    //设备标记
unsigned char g_cIcdevL;                                    //设备标记
unsigned char g_cFWI;                                       //
unsigned char idata  g_cCidNad;                             //
unsigned char idata g_cReceBuf[64];                         //和上位机通讯时的缓冲区

struct TranSciveBuffer{unsigned char MfCommand;
                       unsigned int  MfLength;
                       unsigned char MfData[64];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200;j++);
}

void BEEP(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k;
        k=i*200;
    sond =  0;
        delay(k);
        sond =1;

}

void REDON(void)
{
    redled =  1;
}

void REDOFF(void)
{
    redled =  0;
}
void BLUEON(void)
{
    blueled =  1;
}

void BLUEOFF(void)
{
    blueled =  0;
}

void main( )
{

     InitializeSystem( );
     Rc632Ready( );
     PcdConfigISOType( 'A' );
     BEEP(1);
         REDON();
         BLUEOFF();
     while ( 1 )
     {
         if (g_bReceOk)
         {

                 g_bReceOk = 0;
                 RC632_CE=0;
                 switch(g_cCommand)
                 {
                     case 0x0101:
                        ComSetBound();               break;
                     case 0x0104:
                        ComGetHardModel();           break;
                     case 0x0108:
                        ComM632PcdConfigISOType();   break;
                     case 0x010C:
                        ComPcdAntenna();             break;

                     case 0x0201:
                        ComRequestA();               break;
                     case 0x0202:
                        ComAnticoll();               break;
                     case 0x0203:
                        ComSelect();                 break;
                     case 0x0204:
                        ComHlta();                   break;
                     case 0x0207:
                        ComAuthentication();         break;
                     case 0x0208:
                        ComM1Read();                 break;
                     case 0x0209:
                        ComM1Write();                break;
                     case 0x020A:
                        ComM1Initval();              break;
                     case 0x020B:
                        ComM1Readval();              break;
                     case 0x020C:
                        ComM1Decrement();            break;
                     case 0x020D:
                        ComM1Increment();            break;
                     case 0x020E:
                        ComM1Restore();              break;
                     case 0x020F:
                        ComM1Transfer();             break;
                     case 0x0212:
                        ComUL_PcdAnticoll();         break;
                     case 0x0213:
                        ComUL_PcdWrite();            break;

                     case 0x0301:
                        ComTypeBRst();               break;
                  // case 0x1E:
                  //      ComAttrib();    break;
                     case 0x0302:
                        ComHltb();                   break;
                     case 0x0303:
                        ComCL_Deselect();            break;

                     case 0x0401:
                        ComRF020Check();             break;
                     case 0x0402:
                        ComRF020Read();              break;
                     case 0x0403:
                        ComRF020Write();             break;
                     case 0x0404:
                        ComRF020Lock();              break;
                     case 0x0405:
                        ComRF020Count();             break;
                     case 0x0406:
                        ComRF020Deselect();          break;

                     case 0x0501:
                        ComSelectSR();               break;
                     case 0x0502:
                        ComCompletionSR();           break;
                     case 0x0503:
                        ComReadSR176();              break;
                     case 0x0504:
                        ComWriteSR176();             break;
                     case 0x0505:
                        ComProtectSR176();           break;
                     case 0x0506:
                        ComReadSR4K();               break;
                     case 0x0507:
                        ComWriteSR4K();              break;
                     case 0x0508:
                        ComAuthSR4K();               break;
                     case 0x0509:
                        ComGetUIDSR4K();             break;
                     case 0x050A:
                        ComProtectSR4K();            break;

                     case 0x1000:
                        ComISO15693_Inventory16();   break;
                     case 0x1001:
                        ComISO15693_Inventory();     break;
                     case 0x1002:
                        ComISO15693_Stay_Quiet();    break;
                     case 0x1003:
                        ComISO15693_Select();        break;
                     case 0x1004:
                        ComISO15693_Reset_To_Ready();break;
                     case 0x1005:
                        ComISO15693_Read_sm();       break;
                     case 0x1006:
                        ComISO15693_Write_sm();      break;
                     case 0x1007:
                        ComISO15693_Lock_Block();    break;
                     case 0x1008:
                        ComISO15693_Write_AFI();     break;
                     case 0x1009:
                        ComISO15693_Lock_AFI();      break;
                     case 0x100A:
                        ComISO15693_Write_DSFID();   break;
                     case 0x100B:
                        ComISO15693_Lock_DSFID();    break;
                     case 0x100C:
                        ComISO15693_Get_System_Information();     break;
                     case 0x100D:
                        ComISO15693_Get_Multiple_Block_Security();break;

                     default:
                        AnswerErr( FAULT11 );         break;
                 }
                     REDOFF();
                      BLUEON();
             sond =  1;
                     REDON();
                     BLUEOFF();
             RC632_CE=1;
             ES = 1;
                         EA=1;
          }
     }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System()
{
    TMOD &= 0x0F;
    TMOD |= 0x21;
    PCON |= 0x80;
    SCON  = 0x50;
    TH1 = TL1 = BOUND19200;
    TR1=1;
    P0 = P1 = P2 = P3 = 0xFF;
    IE |= 0x90;
}


//初始化RC632

void Rc632Ready()
{
    char status;
    delay(100);
    status = PcdReset();
    if(status != MI_OK)
    {
        delay(10);
        status = PcdReset();
    }
    if(status != MI_OK)
    {
        delay(10);
        status = PcdReset();
    }
    if(status == MI_OK)
    {
        g_bRc632Ok = 1;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设置波特率命令

void ComSetBound()
{
    unsigned char bound = g_cReceBuf[6];
    if (bound > 7)
    {   AnswerErr(FAULT12);    }
    else
    {
            AnswerCommandOk();
            TR1 = 0;

            switch(bound)
        {
                 case 0:
                      TH1=TL1=BOUND4800;
                      break;
                 case 1:
                      TH1=TL1=BOUND9600;
                      break;
                 case 2:
                      TH1=TL1=BOUND14400;
                      break;
                 case 3:
                      TH1=TL1=BOUND19200;
                      break;
                 case 4:
                      TH1=TL1=BOUND28800;
                      break;
                 case 5:
                      TH1=TL1=BOUND38400;
                      break;
                 case 6:
                      TH1=TL1=BOUND57600;
                      break;
                 case 7:
                      TH1=TL1=BOUND115200;
                      break;
                 default:
                      break;
        }
            TR1 = 1;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读取硬件版本号命令

void ComGetHardModel()
{
    memcpy(&g_cReceBuf[0], &hardmodel[0], sizeof(hardmodel));
    AnswerOk(&g_cReceBuf[0], sizeof(hardmodel));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设置RC632协议命令,ISO14443A/B或ISO15693

void ComM632PcdConfigISOType()
{
     if (MI_OK == PcdConfigISOType(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1);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天线命令

void ComPcdAntenna()
{
    char status;
    if (!g_cReceBuf[6])
    {   status = PcdAntennaOff();   }
    else
    {
        DelayMs(10);
        status = PcdAntennaOn();
        DelayMs(10);
    }
    if (status == MI_OK)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寻A卡命令

void ComRequestA()
{
    unsigned char atq[2];
        char status;
        status = PcdRequest(g_cReceBuf[6], atq);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Request(g_cReceBuf[6], atq);   }
    if (status == MI_OK)
    {    AnswerOk(atq,2);     }
    else
    {    AnswerErr(FAULT20);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A卡防冲撞命令

void ComAnticoll()
{
    if (MI_OK == PcdAnticoll(&g_cSNR))
    {    AnswerOk(&g_cSNR,4);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A卡锁定命令

void ComSelect()
{
    if (MI_OK == PcdSelect(&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1);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A卡休眠命令

void ComHlta()
{
    if (MI_OK == PcdHalt())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发送的A卡验证密钥命令

void ComAuthentication()
{
    char status = MI_COM_ERR;
    unsigned char *pkeys,*pSNR;
    pkeys = &g_cReceBuf[20];
    pSNR  = &g_cSNR;
    if (MI_OK == ChangeCodeKey(&g_cReceBuf[8],pkeys))                       //转换密钥格式
    {
            if (MI_OK == PcdAuthKey(pkeys))                                     //传送密钥到RC500FIFO
        {
             status = PcdAuthState(g_cReceBuf[6], g_cReceBuf[7], pSNR);     //验证密钥
        }
    }
    if (status == MI_OK)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2);   }
}


//响应上位机读M1卡命令

void ComM1Read()
{
    if (MI_OK == PcdRead(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16);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写M1卡命令

void ComM1Write()
{
    if (MI_OK == PcdWrite(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初始化钱包命令

void ComM1Initval()
{
    g_cReceBuf[11]=~g_cReceBuf[7];g_cReceBuf[12]=~g_cReceBuf[8];
    g_cReceBuf[13]=~g_cReceBuf[9];g_cReceBuf[14]=~g_cReceBuf[10];
    g_cReceBuf[15]=g_cReceBuf[7];g_cReceBuf[16]=g_cReceBuf[8];
    g_cReceBuf[17]=g_cReceBuf[9];g_cReceBuf[18]=g_cReceBuf[10];
    g_cReceBuf[19]=g_cReceBuf[6];g_cReceBuf[20]=~g_cReceBuf[6];
    g_cReceBuf[21]=g_cReceBuf[6];g_cReceBuf[22]=~g_cReceBuf[6];
    if (MI_OK == PcdWrite(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读钱包命令

void ComM1Readval()
{
    if (MI_OK == PcdRead(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4);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扣款命令

void ComM1Decrement()
{
    if (MI_OK == PcdValue(PICC_DECREMENT, 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充值命令

void ComM1Increment()
{
    if (MI_OK == PcdValue(PICC_INCREMENT, 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M1卡回传命令

void ComM1Restore()
{
    if (MI_OK == PcdRestore(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M1卡值传送命令

void ComM1Transfer()
{
    if (MI_OK == PcdTransfer(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ultra light防冲撞命令

void ComUL_PcdAnticoll()
{
    if (MI_OK == UL_PcdAnticoll(&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7);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ultra light写卡命令

void ComUL_PcdWrite()
{
    if (MI_OK == UL_PcdWrite(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高级复位TYPEB卡命令

void ComTypeBRst()
{
    unsigned char status;

    if ((status = M531PiccRequestB(g_cReceBuf[6], 0, 0, &g_cReceBuf[0])) == MI_OK)
    {
            g_cFWI    = 0xFF;//g_cReceBuf[11] >> 4;
            g_cCidNad = 8;//((g_cReceBuf[11]&0x02)<<1) | ((g_cReceBuf[11]&0x01)<<3);
//       status = M531PiccAttrib(&g_cReceBuf[1], g_cReceBuf[10]&0x0F, &g_cReceBuf[12]);
  //  }

//   if (status == MI_OK)                {
       AnswerOk(&g_cReceBuf[0], 12);   }
    else
    {   AnswerErr(FAULT21);    }
}


//响应上位机HLTB3命令

void ComHltb()
{
    if (MI_OK == M531PiccHltb(&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M531PiccAttrib(&g_cReceBuf[1], g_cReceBuf[10]&0x0F, &g_cReceBuf[12]);
}


//响应上位机HLTB4命令

void ComCL_Deselect()
{
    if (MI_OK == CL_Deselect(0))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验证密钥命令

void ComRF020Check()
{
    if (MI_OK == At88rf020Check(&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2);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读命令

void ComRF020Read()
{
    if (MI_OK == At88rf020Read(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8);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写命令

void ComRF020Write()
{
    if (MI_OK == At88rf020Write(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LOCK命令

void ComRF020Lock()
{
    if (MI_OK == At88rf020Lock(&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COUNT命令

void ComRF020Count()
{
    if (MI_OK == At88rf020Count(&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AT88RF020卡DESELECT命令

void ComRF020Deselect()
{
    if (MI_OK == At88rf020Deselect())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激活ST卡片命令

void ComSelectSR()
{
    if(MI_OK == SelectSR(&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1);   }
    else
    {    AnswerErr(FAULT20);    }
}


//响应上位机SR176读块命令

void ComReadSR176()
{
    if (MI_OK == ReadSR176(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2);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SR176写块命令

void ComWriteSR176()
{
    char status;
    if((status = WriteSR176(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MI_OK)
    {
        DelayMs(5);
        status = ReadSR176(g_cReceBuf[6], &g_cReceBuf[0]);
        if((status==MI_OK) && (g_cReceBuf[0]==g_cReceBuf[7]) && (g_cReceBuf[1]==g_cReceBuf[8]))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SR176块锁定命令

void ComProtectSR176()
{
    char status;
    if ((status = GetProtSR176(g_cReceBuf[0])) == MI_OK)
    {
        status = ProtectSR176(g_cReceBuf[6]);
        if (status == MI_OK)
        {
             DelayMs(5);
             status = GetProtSR176(g_cReceBuf[1]);
             if ((g_cReceBuf[0]|g_cReceBuf[6]) != g_cReceBuf[1])
                 {    status = MI_COM_ERR;   }
        }
    }
    if (status == MI_OK)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SR176卡COMPLETION命令

void ComCompletionSR()
{
    if (MI_OK == CompletionSR())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SRIX4K读块命令

void ComReadSR4K()
{
    if (MI_OK == ReadSR4K(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4);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SRIX4K写块命令

void ComWriteSR4K()
{
    char status;
    if ((status = WriteSR4K(g_cReceBuf[6], &g_cReceBuf[7])) == MI_OK)
    {
        DelayMs(7);
        status = ReadSR4K(g_cReceBuf[6], &g_cReceBuf[0]);
        if ((status==MI_OK) && (g_cReceBuf[0]==g_cReceBuf[7]) && (g_cReceBuf[1]==g_cReceBuf[8])
            && (g_cReceBuf[2]==g_cReceBuf[9]) && (g_cReceBuf[3]==g_cReceBuf[10]))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SRIX4K卡AUTHENTICATE命令

void ComAuthSR4K()
{
    if (MI_OK == AuthSR4K(&g_cReceBuf[6], &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3);  }
    else
    {   AnswerErr(FAULT22);    }
}


//响应上位机SRIX4K读UID命令

void ComGetUIDSR4K()
{
    if (MI_OK == GetUIDSR4K(&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8);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SRIX4K块锁定命令

void ComProtectSR4K()
{
    char status;
    if ((status = ReadSR4K(0xFF, &g_cReceBuf[0])) == MI_OK)
    {
        status = WriteSR4K(0xFF, &g_cReceBuf[6]);
        if (status == MI_OK)
        {
             DelayMs(7);
             status = ReadSR4K(0xFF, &g_cReceBuf[1]);
             if ((g_cReceBuf[0]&g_cReceBuf[6]) != g_cReceBuf[1])
                 {    status = MI_COM_ERR;   }
        }
    }
    if (status == MI_OK )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Inventory命令

void ComISO15693_Inventory16()
{
     if (MI_OK == ISO15693_Inventory16(0x16,0x00,0x00,&g_cReceBuf[0],&g_cReceBuf[0], &g_cReceBuf[1]))
     {   AnswerOk(&g_cReceBuf[1], g_cReceBuf[0]);  }
     else
     {   AnswerErr( FAULT20 );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Inventory命令

void ComISO15693_Inventory()
{
     if (MI_OK == ISO15693_Inventory(0x36,0x00,0x00,&g_cReceBuf[0],&g_cReceBuf[0]))
     {   AnswerOk(&g_cReceBuf[0], 9);  }
     else
     {   AnswerErr( FAULT20 );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Stay_Quiet命令

void ComISO15693_Stay_Quiet()
{
     if (MI_OK == ISO15693_Stay_Quiet(0x22, &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Select命令

void ComISO15693_Select()
{
     if (MI_OK == ISO15693_Select(0x22, &g_cReceBuf[6]))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Reset_To_Ready命令

void ComISO15693_Reset_To_Ready()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Reset_To_Ready(flags, &g_cReceBuf[7]) )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10);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Read命令

void ComISO15693_Read_sm()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Read_sm(flags,&g_cReceBuf[7],g_cReceBuf[15],g_cReceBuf[16],&g_cReceBuf[0],&g_cReceBuf[1]))
     {   AnswerOk(&g_cReceBuf[1],g_cReceBuf[0]);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Write命令

void ComISO15693_Write_sm()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Write_sm(flags, &g_cReceBuf[7], g_cReceBuf[15], &g_cReceBuf[16]) )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Lock_Block命令

void ComISO15693_Lock_Block()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Lock_Block(flags, &g_cReceBuf[7], g_cReceBuf[15]))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Write_AFI命令

void ComISO15693_Write_AFI()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Write_AFI(flags, &g_cReceBuf[7], g_cReceBuf[15]))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Lock_AFI命令

void ComISO15693_Lock_AFI()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Lock_AFI(flags, &g_cReceBuf[7]) )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Write_DSFID命令

void ComISO15693_Write_DSFID()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Write_DSFID(flags, &g_cReceBuf[7], g_cReceBuf[15]) )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Lock_DSFID命令

void ComISO15693_Lock_DSFID()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Lock_DSFID(flags, &g_cReceBuf[7]))
     {   AnswerCommandOk();   }
     else
     {   AnswerErr(FAULT24);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Get_System_Information命令

void ComISO15693_Get_System_Information()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Get_System_Information(flags, &g_cReceBuf[7], &g_cReceBuf[0], &g_cReceBuf[1]))
     {   AnswerOk(&g_cReceBuf[1],g_cReceBuf[0]);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响应上位机ISO15693_Get_Multiple_Block_Security命令

void ComISO15693_Get_Multiple_Block_Security()
{
     unsigned char flags = 0x02;
     flags |= g_cReceBuf[6] << 4;
     if (MI_OK == ISO15693_Get_Multiple_Block_Security(flags,&g_cReceBuf[7],g_cReceBuf[15],g_cReceBuf[16],&g_cReceBuf[0],&g_cReceBuf[1]))
     {   AnswerOk(&g_cReceBuf[1],g_cReceBuf[0]);  }
     else
     {   AnswerErr(FAULT23);  }
}


//正确执行完上位机指令,应答(无返回数据)

void AnswerCommandOk()
{
     unsigned char i,chkdata;
     chkdata = 0;

     TI   = 0;                         //发送命令头
     SBUF = 0xAA;
     while (!TI);
     TI   = 0;
     SBUF = 0xBB;
     while (!TI);

     TI   = 0;                         //发送长度字
     SBUF = 0x06;
     while (!TI);
     TI   = 0;
     SBUF = 0x00;
     while (!TI);

     TI   = 0;                         //发送设备标识
     SBUF = g_cIcdevH;
     while (!TI);
     if (g_cIcdevH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SBUF = g_cIcdevL;
     while (!TI);
     if (g_cIcdevL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8)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发送状态字
     SBUF = 0;
     while (!TI);

     TI   = 0;                         //发送效验字
     chkdata ^= g_cIcdevH^ g_cIcdevL;
     SBUF = chkdata;
     while (!TI);
     if (chkdata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ES = 1;
}


//正确执行完上位机指令,应答(有返回数据)
//input:answerdata = 应答数据
//       answernum  = 数据长度

void AnswerOk(unsigned char *answerdata, unsigned int answernum)
{
     unsigned char chkdata;
     unsigned int i;

     TI   = 0;                         //发送命令头
     SBUF = 0xAA;
     while (!TI);
     TI   = 0;
     SBUF = 0xBB;
     while (!TI);

     TI   = 0;                         //长度字,包括状态字和效验字
     chkdata = (((unsigned char)((answernum + 6) & 0xFF)));
     SBUF = chkdata;
     while (!TI);
     TI   = 0;
     chkdata = (((unsigned char)(((answernum + 6)>>8) & 0xFF)));
     SBUF = chkdata;
     while (!TI);

     TI   = 0;                         //发送设备标识
     SBUF = g_cIcdevH;
     while(!TI);
     if (g_cIcdevH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SBUF = g_cIcdevL;
     while(!TI);
     if (g_cIcdevL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8)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状态字
     SBUF = 0;
     while (!TI);

     chkdata ^= g_cIcdevH ^ g_cIcdevL;
     for (i=0; i<answernum; i++)
     {
               TI   = 0;
               chkdata ^= *(answerdata+i);
               SBUF = *(answerdata+i);
          while (!TI);
          if (*(answerdata + i)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

     TI   = 0;                         //效验字
     SBUF = chkdata;
     while(!TI);

     if (chkdata == 0xAA)
     {
         TI=0;
         SBUF=0;
         while (!TI);
     }

     TI = 0;
     ES = 1;
}


//未能正确执行上位机指令,应答
//input:faultcode = 错误代码

void AnswerErr(char faultcode)
{
     unsigned char i,chkdata;
     chkdata = 0;

     TI   = 0;                         //发送命令头
     SBUF = 0xAA;
     while (!TI);
     TI   = 0;
     SBUF = 0xBB;
     while (!TI);

     TI   = 0;                         //发送长度字
     SBUF = 0x06;
     while (!TI);
     TI   = 0;
     SBUF = 0x00;
     while (!TI);

     TI   = 0;                         //发送设备标识
     SBUF = g_cIcdevH;
     while (!TI);
     if (g_cIcdevH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SBUF = g_cIcdevL;
     while (!TI);
     if (g_cIcdevL == 0xAA)
     {
             TI   = 0;
             SBUF = 0;
             while (!TI);
     }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发送命令码
     i = (unsigned char)((g_cCommand >>8) & 0xFF);
         SBUF = i;
         chkdata ^= i;
     while (!TI);

     TI   = 0;                         //发送错误代码
     SBUF = faultcode;
     while (!TI);

     chkdata = g_cIcdevH ^ g_cIcdevL ^ faultcode;
     TI   = 0;                         //效验字
     SBUF = chkdata;
     while (!TI);

     TI   = 0;
     ES   = 1;
}


//串行中断,接收上位机数据

seri_int ()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rece_data = SBUF;
   unsigned char verify = 0;
   if (RI)
   {
       RI = 0;
           if (g_bReceAA)
           {
               g_bReceAA = 0;
               switch (rece_data)
               {
                        case 0x00:
                      break;
                   case 0xBB:
                      g_cReceNum = 0;
                      break;
                   default:
                      i = g_cReceNum;
                      g_cReceBuf[i] = rece_data;
                      break;
               }
           }
           else
           {
               switch (rece_data)
               {
                        case 0xAA:
                      g_bReceAA = 1;
                   default:
                      i = g_cReceNum++;
                      g_cReceBuf[i] = rece_data;
                      break;
               }
           }
           i = (((unsigned int)(g_cReceBuf[1]<<8)) + (unsigned int)(g_cReceBuf[0]));
           if ((g_cReceNum == i + 2) && ( i != 0 ))
       {
            for (j=1; j<g_cReceNum; j++)
            {   verify ^= g_cReceBuf[j];    }
            if (!verify)
                {
                        g_bReceOk  = 1;
                        g_cCommand = (((unsigned int)(g_cReceBuf[5]<<8)) + (unsigned int)(g_cReceBuf[4]));
                        g_bReceAA  = 0;
                                sond =  0;
                        ES = 0;
                }
        }

        if (g_cReceNum >= sizeof(g_cReceBuf))
        {   g_cReceNum=0;   }
    }
    if (TI)
    {        TI = 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_MS)
{
        unsigned char  i=0;
        while(_MS--)
        {
       for(i=0;i<120;i++)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char _5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_50us--)
        for(i=0;i<25;i++);
}

网友A(2018-09-21):
好东西,  正好需要。

网友B(2018-10-28):
不是SPI接口的!

网友C:
感谢大佬,有用有用

网友D(2019-05-04):
学习一下,代码不是SPI的驱动。

网友E:
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