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2.0的普中屏幕 谁有它的资料?

楼主:
TFT2.0的普中屏幕  谁有它的资料?

网友A(2017-03-17):
网上搜到的数据手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9-02-13):
普中开发板有代码

网友C:
例程里面有代码,51刷的太慢了。显示不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例程里面有代码,51刷的太慢了。显示不舒服

能不能发一下,我的这个失效了

网友E(2019-06-11):
我回复一下,看下可否下载。

网友F:
只需更换电池就可以续航。

网友G(2019-08-28):
同求,光盘资料里的失效了

网友H(2020-06-04):
同TFT2.0屏的资料,剛完。结果资料没了,哪位大神有的话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I(2022-08-12):
就是这个屏幕,没把驱动写在pcb上,驱动只能在例程里一个一个试,但由于原来的编译文件太大,我又对代码进行了精简,使他只有一个打印字符串的功能,这样编译出的文件大小只有3k左右,然后就一个一个驱动试下去,最终找到是这个TFT20_HX8340B的驱动。

测试用的Keil项目(STC89C52RC).zip

网友J(2023-03-16):
引用 网友I:
就是这个屏幕,没把驱动写在pcb上,驱动只能在例程里一个一个试,但由于原来的编译文件太大,我又对代码进 ...

确实有效

网友K(2023-08-07):
引用 网友B:
普中开发板有代码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