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自平衡小车源代码

楼主:
平衡小车代码

全部源码下载:

部分代码预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math.h>
//******角度参数************

float Gyro_y;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float Angle_gy;      //由角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float Accel_x;             //X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Angle_ax;      //由加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float Angle;         //小车最终倾斜角度

//******PWM参数*************

int   speed_mr;                 //右电机转速
int   speed_ml;                 //左电机转速
float PWM;           //综合PWM计算
//******电机参数*************

float speed_r_l;        //电机转速
float speed;        //电机转速滤波
//******卡尔曼参数************

const float Q_angle=0.001;
const float Q_gyro=0.003;
const float R_angle=0.5;
const float dt=0.01;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const char  C_0 = 1;
float Q_bias, Angle_err;
float PCt_0, PCt_1, E;
float K_0, K_1, t_0, t_1;
float Pdot[4] ={0,0,0,0};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static const float Kp  = 35.0;                                //PID参数
static const float Kd  = 2.5;                                        //PID参数
static const float Ksp = 10.0;                                //PID参数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义一个定时器结构体变量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使能定时器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 1);        //计数10000次,因为从0开始,所以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时钟72分频,因为0不分频,所以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4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清除定时器4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定时器4中断

  TIM_Cmd(TIM4, ENABLE);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注册定时器4中断处理函数***********************/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注册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配置串口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占先式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副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中断禁止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初始化

}
void Control_Init(void)
{
        TIM4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定时器4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Angle_Calculate();// 车体倾角计算
                Speed_Calculate();//车速计算
                PWM_Calculate();//电机PWM值计算
                Motor_Control(PWM);//调节电机参数

        }
}

/*****************卡尔曼滤波**************************************************/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        //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void Angle_Calculate(void)
{
        static        uint8_t DataBuffer[2];        //数据缓存

/****************************加速度****************************************/
        I2C_ReadBuffer(DataBuffer, ACCEL_XOUT_H, 2);
        Accel_x  = (short)((DataBuffer[0]<<8)+DataBuffer[1]);          //读取X轴加速度
        Angle_ax = (Accel_x +220) /1638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得到角度(弧度)
        Angle_ax = Angle_ax*1.2*180/3.14;     //弧度转换为度,

/****************************角速度****************************************/
        I2C_ReadBuffer(DataBuffer, GYRO_YOUT_H, 2);
        Gyro_y = (short)((DataBuffer[0]<<8)+DataBuffer[1]);              //静止时角速度Y轴输出为-18左右
        Gyro_y = (Gyro_y + 18)/16.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角速度值
        //Angle_gy = Angle_gy + Gyro_y*0.01;  //角速度积分得到倾斜角度,因为卡尔曼计算带有时间dt,所以此处不用积分

/***************************卡尔曼融合*************************************/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互补滤波****************************************/

        /***补偿原理是取当前倾角和加速度获得倾角差值进行放大,然后与
****陀螺仪角速度叠加后再积分,从而使倾角最跟踪为加速度获得的
****角度 0.5为放大倍数,可调节补偿度;0.01为系统周期10ms
*************************************************************/

//        Angle = Angle + (((Angle_ax-Angle)*0.5 + Gyro_y)*0.01);                //因为加或不加此语句处理效果一样,故省略,原因搞不清楚。。。

}
void Speed_Calculate(void)
{
                speed_mr=TIM_GetCounter(TIM2)-0x7fff;
                speed_ml=TIM_GetCounter(TIM3)-0x7fff;                //读取编码器寄存器计数值,并减去中间值,得到速度矢量
                TIM_SetCounter(TIM2, 0x7fff);
                TIM_SetCounter(TIM3, 0x7fff);                                                //重置编码器计数值

                speed_r_l =(speed_mr + speed_ml)*0.5;
                speed *= 0.7;                                                          //车轮速度滤波
                speed += speed_r_l*0.3;

}
void PWM_Calculate(void)
{
                if(Angle<-40||Angle>40)                //倾角过大就关闭电机,进入死循环,直到复位
                {
                        Motor_Stop();
                        while(1);
                }
                PWM  = (short)(Kp*Angle + Kd*Gyro_y);          //PID:角速度和角度调节
                 PWM += Ksp*speed;                                                                                                    //PID:车速度调节
}

网友A(2017-04-24):
平衡车的代码够复杂的 初学者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B(2017-12-07):
只有代码吗

网友C:
有人可以说一下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18-05-17):
滤波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