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验报告 带两种定义矩阵方法源程序

楼主(2017-03-17):
完整的报告下载(word格式):

下面是部分内容预览:
----------------------------------------------------------------------------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

学生姓名:吴琪学    号:19215115专业班级:计科151

一.实验目的
(1)熟练Visual Studio 6.0和2008两种开发环境,包括基本操作命令、相应菜单项和快捷键;掌握C++程序的基本结构及相应编辑、编译、调试和运行的方法;
(2)复习数组、单链表等数据结构的编程实现;
(3)掌握利用数组、单链表实现n×n矩阵的存储、数乘、转置和旋转反射等
二.实验内容
实验1:矩阵的数乘
(1)程序功能简介
根据矩阵处理的数据知识,编程实现矩阵的数乘程序。
(2)程序设计要求
① 实现n×n矩阵的数乘,其中n为用户输入的任意整数;
② 先采用数组来表示矩阵,再采用单链表来表示矩阵,分别实现两种数据结构下的矩阵数乘,并比较两种数据结构的程序实现难易程度;
③生成相应可执行程序,并提交实验报告和可执行程序。
实验2:矩阵的旋转反射和转置
(1)程序功能简介
根据矩阵处理的数据知识,编程实现矩阵旋转反射和转置程序。
(2)程序设计要求
① 实现n×n矩阵的旋转反射和转置,其中n为用户输入的任意整数;
② 先采用数组来表示矩阵,再采用单链表来表示矩阵,分别实现两种数据结构下的矩阵旋转反射和转置程序,并比较两种数据结构的程序实现难易程度;
③生成相应可执行程序,并提交实验报告和可执行程序。

三.实验环境
PC微机
DOS操作系统或 Windows 操作系统
Visual c++程序集成环境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实验1:矩阵的数乘
程序设计说明
① 矩阵数乘的数据原理相对简单,主要是解决矩阵的表示,可以采用数组和单链表两种方式;
② 先采用数组来表示矩阵,实现相应矩阵数乘程序;
③ 再采用单链表来表示矩阵,相应矩阵的数乘操作变得简单。
实验2:矩阵的旋转反射和转置
程序设计说明
① 矩阵旋转反射和转置的数据原理相对简单,主要是解决矩阵的表示,可以采用数组和单链表两种方式;
② 先采用数组来表示矩阵,实现相应旋转反射和转置程序;
③ 再采用单链表来表示矩阵,相应矩阵的旋转反射和转置操作变得简单,只要按一定的算法改变链表中节点的次序即可。
五.实验数据及处理结果
【实验1
【设计思路】
输入矩阵n*n的大小n,数乘的大小,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的赋值,输出矩阵的初始状态以及数乘的结果。
【数据输入】输入矩阵n*n的大小n,数乘的大小,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的赋值。
【数据输出】输出矩阵的初始状态以及数乘的结果。

【结果及截图】
答:运行程序,(对于数组)输入矩阵大小4,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赋值:9 6 3 8 5 2 7 4 1 7 8 9 4 5 6 0,输入旋转角度90,选择x反射,矩阵初始布局以及特殊变换后的布局如下:
(对于链表)输入矩阵大小4,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赋值:6 4 2 8 4 3 6 7 1 2 3 6 4 1 7 5,输入旋转角度270,选择y反射,矩阵初始布局以及特殊变换后的布局如下:

六、实验总结及体会

       通过本次实验,熟练了Visual Studio 6.0和2008两种开发环境,包括基本操作命令、相应菜单项和快捷键,并掌握C++程序的基本结构及相应编辑、编译、调试和运行的方法。此外,复习数组、单链表等数据结构的编程实现,掌握利用数组、单链表实现n×n矩阵的存储、数乘、转置和旋转反射等操作的方法,对数据存储和算法复杂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源程序实现】
shucheng.h
//链表操作

typedef struct LNode{

              int num;

              LNode *next;

}*LinkList,LNode;

void init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me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valueList(int k,int n,LinkList &list);

void printList(int n,LinkList &list);

//数组操作

void initma(int n,int **&matrix);

void meanma(int n,int **matrix);

void valuema(int k,int n,int **matrix);

void printma(int n,int **matrix);

【shucheng.cpp】

#include"shucheng.h"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initma(int n,int **&matrix){

              matrix=new int*[n];

              int i;

              for(i=0;i<n;i++){

                            matrix[i]=new int[n];

              }

}

void meanma(int n,int **matrix){

              int i,j;

              cout<<"please input 数组矩阵 in order:";

              for(i=0;i<n;i++){

                            for(j=0;j<n;j++){

                                          cin>>matrix[i][j];

                            }

              }

}

void valuema(int k,int n,int **matrix){

              int i,j;

              for(i=0;i<n;i++){

                            for(j=0;j<n;j++){

                                          matrix[i][j]*=k;

                            }

              }

}

void printma(int n,int **matrix){

              int i,j;

              for(i=0;i<n;i++){

                            for(j=0;j<n;j++){

                                          cout<<matrix[i][j]<<" ";

                            }

                            cout<<endl;

              }

}

void initList(int n,LinkList &list){

              int i;

              list=new LNode;

              list->num=1;

              list->next=NULL;

              LinkList p;

              for(i=0;i<n*n;i++){

                            p=new LNode;

                            p->num=1;//初值定为1

                            p->next=list->next;

                            list->next=p;

              }

}

void me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list->next;

              cout<<"please input 链表矩阵 in order:";

              int i;

              for(i=0;i<n*n;i++){

                            cin>>p->num;

                            p=p->next;

              }

}

void valueList(int k,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list->next;

              int i;

              for(i=0;i<n*n;i++){

                            p->num*=k;

                            p=p->next;

              }

}

void printList(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list->next;

              int i;

              for(i=0;i<n*n;i++){

                            cout<num<<" ";

                            p=p->next;

                            if((i+1)%n==0)

                                          cout<<endl;

              }

}

test.cpp
  1. #include"shucheng.h"

  2. #include"iostream"

  3.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int n;

              cout<<"please input the size of matrix:";

              cin>>n;

              int k;

              cout<<"please input the 数乘的值:";

              cin>>k;

              int **matrix;

              initma(n,matrix);//建立数组

              meanma(n,matrix);//赋值

              printma(n,matrix);

              valuema(k,n,matrix);//求数乘

              cout<<"the result of 数乘"<<endl;

              printma(n,matrix);

              LinkList list;

              initList(n,list);

              meanList(n,list);

              printList(n,list);

              valueList(k,n,list);

              cout<<"the result of 数乘"<<endl;

              printList(n,list);

}

【结果及截图】
答:运行程序,输入矩阵大小4,输入数乘的值2,(数组)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赋值:5 3 1 4 8 9 6 4 2 8 6 3 0 1 4 5,输出矩阵初始赋值以及数乘后的结果如下:
(链表)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赋值:5 3 1 4 8 9 6 4 2 8 6 3 0 1 4 5,输出矩阵初始赋值以及数乘后的结果如下:
【比较数组与链表】
在对于矩阵赋值、对矩阵进行数乘以及输出矩阵时,以数组形式存储的矩阵需要通过两层循环实现操作,而以链表来表示矩阵只需一层循环,相较之下,以链表表示矩阵,进行相关操作的效率更高。
实验2
【设计思路】
分别通过数组和链表实现矩阵的变换:
输入矩阵n*n的大小n,以及按行列顺序输入矩阵的赋值,回车输出矩阵转置的结果,根据提示输入旋转矩阵的角度x(90的倍数),回车输出矩阵顺时针旋转x度的结果,根据提示反射的方式(x或y),输入x或y后回车,输出矩阵反射的结果。
【数据输入】 输入矩阵的大小,矩阵的赋值,旋转的角度,反射的方式。
【数据输出】 矩阵的初始状态,矩阵转置、旋转、反射的结果。

【源程序实现】
second.h
//链表操作

typedef struct LNode{

              int num;

              LNode *next;

}*LinkList,LNode;

void init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me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print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zhuanzhi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xuanzhu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void fansheList(int n,LinkList &list);

  12. //数组操作

  13. void initma(int n,int **&matrix);

  14. void meanma(int n,int **matrix);

  15. void printma(int n,int **matrix);

  16. void zhuanzhi(int n,int **matrix);

  17. void xuanzhuan(int n,int **matrix);

void fanshe(int n,int **matrix);

//其他
second.cpp
内容详见附件

test.cpp

  1. #include"second.h"

  2. #include"iostream"

  3.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int n;

              cout<<"please input the size of matrix:";

              cin>>n;

              //数组

              int **matrix;

              initma(n,matrix);//建立数组

              meanma(n,matrix);//赋值

              cout<<"please input 数组矩阵 in order:";

  14.               cout<<"the original state:"<<endl;

  15.               printma(n,matrix);

  16.               zhuanzhi(n,matrix);//转置

  17.               xuanzhuan(n,matrix);//旋转

  18.               fanshe(n,matrix);//反射

              //链表

              LinkList list;

              cout<<"please input the size of matrix:";

              cin>>n;

              initList(n,list);

              meanList(n,list);

              LinkList p=list->next;

              cout<<"please input 链表矩阵 in order:";

/*              int i;

              int rt=0;

              for(i=0;i<16;i++){

                            p->num=rt;

                            rt++;

                            p=p->next;

              }*/

              cout<<"the original state:"<<endl;

              printList(n,list);

              zhuanzhiList(n,list);

              xuanzhuanList(n,list);

              fansheList(n,list);

}

#include"second.h"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其他

//数组操作
void initma(int n,int **&matrix){
        matrix=new int*[n];
        int i;
        for(i=0;i<n;i++){
                matrix[i]=new int[n];
        }
}

void meanma(int n,int **matrix){
        int i,j;
        cout<<"please input 数组矩阵 in order:";
        for(i=0;i<n;i++){
                for(j=0;j<n;j++){
                        cin>>matrix[i][j];
                }
        }
}

void printma(int n,int **matrix){
        int i,j;
        for(i=0;i<n;i++){
                for(j=0;j<n;j++){
                        cout<<matrix[i][j]<<" ";
                }
                cout<<endl;
        }
}

void zhuanzhi(int n,int **matrix){
        int i,j;
        int t;
        for(i=0;i<n;i++){
                for(j=i;j<n;j++){
                        t=matrix[i][j];
                        matrix[i][j]=matrix[j][i];
                        matrix[j][i]=t;
                }
        }
        cout<<"the 转置 state:"<<endl;
        printma(n,matrix);
}

void xuanzhuan(int n,int **matrix){
        cout<<"please input 旋转度数(90 180 270 360...):";
        int c;
        cin>>c;

        int num=(c/90)%4;
        int x;
        int i,j;
        int t;

        for(x=0;x<num;x++){
                for(i=0;i<n/2;i++){
                        for(j=i;j<n-i-1;j++){
                                t=matrix[i][j];
                                matrix[i][j]=matrix[n-1-j][i];
                                matrix[n-1-j][i]=matrix[n-i-1][n-j-1];
                                matrix[n-i-1][n-j-1]=matrix[j][n-i-1];
                                matrix[j][n-i-1]=t;
                        }
                }
        }

        cout<<"the 顺时针旋转 state:"<<endl;
        printma(n,matrix);
}
void fanshe(int n,int **matrix){
        char c;
        cout<<"please choose x或y 反射:";
        cin>>c;
        int sign;
        switch(c){
        case 'x':sign=1;break;
        case 'y':sign=0;break;
        }
        int i,j;
        int t;
        if(sign==1){
                for(j=0;j<n;j++){
                        for(i=0;i<n/2;i++){
                                t=matrix[i][j];
                                matrix[i][j]=matrix[n-i-1][j];
                                matrix[n-1-i][j]=t;
                        }
                }
        }
        else{
                for(i=0;i<n;i++){
                        for(j=0;j<n/2;j++){
                                t=matrix[i][j];
                                matrix[i][j]=matrix[i][n-1-j];
                                matrix[i][n-1-j]=t;
                        }
                }

        }

        cout<<"the 反射 state:"<<endl;
        printma(n,matrix);
}

//链表操作
void initList(int n,LinkList &list){
        int i;
        list=new LNode;
        list->num=1;
        list->next=NULL;

        LinkList p;
        for(i=0;i<n*n;i++){
                p=new LNode;
                p->num=1;//初值定为1
                p->next=list->next;
                list->next=p;
        }
}

void me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list->next;
        cout<<"please input 链表矩阵 in order:";
        int i;
        for(i=0;i<n*n;i++){
                cin>>p->num;
                p=p->next;
        }
}

void printList(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list->next;
        int i;
        for(i=0;i<n*n;i++){
                cout<<p->num<<" ";
                p=p->next;
                if((i+1)%n==0)
                        cout<<endl;
        }
}

//小函数
void inList(LinkList &e,LinkList &qian){//插入到qian之后
        e->next=qian->next;
        qian->next=e;
}
void outList(LinkList &e,LinkList &qian){//删除qian后的结点
        e=qian->next;
        qian->next=qian->next->next;
        e->next=NULL;
}

void zhuanzhiList(int n,LinkList &list){
        LinkList po=list->next,p=list->next;
        int k,i,j;
        LinkList e;
        for(k=0;k<n-1;k++){

        for(i=0;i<n-1;i++){
                for(j=1;j<n-k;j++){
                        p=p->next;
                }
                outList(e,p);
                inList(e,po);
                po=po->next;
        }
        po=po->next;
        p=po;
        }
        cout<<"the 转置 state:"<<endl;
        printList(n,list);
}

void xuanzhuanList(int n,LinkList &list){
        cout<<"please input 旋转度数(90 180 270 360...):";
        int c;
        cin>>c;

        int num=(c/90)%4;
        int x,i,j,k;
        LinkList e;
        LinkList p;
        LinkList t;
        for(x=0;x<num;x++){
                p=list;
                t=list->next;
                for(i=0;i<n;i++){
                        t=p->next;
                        for(k=0;k<n-1;k++){
                        for(j=0;j<n-i-1;j++){
                                t=t->next;
                        }
                        outList(e,t);
                        inList(e,p);
                        }
                        for(j=0;j<n;j++){
                                p=p->next;
                        }
                }
        }//x

        cout<<"the 旋转 state:"<<endl;
        printList(n,list);
}

void fansheList(int n,LinkList &list){
        char ch;
        cout<<"please choose x或y 反射:";
        cin>>ch;
        int sign;
        switch(ch){
        case 'x':sign=1;break;
        case 'y':sign=0;break;
        }
        int i,j,k;
        LinkList a,b,c,d;
        LinkList p,t,e;
        if(sign==1){//x反射 上下
                a=list;
                b=list;
                for(i=0;i<n;i++){
                        b=b->next;
                }
                for(i=0;i<n-1;i++){
                        c=b->next;
                        d=b;
                        for(j=0;j<n;j++){
                                d=d->next;
                        }
                        b->next=d->next;
                        d->next=a->next;
                        a->next=c;
                }
        }
        else{//y反射  左右
                p=list;
                for(i=0;i<n;i++){
                        t=p->next;
                        for(j=0;j<n-1;j++){
                                outList(e,t);
                                inList(e,p);
                        }
                        for(k=0;k<n;k++){
                                p=p->next;
                        }
                }

        }

        cout<<"the 反射 state:"<<endl;
        printList(n,list);
}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