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电源的理解(带不动负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17):
生活经常遇到电源‘’带不动‘’的例子,比如用大功率电器跳闸,电脑电源供电不足。但是如何理解造成电源‘’带不动‘’的原因呢? 小弟把自己的理解写在下面,请大家指正。

电源只提供电压,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如果并联的用电器越多,每个用电器的电流变小,电源总电流变大(高中学的并联电路);从而电源内阻分压变大,从而导致用电器电压变小电流也变小(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发生‘’带不动‘’。

那么一般电源标注的最大负载值该如何理解呢?是指超过这个值电压才会明显下降吗?

家用220v电源又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P=VI...請參考

网友B:
最大负载值是此电源能带动的最大功率,超过这个负载电源就会超负荷运作,从而发烫,最终导致烧坏

网友C:
“电源只提供电压,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对。
比如:220V电源,0.00000000000000001欧的电阻,这个电流当今全世界也无法提供。
电源的供电能力,取决于电源自身的能量给出能力。
如:市电取决于发电机的总装机容量以及推动发电机的能量大小。
电池:取决于内部的化学能量。

网友C:
再如:1.5V的一号电池,接一个0.00001欧的电阻,请问电流是150000A吗?
如果是,就发财了。

网友C:
“高中学的”:是理想电源。

网友C:
“电源标注的最大负载值该如何理解呢?”
就是一个人的最大力气。超过了,他就趴窝了。可能累死,也可能断臂,也可能……

网友C:
“是指超过这个值电压才会明显下降吗?”
不一定。大多会这样。

网友D:
这个东西主要是指电源或者负载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功率=电压*电流,当超过负载以后,轻则电压下降,重则烧毁电器

网友E: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F:
理想的电源是只往外贡献,自己不消耗电的。也就是它的内部可以让电流畅通无阻的通过,即其内部不存在对电流的阻碍,也就是内部电阻 即 内阻=0。实际上,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由于工艺、材料等诸多因素,所有的电源的内部电阻都不会=0。一般的,好一些的也要有几个毫欧。因此,真实的电源在工作时,自己也会耗电的。摸摸电池就会知道有的电池工作时发热很厉害,也就是自耗电很大。所以有时候用电器多的话,灯比较暗就是因为电源的内阻在与外电路分压。

网友G:
先学点电工常识。

网友H:
详细了解可以加我

网友I:
电源功率大,材料成本高。电源功率小,材料成本低。为了降低材料成本,供电按需要设计电源的功率。
超过设计电源的功率时,跳闸或保护,防止线路发热温度过高引起火灾。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J:
“带不动”,形象说。其实涉及很多因素,如内阻、输出电流元件的额定值、与负载使用的状态(容性?感性?)等等。功率的大小,往往是这些的总描述。什么电流乘电压,那更是理论上的基础,但却不能说明全部。

网友K(2018-03-14):
引用 网友F:
理想的电源是只往外贡献,自己不消耗电的。也就是它的内部可以让电流畅通无阻的通过,即其内部不存在对电流 ...

你回答得太好了

网友G:
只是高中物理水平,不够电工原理水平。建议先学电工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L:
带不动负载一般就是指电流过大后电源内阻引起的压降过大,导致负载端电压低于正常运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