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是什么意思? 感觉这个问题好low啊 求助大神

楼主(2017-03-1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是什么意思? 感觉这个问题好low啊

网友A:
就是把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重新定义为uchar,以后定义就可以使用比如uchar  a这种形式,而不必再写全称了!

网友B:
用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网友C:
这样的写法是为了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举个例子,你代码51单片机中定义了变量int a; 这个a是16bit的变量。然后你把代码移植到换到STM32中,那么a就变成32位。事实上你不希望改变a的类型(也就是希望a还是16bit的),那么就需要使用如下方式定义:
#define int s8
s8 a;
在移植的时候,直接修改#define int s8就可以了。
比如在51单片机上是#define int s8,在STM32等32位单片机上就用#define short s8;

网友D:
一楼二楼正解。

网友E:
宏定义,以后用uchar 就代表unsinged char了,不用那么麻烦去敲 unsigned char那么多字符

网友F:
宏定义 使得unsigned char简单容易记形式 uchar,, 编译器编译时使用unsigned char 替换编程使用的uchar,

网友G:
用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应该是更方便吧

网友H:
定义字符型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重新定义为uchar,以后定义就可以使用比如uchar  a这种形式,而不必再写全称了 ...

谢谢啊

网友I:
宏定义unsigned char为uchar,之后你写的程序就不用写那么长了

网友J:
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重新定义为uchar

网友K:
用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也就是简单点,不用那么麻烦去敲 unsigned char那么多字符

网友L(2017-11-23):
就是把数据类型unsigned char重新定义为uchar,以后定义就可以使用比如uchar  a这种形式,而不必再写全称了!至于为什么字符还会有无符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M(2018-09-03):
#define 是宏定义 在预编译时处理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是把 unsigned char 定义为uchar
加油

网友N: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 unsigned char 宏定义为 uchar

网友O:
#define为宏定义 unsigned char 为无符号字符 就是说 char 的大小为 -128~127 unsigned char 就是0~255 这也是很多游戏属性设定最大值为255的原因。。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 unsigned char 宏定义为 uchar 以后只要写uchar 就是unsigned char 的意思。。方便程序编写

网友P:
这是一个宏定义,一般放在程序开头,uchar和 unsigned char等价,在程序中可直接用u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