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并调试锁相环PLL

楼主(2017-03-17):
简介

设计并调试锁相环(PLL)电路可能会很复杂,除非工程师深入了解PLL理论以及逻辑开发过程。本文介绍PLL设计的简易方法,并提供有效、符合逻辑的方法调试PLL问题。

仿真

如果不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仿真,则估计一个PLL电路的规格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进行PLL设计的第一步应当是仿真。我们建议工程师使用ADIsimPLL软件运行基于系统要求的仿真,包括参考频率、步进频率、相位噪声(抖动)和频率杂散限制。

许多工程师面对如何选择参考频率会感到无所适从,但其实参考频率和输出频率步进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采用整数N分频PLL,则输出频率步进等于鉴频鉴相器(PFD)输入端的频率,该频率等于参考分频器R 分频后的参考频率。采用小数N分频PLL,则输出频率步进等于PFD输入频率除以MOD值,因此,您可以使用较高的参考频率,获得较小的频率步进。决定使用整数N分频或是小数N分频时,可牺牲相位噪声性能换取频率步进,即:较低的PFD频率具有更好的输出频率分辨率,但相位噪声性能下降。
例如,表1显示若要求具有固定频率输出以及极大的频率步进,则应首选整数N分频PLL(如ADF4106),因为它具有更佳的总带内相位噪声。相反,若要求具有较小的频率步进,则应首选小数N分频PLL(如ADF4153),因为它的总噪声性能优于整数N分频PLL。相位噪声是一个基本的PLL规格,但数据手册无法针对所有可能的应用指定性能参数。因此,先仿真,然后进行实际硬件的测试就变得极为关键。

表1. 相位噪声确定PLL 的选择
甚至在真实条件下通过ADIsimPLL仿真PLL电路时,结果也可能是不够的,除非真实参考以及压控振荡器(VCO)的模型文件已包含在内。如果未包含在内,则仿真器将使用理想参考和VCO进行仿真。若要求高仿真精度,则花在编辑VCO和基准电压源库文件上的时间将会是值得的。

PLL使用与放大器类似的负反馈控制系统,因此环路带宽和相位裕量的概念此处依然适用。通常,环路带宽应设为PFD频率的十分之一以下,且相位裕量的安全范围为45°至60°。此外,应当进行针对真实电路板的仿真和原型制作,以便确认电路符合PCB 布局对寄生元件、电阻容差和环路滤波器电容的规格要求。

有些情况下,暂时没有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因此工程师必须确定是否能使用其他值。在ADIsimPLL的“工具”菜单中隐藏了一项小功能,为“BUILT”。该功能可将电阻和电容值转换为最接近的标准工程值,允许设计人员返回仿真界面,验证相位裕量和环路带宽的新数值。

寄存器
ADI PLL提供很多用户可配置选项,具有灵活的设计环境,但也会产生如何确定存储在每个寄存器中数值的难题。一种方便的解决方案是使用评估软件设置寄存器值,甚至PCB 未连接仿真器时也能这么做。然后,设置文件可保存为.stp 文件,或下载至评估板中。图1显示ADIsimPLL仿真结果,提供诸如VCO内核电流等参数的建议寄存器值。

原理图和PCB 布局

设计完整PLL电路时,需牢记几点。首先,重要的是匹配PLL的参考输入端口阻抗,将反射降至最低。另外,保持电容与输入端口并联组合值尽量小,因为它会降低输入信号的压摆率,增加PLL环路噪声。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PLL数据手册上的输入要求。

其次,将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相分离,最大程度减少它们之间的干扰。VCO 电源特别敏感,因此此处的杂散和噪声可轻易耦合至PLL 输出。再则,用于组成环路滤波器的电阻和电容应当放置在尽可能离PLL 芯片近的地方,并使用仿真文件中的建议值。若您在改变环路滤波器元器件值之后发现难以锁定信号,请尝试使用最初用于评估板的数值。

对于PCB 布局而言,其主要原则是将输入与输出分离,确保数字电路不会干扰模拟电路。例如,若SPI 总线太过靠近参考输入或VCO输出,则访问PLL 寄存器时,VCO输出会在PLL输出端产生杂散现象。

从热设计角度来看,可在PLL 芯片底下放置一个导热接地焊盘,确保热量流经焊盘,到达PCB和散热片。在极端环境下使用时,设计人员应计算PLL芯片和PCB的所有热参数。

有效利用MUXOUT

在调试阶段开始时,若PLL不锁定,则很难确定应当从何处开始。第一步,可以使用MUXOUT查看是否所有内部功能单元都正常工作,如图2 所示。例如,MUXOUT能显示R计数器输出,指示参考输入信号良好,且寄存器内容成功写入。MUXOUT还能检查检测器的锁定状态,以及反馈环路中的N分频输出。通过这种方法,设计人员可确定每个分频器、增益或频率值是否正确。这是调试PLL 的基本过程。
图2. MUXOUT 引脚辅助PLL 进行调试

时域分析

调试PLL时,使用时域分析,演示写入串行外设接口(SPI)总线上的寄存器数据是正确的。虽然读写操作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请确保SPI时序符合规格,且不同线路之间的串扰减小到最低程度。
应当参考PLL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以便确定数据建立时间、时钟速度、脉冲宽度和其他规格。确保留有足够的裕量,以便在所有条件下都满足时序要求。使用示波器检查时域内的时钟和数据边沿位于正确位置。若时钟和数据线路太过接近,则串扰会使时钟能量通过PCB布线耦合至数据线路。这种耦合会导致数据线路在时钟的上升沿产生毛刺。因此,读写寄存器时需检查这两条线路,尤其当寄存器出现错误时。确保线路电压满足表2的规格。

频谱分析
频域中的问题更常见、更复杂。如果使用频谱分析仪,则应当首先检查PLL输出是否锁定;如果波形具有稳定的频率峰值则表示锁定。如果未锁定,则应当遵循前文所述的步骤。

如果PLL已锁定,则收窄频谱分析仪带宽,以便确定相位噪声是否位于可接受范围内,并将测试结果与仿真结果对照确认。测量某些带宽条件下的相位噪声,如1kHz、10kHz和1MHz。

若结果与预期不符,则应首先回顾环路滤波器设计,检查PCB板上元器件的真实值。然后,检查参考输入的相位噪声是否与仿真结果一致。PLL仿真相位噪声应与真实值接近,除非外部条件有所不同,或向寄存器写入了错误值。

电源噪声不可忽略,哪怕使用了低噪声LDO;因为DC-DC转换器和LDO都可能成为噪声源。LDO数据手册显示的噪声频谱密度通常会影响噪声敏感型器件,比如PLL(见图3)。为PLL选择低噪声电源,特别是需要为VCO的内核电流提供电源。
图3. LDO 噪声频谱密度

通常PLL的输出端会有四种类型的杂散:PFD 或参考杂散、小数杂散、整数边界杂散以及外部来源杂散,如电源。所有PLL都至少有一种类型的杂散,虽然永远无法消除这些杂散,但某些情况下,在不同类型的杂散或频率之间进行取舍,可以改进整体性能。

若要避免参考杂散,请检查参考信号的上升沿。边沿过快或边沿幅度过大都会对频域造成严重的谐波现象。另外,仔细检查PCB 布局,避免输入和输出之间产生串扰。
插播:2017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融创芯城用户邀请有效注册人数满10人且排名前30名即可获得奖金,邀请人数越多,排名越高,奖金越丰厚!共2万元奖池等你来分!
如需最大程度地减少小数杂散,可增加扰动,迫使小数杂散进入本底噪声中,但这样做会略为增加本底噪声。

整数边界杂散不常见,且仅当输出频率过于接近参考频率的整数倍时才会发生,此时环路滤波器无法将其滤除。解决该问题的简便方法是重新调节参考频率方案。例如,若边界杂散发生在1100MHz处,且输出为1100.1MHz,参考输入为20 MHz,则使用100kHz 环路滤波器将参考频率改为30MHz即可消除该杂散。

结论

调试PLL 要求对PLL具有深入的理解,并且如果在设计阶段格外仔细,就能避免很多问题。若问题发生在调试阶段,请遵循本文所述之建议,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并逐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