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LCD1602显示)

楼主:
C语言超声波测距程序
Trig -------  P2^1;
Echo -------  P2^0;
VCC  -------- +5v
GND  -------- GND

请在上电之前,检查好接线是否正确。

超声波测距(LCD1602显示).rar

网友A(2017-08-30):
为啥把Trig 和 Echo的引脚换到别的引脚就不行了呢?能换到P1的引脚上去吗?

网友B: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