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proteus 中LED不发光,有电压,无电流

楼主(2017-03-1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
sbit csda=P3^2;
void main()
{
   csda=0;
   wr=0;
        P0=0xff;
        while(1);
}

这是程序,用DAC0832进行DA转换,觉得程序没有问题。

如图,P0口接了上拉电阻,然后,LED两端电压是2.05V(LED的截止电压是1V),然后流过LED的电流只有0。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请看一直DAC0832的手册就知道了,特别注意Iout输出电流的规定!
http://wenku.baidu.com/view/ff45f2d33186bceb19e8bb83.html?re=view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2hjP6nxSo1V37bu4gn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压差才有电流!
“LED两端电压是2.05V”,没有压差,仅仅是电位。

可是,LED已经一端接地了啊

网友B:
加一级运放试试

网友C:
多加一级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一直DAC0832的手册就知道了,特别注意Iout输出电流的规定!
http://wenku.baidu.com/view/ff45f2d3318 ...

谢谢,加了运算放大器就能点亮了

楼主:
谢谢,加了运放后能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