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热敏光敏的AD/DA转换程序外加原理图

楼主(2017-03-17):
分享一个单片机电位热敏光敏的AD/DA转换程序外加原理图
程序在2楼

HC6800-ES V2.0开发板原理图.pdf

楼主:
#include <reg52.h>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value,timer1;

void Time1Config();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重新赋初值
        TL1 = 0xFf;
        timer1++;
    count++;

}

DA的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XPT2046.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count;
        while(1)
        {
          if(count==50)
          {
                  count=0;
                temp = Read_AD_Data(0x94);                //   AIN0 电位器
        //        temp = Read_AD_Data(0xD4);                //   AIN1 热敏电阻
        //        temp = Read_AD_Data(0xA4);                //   AIN2 光敏电阻
        //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count++;

          DisplayData[7]=DIG_CODE[0];
          DisplayData[6]=DIG_CODE[0];
          DisplayData[5]=DIG_CODE[0];
          DisplayData[4]=DIG_CODE[0];

          DisplayData[3]=DIG_CODE[temp%10000/1000];
          DisplayData[2]=DIG_CODE[temp%1000/100];
          DisplayData[1]=DIG_CODE[temp%100/10];
          DisplayData[0]=DIG_CODE[temp%10/1];

          DigDisplay();
        }
}
void Di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电位器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