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快充蓄电池充电器电路设计,1.1A电流

楼主:
12V快充蓄电池充电器电路设计,1.1A电流,摩托车比较流行12V充电器。

网友A(2017-04-13):
请问,RL201是什么元件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RL201是什么元件来的

二极管,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RL201是什么元件来的

上网查查看

网友A:
嗯,查了,不过输入220vac和输出2×16vac,这有没有搞错,输出是16v交流的,而且还是双16v交流??

网友A:
1k可电阻是1kΩ可调电阻对吗,还有,温度保险丝要多少,而且这种型号保险丝好像找不到啊

网友A:
请问,要不加你微信请教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查了,不过输入220vac和输出2×16vac,这有没有搞错,输出是16v交流的,而且还是双16v交流??

这是全波整流不是桥式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k可电阻是1kΩ可调电阻对吗,还有,温度保险丝要多少,而且这种型号保险丝好像找不到啊

是可调的啊,保险丝根据下面:
快断保险丝:快断保险丝一般型号前F字母开头,例如F1AL250V,多用于电路板,只要电流超过其额定值瞬间即熔断,只能作短路保护。
慢断保险丝:慢断保险丝也叫延时保险丝,一般型号前T字母开头,例如T1AL250V,有些电路在开关瞬间的电流大于几倍正常工作电流,尽管这种电流峰值很高,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称它为冲击电流。快断的保险丝是承受不了这种电流的,延时保险丝的熔体经特殊加工而成,它具有吸收能量的作用,调整能量吸收量就能使它即可以抗住冲击电流又能对过载提供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全波整流不是桥式整流。

特别是7808前面那个二极管,导致变压器有直流,发热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全波整流不是桥式整流。

那么,这变压起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变压起的型号是什么

变压器是什么型号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变压器能不能用其他输出v数代替,想15v,18v或者24v,能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能不能用其他输出v数代替,想15v,18v或者24v,能不能用的,

可以的,但你后级电路需要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什么型号的,能告诉我吗

跟器件清单参数一样就可以,不用管型号的。我觉得自己做不划算的,网上的快速充电器很便宜的。功能也强大。

网友A:
唉,配件已经买得差不多了,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220v交流输入,0~24v或者0~更高,输出直流的电源模块,我想做这个

网友E(2018-09-18):
引用 网友A:
唉,配件已经买得差不多了,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220v交流输入,0~24v或者0~更高,输出直流的电源模块,我 ...

请问一下,变压器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