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闹钟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2017-03-17):
1.时分秒的正常显示
2.可单独调整时钟的分十秒
3.闹钟功能
4,键功能说明
second--正常显示和闹钟状态时调整秒位
minute--正常显示和闹钟状态时调整分位
hour--正常显示和闹钟状态时调整分位
alarm--开启和关闭闹钟功能(变量alarm_is_ok,1为open,0为close)
stop-set-open-close

显示该单片机多功能闹钟的仿真原理图: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uchar timeSetBuff[8]={'0','0',LED_MODE_COUNT,'0','0',LED_MODE_COUNT,'0','0'};//时钟数据缓冲区
uchar alarmSetBuff[8]={'0','0',LED_MODE_ALARM,'0','0',LED_MODE_ALARM,'0','0'};//闹钟时间数据缓冲区
uchar timeDisMod=0x24;                //00100100
uchar secondTemp,minuteTemp,hourTemp;
uchar secondAlarm,minuteAlarm,hourAlarm;
uchar timer0Temp;
uchar alarmKeyCount;                   //闹钟起停键计数
bit alarm_is_ok;                       //闹钟起停状态
bit time_is_ok;                        //时间是否到
bit interface_mod;                     // 显示界面模式,0为主时间界面,1为设置界面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
* 功    能:定时器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10ms
{
   TMOD |= 0x01;                        //GATE=0,TR=1运行;C/T=1,counter,0,timer;01十六进制
   TH0 = 0xdc;
   TL0 = 0x00;
   TR0 = 1;                                  //timer0 控制位,为1时启动timer0
   ET0 = 1;                             //timer0 中断使能
}

/********************************************************************************************
* 函数名称:时钟比较
* 功    能:比较时钟和闹钟的时间缓冲区,只比较时和分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Compare(void)
{
  if((minuteTemp == minuteAlarm) && (hourTemp == hourAlarm))
  {
     time_is_ok = 1;
         alarm_is_ok = 0;
         interface_mod = 1;
  }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功    能:调用并执行各个子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
{
uchar keyRead;
init_led();
init_key();
initTimer0();
timer0Temp = 0x00;
secondTemp = 0x00;
minuteTemp = 0x00;
hourTemp = 0x00;
secondAlarm = 0x00;
minuteAlarm = 0x00;
hourAlarm = 0x00;
alarmKeyCount = 0x02;
alarm_is_ok = 0;     //默认状态停止
time_is_ok = 0;      //默认时间未到
interface_mod = 0;
sei();
while(1)
{

   if(interface_mod == 1)
     ledSweepDisplay(alarmSetBuff,timeDisMod);
   else
     ledSweepDisplay(timeSetBuff,timeDisMod);
   if(alarm_is_ok == 1)
     timeCompare();

   keyRead = get_key_value();
   if(keyRead == KEY_ALARM)
   {
      if(alarm_is_ok == 1 || time_is_ok == 1)
          {
            alarm_is_ok = 0;
                time_is_ok = 0;
                interface_mod = 0;
                alarmKeyCount = 0x00;
          }
          else
          {
                if(alarmKeyCount < 0x02)
                alarmKeyCount++;
                else
                   alarmKeyCount = 0x00;
                if(alarmKeyCount == 0x01)
                  interface_mod = 1;
                if(alarmKeyCount == 0x02)
                 {
                   alarm_is_ok = 1;
                   interface_mod = 0;
                 }
          }
    }
   if(keyRead == KEY_SECOND)
   { if(interface_mod == 1)
     {
           if(secondAlarm < 59)
             secondAlarm++;
           else
             secondAlarm = 0x00;
           alarmSetBuff[S_L] = secondAlarm % 10 + '0';
           alarmSetBuff[S_H] = secondAlarm / 10 + '0';
         }
     else
         {
           if(secondTemp < 59)
             secondTemp += 1;
           else
             secondTemp = 0x00;
           timeSetBuff[S_L] = secondTemp % 10 + '0';
       timeSetBuff[S_H] = secondTemp / 10 + '0';
         }
   }
   if(keyRead == KEY_MINUTE)
   { if(interface_mod == 1)
     {
           if(minuteAlarm < 59)
             minuteAlarm++;
           else
             minuteAlarm=0x00;
           alarmSetBuff[M_L]=minuteAlarm%10+'0';
           alarmSetBuff[M_H]=minuteAlarm/10+'0';
         }
         else
         {
           if(minuteTemp < 59)
             minuteTemp += 1;
           else
             minuteTemp = 0x00;
           timeSetBuff[M_L] = minuteTemp % 10 + '0';
       timeSetBuff[M_H] = minuteTemp / 10 + '0';
         }

   }
  if(keyRead == KEY_HOUR)
  {
     if(interface_mod == 1)
         {
           if(hourAlarm < 23)
             hourAlarm++;
           else
             hourAlarm = 0x00;
           alarmSetBuff[H_L] = hourAlarm % 10 + '0';
           alarmSetBuff[H_H] = hourAlarm / 10 + '0';
         }
         else
         {
           if(hourTemp < 23)
             hourTemp += 1;
           else
             hourTemp = 0x00;
           timeSetBuff[H_L] = hourTemp%10+'0';
       timeSetBuff[H_H] = hourTemp/10+'0';
         }

  }

}
}

/*, */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中断函数
* 功    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入口处,定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dc;
   TL0 = 0x00;
   if(time_is_ok == 1)            //报警
     WARN_TRUMPET = ~WARN_TRUMPET;
   if(timer0Temp < 99)        //判断1s是否到
       timer0Temp++;
   else                            //进中断100次
   {
        timer0Temp = 0x00;
            if(secondTemp < 59)   //判断1min是否到
                {
                  secondTemp++;
                }
                else
                {

                  secondTemp = 0x00;
                  if(minuteTemp < 59)  //判断1hour是否到
                     minuteTemp++;
                 else
                  {
                    minuteTemp = 0x00;
                        if(hourTemp < 23)
                          hourTemp++;
                        else
                          hourTemp = 0x00;
                  }

                }
   }
   timeSetBuff[S_L] = secondTemp%10+'0';
   timeSetBuff[S_H] = secondTemp/10+'0';
   timeSetBuff[M_L] = minuteTemp%10+'0';
   timeSetBuff[M_H] = minuteTemp/10+'0';
   timeSetBuff[H_L] = hourTemp%10+'0';
   timeSetBuff[H_H] = hourTemp/10+'0';
   sei();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5-20):
太好啦!谢谢分享!正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