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正弦波发生器(1~100KHZ) 用DAC0832+定时器中断实现 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3-17):
下面给出一个设计实例,在实例中通过定时器中断和DAC0832结合的方式来产生1~100KHZ的正弦波,幅度为0-Vcc/2。
首先按照下面的公式建立一个正弦波样本表,样表中将一个正弦波周期分成128个点,每个点按7位量化(127对应最高幅度Vcc/2):
f(x) = 64 + 63 * sin(2πx/180) x∈[0…127]
程序中使用16位定时器0产生取样中断,及定时器0的中断时间即为正弦波的采样周期。(T=1/(f*64))。本例中将正弦波分成64个采样点输出,及每隔两个点要从采样样本中取出一个数DAC0832的输入。

单片机源程序:
#define SIN_GLOBAL 1
#include "sin.h"
//正弦波128个采样点寄存数组
code uchar Sin[128] = {
                        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
                                                109,111,113,115,117,118,120,121,123,124,125,126,126,
                                                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
                                                120,118,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
                                                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45,42,39,
                                                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
                                                1,0,0,0,0,0,0,0,1,1,2,3,4,6,7,9,10,12,14,16,18,21,23,
                                                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double timer0Delay)
*函数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
*函数入口:timer0Delay,定时器定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函数出口:无
**********************************************************/
void Timer0_init(double timer0Delay)
{
   double time;
   double timeTemp;
   timer0TH0=0x00;
   timer0TL0=0x00;
   timeTemp=0x00;
   time=(double)(((double)12)/((F_CPU)/1000000));
   if(((double)255)*time>timer0Delay)
    {
       timer0TH0=0x00;
           timer0TL0=(uchar)(256ul-timer0Delay/time);
    }
   else
    {
          while(timeTemp>timer0Delay)
          {
           timeTemp+=time;
           timer0TH0++;
          }
          timer0TH0--;
          timeTemp=timeTemp-((double)timer0TH0)*time;
          timer0TL0=(uchar)(256ul-timeTemp/time);
    }
   TMOD|=0x01;                               //GATE=0,TR=1运行;C/T=1,counter,0,timer;01十六进制
   TH0=timer0TH0;
   TL0=timer0TL0;
   TR0=1;                                         //timer0 控制位,为1时启动timer0
   ET0=1;                                    //timer0 中断使能
}
/**********************************************************
*函数名称:dac0832_init(void)
*函数功能:D/A转换芯片dac0832初始化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dac0832_init(void)
{
  sinCodeCount=0;
  DAC0832=Sin[0];
}
/**********************************************************
*函数名称:writeDAC0832(uchar dacDate)
*函数功能:向D/A转换芯片dac0832数据口写数据
*函数入口:dacDate
*函数出口:无
**********************************************************/
void writeDAC0832(uchar dacDate)
{
  DAC0832=dacDate;
}

下载:

网友A(2017-07-04):
程序有问题  求指导

网友B(2018-10-24):
程序报错啊

网友C(2019-08-08):
没有main函数

网友D(2024-01-1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4-07-25):
正弦波的频率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