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3-17):
/********************************************************************
* 文件名  : 串行12864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
* 创建人  : 东流,2009年4月10日
* 版本号  : 2.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2^5;     //片选信号
sbit SID=P2^6;  //数据信号
sbit SCLK=P2^7;  //时钟信号
sbit RST=P2^2;  //复位信号
sbit CH = P2^4;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1);
hzkdis("   HOT-51");
write_com(0x91);
hzkdis("单片机开发板");
write_com(0x89);
hzkdis("          ");
write_com(0x98);
hzkdis("    东流电子");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Test();
  delay(5000);
}
}

网友A(2019-02-08):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CH 在代码中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将CH置于低电频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CH 在代码中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将CH置于低电频才可以?

在主函数里,不过直接接低电平也可以。

网友C(2020-06-28):
确实没显示。。。。

网友D(2021-07-01):
挺好,12864显示屏第一次可以成功显示,谢谢!!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D:
谢谢楼主,12864液晶显示屏(串行)第一次可以成功显示,继续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