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秒表仿真及源程序 实现0.01S~59分的计时 带3按键

楼主:
#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电子秒表程序,带开始和停止和清除3个按键,可以实现0.01S~59分的计时。下面是该电子秒表的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秒表主程序:
/****************************************************
*实例名称:秒表
*实例说明:本实例实现0.01S~59分的计时。按下Start键时
开始计数,此时按下Stop键时停止计时,按下Clear键时清零
显示屏。Start键和Stop键分别通过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来
实现操作
*作者:kxm
*时间:09.06.13
****************************************************/
#include "target.h"
#include "led.h"
/*时钟显示数字区,从左至右为:分高位,分低位;秒高位,秒低位;毫秒高位,毫秒低位*/
uchar clock_time[8]={'0','0',0x01,'0','0',0x01,'0','0'};
const uchar displayMode=0x24;
void main()
{
  uchar i;
  target_init();
  led_init();
  sei();
  while(1)
  {
   if(CLEAR_KEY==0)
   {
     for(i=0;i<200;i++);
         if(CLEAR_KEY==0)
         {
           clock_time[MS_H]='0';
           clock_time[MS_L]='0';
           clock_time[S_H]='0';
           clock_time[S_L]='0';
           clock_time[MIN_H]='0';
           clock_time[MIN_L]='0';
         }
   }
   ledSweepDisplay(clock_time,displayMode,0x08);
  }
}
void T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溢出中断,延时10ms
{
  TH0=0xDC;
  TL0=0x00;
  if(clock_time[MS_L]<'9')
    clock_time[MS_L]++;
  else
   {
     clock_time[MS_L]='0';
         if(clock_time[MS_H]<'9')
          clock_time[MS_H]++;
         else
         {
           clock_time[MS_H]='0';
           ms_to_s(clock_time);
         }
   }
}
void StartInt(void) interrupt 0          //启动按键通过外部中断0
{
  TR0=1;
}
void StopInt(void)  interrupt 2         //停止按键通过外部中断1
{
  TR0=0;
}

电子秒表的target.c源码:
#define TARGET_GLOBAL 1
#include "target.h"
/****************************************
*函数名称:target_init(void)
*函数功能:包含本文件中初始化函数和变量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target_init(void)
{
  timer0_init();  //timer0初始化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int1_init();          //外部中断1初始化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void)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11.0592Mhz晶振,
  定时10ms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MODEL1,timer
  TH0=0xDC;             //定时10ms
  TL0=0x00;
  ET0=1;             //中断使能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函数名称:int0_init(void)
*函数功能: 外部中断0中断初始化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int0_init(void)
{
  EX0 = 1;         //外部中断0使能
  T0 = 1;         //外部中断0跳变中断(下降沿跳变)
}
/****************************************
*函数名称:int1_init(void)
*函数功能: 外部中断0中断初始化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int1_init(void)
{
  EX1 = 1;         //外部中断1使能
  IT1 = 1;         //外部中断1跳变中断(下降沿跳变)
}
/*******************************************
*函数名称:ms_to_s(uchar *clockS)
*函数功能:实现毫秒级向秒级进位
*函数入口:*clockS,指向时间数组的指针
*函数出口:无
说明:说明:毫秒级和秒级计数均为两位BCD码,
毫秒最大值为99,秒最大值为59
*******************************************/
void ms_to_s(uchar *clockS)
{
  if(clockS[S_L]<'9')
    clockS[S_L]++;
  else
  {
    clockS[S_L]='0';
    if(clockS[S_H]<'5')
         clockS[S_H]++;
        else
        {
          clockS[S_H]='0';
          s_to_min(clockS);
        }
  }
}
/*******************************************
*函数名称:s_to_min(uchar *clockMin)
*函数功能:实现秒级向分钟级进位
*函数入口:*clockMin,指向时间数组的指针
*函数出口:无
*说明:秒级和分钟级计数均为两位BCD码,
      秒最大值59,分最大值99
*******************************************/
void s_to_min(uchar *clockMin)
{
  if(clockMin[MIN_L]<'9')
    clockMin[MIN_L]++;
  else
  {
    clockMin[MIN_L]='0';
    if(clockMin[MIN_H]<'9')
         clockMin[MIN_H]++;
        else
        {
          clockMin[MIN_H]='0';
        }
  }
}

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

网友A(2019-09-17):
引用 网友B:
该秒表的led数码管驱动程序:

你好吗要怎么把中间的横线去掉了只用六位

网友B(2017-03-18):
该秒表的led数码管驱动程序:
#define LED_GLOBAL 1
#include "led.h"
/****************************************
*函数名称:delay_us(uint us)
*函数功能:实现微秒级的延时
*函数入口:us,延时函数循环后期数
*函数出口:无
****************************************/
void delay_us(uint us)
{
  uint i;
  while(us--)
  {
    for(i=0;i<100;i++);
  }
}
/****************************************
*函数名称:led_init(void)
*函数功能:六位七段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
void led_init(void)
{
   LED=segLedCode[0];
   LED_CS1=0;
   LED_CS2=0;
   LED_CS3=0;
   LED_CS4=0;
   LED_CS5=0;
   LED_CS6=0;
   LED_CS7=0;
   LED_CS8=0;
}
/**********************************************
*函数名称:ledWrite(uchar c,uchar n,uchar mod)
*函数功能:对一组数码管的某一位进行短暂显示
*函数入口:c,要显示的数据;n,显示一组数码管中的
           第n位;mod,c的数据形式
*函数出口:无
*说明:当mod==DIGITAL时,c为数字0~9的ANCII码形式,
       此时在n位数码管上显示想用数字
       当mod==CHARACTER,直接将c输出数据口
***********************************************/
void ledWrite(uchar c,uchar n,uchar mod)
{
   if(CHARACTER==mod)
   {
          LED=c;
   }
   else if(DIGITAL==mod)
           {
              if((c-'0')<0x0a)
                  {
                    LED=segLedCode[c-'0'];
                  }
                  else
                  {
                        LED=segLedCode[0];
                  }
           }
   switch(n)
   {
                case 0x01:
                {
                  LED_CS1=0;
                  delay_us(10);
                  LED_CS1=1;
                  break;
                }
                case 0x02:
                {
                  LED_CS2=0;
                  delay_us(10);
                  LED_CS2=1;
                  break;
                }
                case 0x03:
                {
                  LED_CS3=0;
                  delay_us(10);
                  LED_CS3=1;
                  break;
                }
            case 0x04:
                {
                  LED_CS4=0;
                  delay_us(10);
                  LED_CS4=1;
                  break;
                }
                case 0x05:
                {
                  LED_CS5=0;
                  delay_us(10);
                  LED_CS5=1;
                  break;
                }
                case 0x06:
                {
                  LED_CS6=0;
                  delay_us(10);
                  LED_CS6=1;
                  break;
                }
                case 0x07:
                {
                 LED_CS7=0;
                  delay_us(10);
                  LED_CS7=1;
                  break;
                }
                case 0x08:
                {
                  LED_CS8=0;
                  delay_us(10);
                  LED_CS8=1;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ledSweepDisplay(uchar *segCode,uchar segCodeMod,uchar segNumber)
*函数功能:循环在数码管上显示缓冲区中的数据
*函数入口:segCode,指向显示缓冲区中的指针;segCodeMod,0~7位为1或0标示1~8位数码管
           显示的数据的类型(DIGITAL或者CHARACTER);segNumber,代表要显示数码管的
                   位数
*函数出口:无
*说明:本函数主要实现将显示缓冲区中的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
void ledSweepDisplay(uchar *segCode,uchar segCodeMod,uchar segNumber)
{
           uchar segCount;
        for(segCount=0;segCount<segNumber;segCount++)
        {
           if(segCodeMod&0x01)            /*1代表此处显示任意字符 */
           {
             ledWrite(segCode[segCount],segCount+1,CHARACTER);
           }
           else
           {
             ledWrite(segCode[segCount],segCount+1,DIGITAL);
           }
           segCodeMod=segCodeMo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