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转盘电子游戏设计方案 含原理图 PCB与详细教程

楼主:
著名电子游戏,幸运转盘设计方案,网上看到的,觉得不错,就分享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

幸运转盘的pcb:

幸运转盘原理图:

操作:
当你按下开关S1,游戏开始,轮盘周围的LED灯将开始沿着旋转轮的旋转发光,就像一个机械式的转轮,它会渐渐减慢并停止在某一点上。
该电路执行以下操作:
§  轮盘的转盘是由很多LED灯,布置成一个圆圈,轮流发光(可以说是一个圆形的追逐)。
§  就像它的机械对应物,转盘的转速逐渐减小为零。
§  当然,它必须是不可能提前预知停止在哪个位置(或哪个LED最终还会一直亮)。
§  最后,组件的数量和建设成本保留在边界内(因此没有“外来”的部分)。
对于一个变化,我们不会从头开始,但在最后,环形计数器和LED灯。该电路的这一部分是由IC3和IC4 (确切地说,是一半为IC4 ,而另一半并未使用)形成。IC3和CD4017是一对老朋友: CMOS十进制计数器。时钟信号提供给IC3 (引脚14 )的时钟输入,复位和启动输入(引脚15或13 )被连接到地面,从而开始IC3的操作。在时钟信号上升之际,输出Q0 到Q9依次一个比一个高,之后调转,依次从Q9到Q0渐渐升高,重复轮转。输出提供足够的电力来驱动LED 。传输到LED阳极的每个输出,并且这十个LED灯的阴极通过一个共同的串联电阻(为了限制电流)接地,这是一个LED灯发光。普通可接受的轮盘有十个LED灯,但是,我们经过特别设计,使用IC3 ( CD4017 )的十个输出变成20个LED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使用实际输出IC3(CD4017)的(CO,引脚12)。这个输出是为了控制。当输出Q0为高位时,分压器电路的跟随ICs也是高位,在输出Q5高位时,其跟随ICs为低位。
我们用它来输出发送到与两个D型触发器IC4 CD4013连接的分频器。这个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响应CO信号的上升沿。从输出(引脚2)到D输入(引脚5)的回馈,我们要确保Q和出口交汇处,在时钟信号的每个上升沿的极性,所以如果Q是高和低,接着的那个时钟脉冲Q将为低和高。
我们用它来输出发送到与两个D型触发器IC4 CD4013连接的分频器。这个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响应CO信号的上升沿。从输出(引脚2)到D输入(引脚5)的回馈,我们要确保Q和出口交汇处,在时钟信号的每个上升沿的极性,所以如果Q是高和低,接着的那个时钟脉冲Q将为低和高。
正如你在电路图中看到的,触发器的两个Q输出装有一个开关晶体管。随着对应的Q输出为高,10个LED灯全部熄灭。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操作如下:假设IC4A的Q输出为高(因此为低输出),然后T5导通且T4被切断关闭。取决于IC3 的十个输出分压器中哪个为高,其中一个LED灯 - LED1到LED10发光。然后,IC3的超过10个时钟脉冲Q0将为高值,同时CO输出也为高值。由于这个上升沿与触发器交叠,T5和T4导通。在下一层级的时钟脉冲,依次触发LED11 到LED20,触发器再次消减,轮到LED1到LED10发光,如此重。
振荡器:
在最后的情况下,轮到环计数器的时钟脉冲,我们有著名的CD4060(IC1),该IC除了有14个系列(正式名称为级联)的实际振荡器之外,也可切换两个分频器(类似于IC4A)。
振荡器频率由R7确定,C3将近450赫兹(精确值并不非常重要)。两个分频器内部的十四个输出,并非所有都送出:Q3 到Q9和Q11到Q13。
然后,在Q3(引脚7)处,第四个双分频器的输出端,频率为450赫兹:16到28赫兹;在450赫兹频率的输出Q4(第五个双分频器,引脚5):32≈14赫兹,等等。你可能会开始疑惑我们设计的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依次使用其中一个这些以往较低频率的时钟信号锁定到环形计数器,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即一个轮盘,渐渐变慢只停止。

制作资料下载:

网友A(2020-06-02):
请问您的幸运转盘的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嘛  供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