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液晶屏,为什么一直闪呢?

楼主:
液晶屏一直闪,像是很慢的刷新中。写入一次数据也会这样一直刷新
问题找到了,是单片机一直在重启。问题在这一句话上面,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应该怎么改呢?
  • vaild_bit = (vaild_bit - 3);//问题出在这句话,屏蔽掉不重启,改为(vaild_bit -2或者-1都可以唯独-3出错 但是显示就乱了。

  • void GPM1306_DISBMP(unsigned char *BMP, u8 startx, u8 starty, u8 xx, u8 yy)
  • {
  • unsigned long MCx8x3;
  • unsigned char LINE_COUNT, COLUNM_COUNT, color, t1,t2;
  • signed char vaild_bit = 8;
  • ((unsigned char *)&MCx8x3)[2] = *BMP;
  • BMP++;
  • LCDSetXY(startx, starty, startx + xx / 3, starty + yy - 1);
  • LCDWriteCmd(0x2C); //向DDRAM写入显示数据
  • for (LINE_COUNT = 0; LINE_COUNT < 120; LINE_COUNT++)
  • {
  • for (COLUNM_COUNT = 0; COLUNM_COUNT < 53; COLUNM_COUNT++)//160/3=53....1
  • {
  • if (vaild_bit < 3)
  • {
  • MCx8x3 = MCx8x3 << vaild_bit;
  • ((unsigned char *)&MCx8x3)[2] = *BMP;
  • BMP++;
  • MCx8x3 = MCx8x3 >> vaild_bit;
  • vaild_bit = vaild_bit + 8;
  • }
  • color = 0;
  • t1 = ((unsigned char *)&MCx8x3)[2];
  • if ((t1 & 0x80))
  • color = 0x03;
  • if ((t1 & 0x40))
  • color = color + 0x1c;
  • if ((t1 & 0x20))
  • color = color + 0xe0;
  • MCx8x3 = MCx8x3 << 3;
  • vaild_bit = (vaild_bit - 3);//问题出在这句话,屏蔽掉不重启,改为(vaild_bit -2或者-1都可以唯独-3出错 但是显示就乱了。
  • LCDWriteData(color);
  • }
  • if (vaild_bit < 3)
  • {
  • MCx8x3 = MCx8x3 << vaild_bit;
  • ((unsigned char *)&MCx8x3)[2] = *BMP;
  • BMP++;
  • MCx8x3 = MCx8x3 >> vaild_bit;
  • vaild_bit = vaild_bit + 8;
  • }
  • color = 0;
  • t1 = ((unsigned char *)&MCx8x3)[2];
  • if ((t1 & 0x80))
  • color = 0x03;
  • MCx8x3 = MCx8x3 << 1;
  • vaild_bit = vaild_bit - 1;
  • LCDWriteData(color);
  • }
  • }

网友A(2017-03-18):
看背景光,像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下降单片机丛起机!!

网友B:
LS说的有一定道理,还要看你的程序对背光的控制,以及清零等的设置。仅凭视频的几秒,说不清楚。

网友C:
附上原理图、对应程序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

网友D:
很大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背景光,像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下降单片机丛起机!!

说的很有道理,确实有可能是复位了,我试着这样烧录,第一次,初始化后写入ddram,然后再烧录初始化,去掉将图写入ddram这句,可以显示。我再做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S说的有一定道理,还要看你的程序对背光的控制,以及清零等的设置。仅凭视频的几秒,说不清楚。
控制器是st7586s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stcdelay.c"
#include  "Delay.c"
//#define   Fosc               16e6
#define   GPM1306_nCS_CLR    P12=0
#define   GPM1306_nCS_SET    P12=1
#define   GPM1306_RST_CLR    P13=0
#define   GPM1306_RST_SET    P13=1
#define   GPM1306_A0_CLR     P14=0
#define   GPM1306_A0_SET     P14=1
#define   GPM1306_SDA_CLR    P15=0
#define   GPM1306_SDA_SET    P15=1
#define   GPM1306_SCL_CLR    P54=0
#define   GPM1306_SCL_SET    P54=1
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bmp1[] =
{ /* 0X01,0X01,0X3C,0X00,0X3C,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80,0X00,0X00,0X00,0X04,0X02,0X01,0X00,0X80,0X00,0X00,0X00,
...
};

void LCDWriteCmd(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
        GPM1306_nCS_CLR;          //使能芯片
        GPM1306_A0_CLR;//写命令模式
        for(i=0;i<8;i++)
        {
                GPM1306_SCL_CLR;
                if(cmd&0x80)    //先传高位字节,后传低位字节
                        GPM1306_SDA_SET;
                else
                        GPM1306_SDA_CLR;
                GPM1306_SCL_SET;
                cmd=cmd<<1;
        }
        GPM1306_nCS_SET;
}
void LCDWriteData(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
        GPM1306_nCS_CLR;          //使能芯片
        GPM1306_A0_SET;//写数据模式
        for(i=0;i<8;i++)
        {
                GPM1306_SCL_CLR;
                if(cmd&0x80)    //先传高位字节,后传低位字节
                        GPM1306_SDA_SET;
                else
                        GPM1306_SDA_CLR;
                GPM1306_SCL_SET;
                cmd=cmd<<1;
        }
        GPM1306_nCS_SET;
}
//设置起始行列
//ys为起始行,xs为起始列, ye为结束行, xe为结束列
//xe与xs的差值即字的宽度, ye与ys的差值即字的高度
void LCDSetXY(char xs, char ys, char xe, char ye )
{
        LCDWriteCmd(0x2A); //设置列地址(横坐标)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xs);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xe);
        LCDWriteCmd(0x2B); //设置行地址(纵坐标)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ys);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ye);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rScreen(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j;
        const unsigned char tt[]={0x00,0x49,0x92,0xff,};
        value=value&0x03;
        value=tt[value];
        LCDSetXY(0,0,53,119);
        LCDWriteCmd(0x2C);  //向DDRAM写入显示数据
        for(i=0;i<120;i++)
                for(j=0;j<54;j++)
                        LCDWriteData(value);
}
void GPM1306_DISBMP(unsigned char *BMP,u8 xx,u8 yy)
{
        u32 MCx;
        unsigned char LINE_COUNT,COLUNM_COUNT,color,t1;
          signed char vaild_bit=8;
        ((unsigned char *)&MCx)[2]=*BMP;
        BMP++;
        LCDSetXY(xx,0,53+xx,yy);
        LCDWriteCmd(0x2C);  //向DDRAM写入显示数据
        for(LINE_COUNT=0;LINE_COUNT<120;LINE_COUNT++)
        {
                for(COLUNM_COUNT=0;COLUNM_COUNT<53;COLUNM_COUNT++)//160/3=53....1
                {
                        if(vaild_bit<3)
                        {
                                MCx=MCx<<vaild_bit;
                                ((unsigned char *)&MCx)[2]=*BMP;
                                BMP++;
                                MCx=MCx>>vaild_bit;
                                vaild_bit=vaild_bit+8;
                        }
                        color=0;
                        t1=((unsigned char *)&MCx)[2];
                        if((t1&0x80))
                                color=0x03;
                        if((t1&0x40))
                                color=color+0x1c;
                        if((t1&0x20))
                                color=color+0xe0;
                        MCx=MCx<<3;
                        vaild_bit=vaild_bit-3;
                        LCDWriteData(color);
                }
                if(vaild_bit<3)
                {
                        MCx=MCx<<vaild_bit;
                        ((unsigned char *)&MCx)[2]=*BMP;
                        BMP++;
                        MCx=MCx>>vaild_bit;
                        vaild_bit=vaild_bit+8;
                }
                color=0;
                t1=((unsigned char *)&MCx)[2];
                if((t1&0x80))
                        color=0x03;
                MCx=MCx<<1;
                vaild_bit=vaild_bit-1;
                LCDWriteData(color);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void)
{
                GPM1306_RST_CLR;
        delay(200);
        //__delay_cycles(Fosc*0.2);//Delay_ms(20)   //延时20ms
        GPM1306_RST_SET;
        delay(400);
        //__delay_cycles(Fosc*0.4);//Delay_ms(200); //延时200ms
//        LCDWriteCmd(0x01);   // soft reset
        delay(400);

        LCDWriteCmd(0xD7); //禁止自动读取
        LCDWriteData(0x9F);
        delay(100);

        LCDWriteCmd(0x11); //Set power save mode:Sleep out mode
        LCDWriteCmd(0xC0); // Set Vop///
        LCDWriteData(0xf0); // Set Vop Low 8bit               30//全屏太黑或者太白调整这里
        LCDWriteData(0x00); // Set Vop 9th bit(Total 9 bits)  01//全屏太黑或者太白调整这里
        LCDWriteCmd(0xC3); //Set BIAS system
        LCDWriteData(0x03); // 03: BIAS = 1/11  0-5
        LCDWriteCmd(0xC4); // Set booster level
        LCDWriteData(0x07); // 07:x8 Booster
        LCDWriteCmd(0xD0); // Enable analog circuit
        LCDWriteData(0x1D); // Enable analog circuit
        LCDWriteCmd(0x38); // Set display mode: M=1: Monochrome mode
        LCDWriteCmd(0x3A); //Enable DDRAM interface
        LCDWriteData(0x02); //RIF=0: Monochrome mode & 4-level gray scale mode
        LCDWriteCmd(0x36); // Display Control
        LCDWriteData(0x40); // MY=0: COM0-COM159/MX[1:0]=(0,0):SEG0<-SEG383
        LCDWriteCmd(0xB0); // Display Duty
        LCDWriteData(0x7f); //Set display duty DT=0x9Fh(1/160)  DT=0x81(1/130)
        LCDWriteCmd(0x20); // Inverse Display:INV=0: Normal display
/*        LCDWriteCmd(0xf1); //Frame Rate(Monochrome Mode)
        LCDWriteData(0x15);//Frame Rate 92.0Hz
        LCDWriteData(0x15);
        LCDWriteData(0x15);
        LCDWriteData(0x15);         */
        LCDWriteCmd(0xb1); // First Output COM
        LCDWriteData(0x00); // Set first output COM           FC=00h(Start from COM0)
        LCDWriteCmd(0x29); //Display ON
}
void main()
{
        // delay(10000);   这个延迟多少时间就会不停的停顿多久,说明确实是重启了
        LCDInit();  //初始化液晶

                GPM1306_DISBMP(&gImage_bmp1[0],10,20);
        while(1)
        {

        }
}

网友F:
感觉像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下降单片机丛起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下降单片机丛起机!!

确实是重启了。我试了换大点的电源,ldo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并联100uf依然重启。好像是因为这个屏初始化的时候有个升压设置。但是是在写完数据以后。如果不写入数据不会重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电源功率不足,电压下降单片机丛起机!!

确实是,可是我在5v输入还有单片机输入处并联了100uf的电容,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网友G(2017-05-09):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可是我在5v输入还有单片机输入处并联了100uf的电容,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解决了吗?我这啥都不显示……

网友H:
说不清啊,这个视频不能确切反应问题

网友I:
延时有问题

网友G: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51,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哭哭哭
#include <STC15F2K60S2.H>                //插入主控参数文件
#include <intrins.h>                        //插入空指令
#include <delay.h>
        sbit RST = P0^0;
        sbit CSB = P0^1;
        sbit SCL = P0^2;
        sbit SDA = P0^3;

//programming for ST7586S mode:3-line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bmp1[2400] = { /* 0X00,0X01,0XA0,0X00,0X78,0X00, */
0XA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FF,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2A,0XAA,0XAA,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bmp2[2400] = { /* 0X00,0X01,0XA0,0X00,0X78,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bmp3[2400] = { /* 0X00,0X01,0XA0,0X00,0X78,0X0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9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9,0X88,0X00,0X00,0X00,
...
};

void write_st7586s(bit A0,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i;
        CSB = 0;                                        //拉低芯片选择端,选择芯片
        SCL = 0;                                        //拉低时钟信号线,允许数据改变
        SDA = A0;                                        //告知芯片接下来数据是用于控制或显示
        delay10us(1);                                //等待芯片读取完成
        SCL = 1;                                        //拉高时钟信号线,锁存数据
        delay();                                        //等待芯片读取完成
        SCL = 0;                                        //拉低时钟信号线,允许数据改变
    for(i=0;i<8;i++)                        //有8位数据
    {
        SDA=DATA&0x80;                        //写最高位的数据
                delay();                                //等待芯片读取完成
        SCL=1;                                         //拉高时钟线,将数写入到设备中。
                delay();                                //等待芯片读取完成
                SCL = 0;                                //拉低时钟信号线,允许数据改变
                delay();                                //等待芯片读取完成
        DATA=DATA<<1;                        //数据左移一位,把次高位放在最高位,为写入次高位做准备
    }
}

void write_st7586s_command(char DATA)                //写指令
{
        write_st7586s(0,DATA);
}

void write_st7586s_data(char DATA)                         //写数据
{
        write_st7586s(1,DATA);
}

//设置起始行列
//ys为起始行,xs为起始列, ye为结束行, xe为结束列
//xe与xs的差值即字的宽度, ye与ys的差值即字的高度
void st7586s_setXY(char xs, char ys, char xe,char ye)
{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A);                        //设置列地址(横坐标)
        write_st7586s_data(0x00);
        write_st7586s_data(xs);
        write_st7586s_data(0x00);
        write_st7586s_data(xe);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B);                        //设置行地址(纵坐标)
        write_st7586s_data(0x00);
        write_st7586s_data(ys);
        write_st7586s_data(0x00);
        write_st7586s_data(ye);
}
void st7586s_clearLCD(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j;
        const unsigned char tt[]={0x00,0x49,0x92,0xff,};
        value=value&0x03;
        value=tt[value];
        st7586s_setXY(0,0,53,119);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C);                                          //向DDRAM写入显示数据
        for(i=0;i<120;i++)
                for(j=0;j<54;j++)
                        write_st7586s_data(value);
}
void GPM1306_DISBMP(const 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long MCx8x3;
        unsigned char LINE_COUNT,COLUNM_COUNT,color,t1;
          signed char vaild_bit=8;
        ((unsigned char *)&MCx8x3)[2]=*BMP;
        BMP++;
        st7586s_setXY(0,0,53,119);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C);  //向DDRAM写入显示数据
        for(LINE_COUNT=0;LINE_COUNT<120;LINE_COUNT++)
        {
                for(COLUNM_COUNT=0;COLUNM_COUNT<53;COLUNM_COUNT++)//160/3=53....1
                {
                        if(vaild_bit<3)
                        {
                                MCx8x3=MCx8x3<<vaild_bit;
                                ((unsigned char *)&MCx8x3)[2]=*BMP;
                                BMP++;
                                MCx8x3=MCx8x3>>vaild_bit;
                                vaild_bit=vaild_bit+8;
                        }
                        color=0;
                        t1=((unsigned char *)&MCx8x3)[2];
                        if((t1&0x80))
                                color=0x03;
                        if((t1&0x40))
                                color=color+0x1c;
                        if((t1&0x20))
                                color=color+0xe0;
                        MCx8x3=MCx8x3<<3;
                        vaild_bit=vaild_bit-3;
                        write_st7586s_data(color);
                }
                if(vaild_bit<3)
                {
                        MCx8x3=MCx8x3<<vaild_bit;
                        ((unsigned char *)&MCx8x3)[2]=*BMP;
                        BMP++;
                        MCx8x3=MCx8x3>>vaild_bit;
                        vaild_bit=vaild_bit+8;
                }
                color=0;
                t1=((unsigned char *)&MCx8x3)[2];
                if((t1&0x80))
                        color=0x03;
                MCx8x3=MCx8x3<<1;
                vaild_bit=vaild_bit-1;
                write_st7586s_data(color);
        }
}

void LCDInit(void)
{
        RST = 0;
        delayms(20);
        RST = 1;
        delayms(200);
        write_st7586s_command(0x01);   // soft reset
        delayms(200);
        write_st7586s_command(0x11); //Set power save mode:Sleep out mode
        write_st7586s_command(0xC0); // Set Vop///
        write_st7586s_data(0xf0); // Set Vop Low 8bit               30//全屏太黑或者太白调整这里
        write_st7586s_data(0x00); // Set Vop 9th bit(Total 9 bits)  01//全屏太黑或者太白调整这里
        write_st7586s_command(0xC3); //Set BIAS system
        write_st7586s_data(0x04); // 03: BIAS = 1/11  0-5
        write_st7586s_command(0xC4); // Set booster level
        write_st7586s_data(0x07); // 07:x8 Booster
        write_st7586s_command(0xD0); // Enable analog circuit
        write_st7586s_data(0x1D); // Enable analog circuit
        write_st7586s_command(0x38); // Set display mode: M=1: Monochrome mode
        write_st7586s_command(0x3A); //Enable DDRAM interface
        write_st7586s_data(0x02); //RIF=0: Monochrome mode & 4-level gray scale mode
        write_st7586s_command(0x36); // Display Control
        write_st7586s_data(0x40); // MY=0: COM0-COM159/MX[1:0]=(0,0):SEG0<-SEG383
        write_st7586s_command(0xB0); // Display Duty
        write_st7586s_data(0x81); //Set display duty DT=0x9Fh(1/160)  DT=0x81(1/130)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0); // Inverse Display:INV=0: Normal display
        write_st7586s_command(0xf1); //Frame Rate(Monochrome Mode)
        write_st7586s_data(0x15);//Frame Rate 92.0Hz
        write_st7586s_data(0x15);
        write_st7586s_data(0x15);
        write_st7586s_data(0x15);
        write_st7586s_command(0xb1); // First Output COM
        write_st7586s_data(0x00); // Set first output COM           FC=00h(Start from COM0)
        write_st7586s_command(0x29); //Display ON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while(1)
        {
                st7586s_clearLCD(0);
                delays(1);
                st7586s_clearLCD(1);
                delays(1);
                st7586s_clearLCD(2);
                delays(1);
                st7586s_clearLCD(3);
                delays(1);
                GPM1306_DISBMP(&gImage_bmp1[0]);
                delays(1);
                GPM1306_DISBMP(&gImage_bmp2[0]);
                delays(1);
                GPM1306_DISBMP(&gImage_bmp3[0]);
                delay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