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力传感器安装在砂轮哪里?

楼主(2017-03-18):
毕设要用基于单片机和压力传感器测量砂轮的切削力,目前打算使用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可是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A:
承载背加工件的基座下。

网友B:
从力的三要素上考虑:注意考虑方向因素,方向不对时注意补偏。
作用力无法直接测时,可以利用反作用力替代;杠杆转递等。
不能到现场,只能提示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