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3遇到的问题(小白)

楼主:
这个Keil 3外围设置咋啥都没有啊

网友A(2017-03-19):
应该是在工具区哪里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是仿真器还是附带的烧写

网友C:
点击进入软件调试按钮,不知道调试按钮,可以按快捷键ctrl+F5.进入调试界面后,就可以使用这个菜单栏的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