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基于单片机对精馏塔温度的控制 毕业设计

楼主(2017-03-18):
楼主小白一个,渴望各位大神给个资料或者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测温不是问题,关键是执行部分,就是控制加热量的部分。

不知你说的蒸馏塔是什么工质的精馏塔?酒精?石油?其他?

楼主:
谢谢您回复我。是普通的酒精精馏塔(是不是石油的成分多,相较于酒精复杂?)。测温采用测温计程序可好?执行部分怎么完成,您能否具体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1、弄清温度范围
2、弄清使用环境要求(以安全为重:酸、碱、水……)
3、选择传感器
4、围绕传感器设计外围电路,目标:输出符合AD采样。
5、确定温度控制的方式:如PID,开关限……
7、选择CPU,画出程序框图
……
7、写程序

网友C:
3楼的思路不错,先仔细分析问题才能更快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谢谢您回复我。我们学校只要求protues仿真所以不需要考虑使用环境。我呢,现在有一个恒温控制系统的仿真,能够设置上下限,还具有报警系统,请问还需要添加什么功能?希望您替我解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