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闪烁问题。定时1ms。

楼主:
电路图和程序如下所示,定时1ms,为何proteus仿真时两个数码管显示一闪一闪的,没有理论上的视觉暂留效果?这正常吗?

网友A(2017-03-21):
尝试缩短延时时间,因为延时本事运行就会耗时,另外看看你的晶振频率是否与程序匹配!(仅供参考)

网友B:
定时1ms与数码管显示一闪一闪以及视觉暂留效果无必然联系,即没有因果关系,就看你如何处理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