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塔水位显示及报警模拟电路

楼主:
如图:将D和A直接短接,VL3亮,蜂鸣器响,关闭开关SA,蜂鸣器停,VL3继续显示,一切正常,当我把线都放入水里时,所有的LED都正常显示,唯独蜂鸣器不响,这是水的阻值大的原因吧?怎么解决?我试过用VL3的驱动部分代替蜂鸣器部分,LED替换成蜂鸣器,R9去掉,有微弱的沙沙声,看来电路是对的,电流不行,基极电压已经有4.2v了,电流上不去,怎么解决?我试过用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但是蜂鸣器会不受控制的一直响,VL3会熄灭不亮,我这有IRF9540N P沟道场效应管,可以用来替换三极管吗?还有没有其他可行办法???各位救急啊!!!!

网友A(2017-03-19):

扬声器功率推动部分正电源电压不应该用水来控制,SA用一只较大的三极管代替,三极管基级如前面一样送信号,应该成功。

网友B:
B要有电,前提是VT5必须通。
VT5能导通的前提是VT4通。
VT4导通时,VT4-C=?V,你考虑过没有?
而VT4-C的电压与B的电压谁大呢?

明显:VT4-C的电压>或接近B(喇叭)电压。而VT4导通时,VT4-C是很小的,所以喇叭的电压不会很大。
解决方案:VT4-C端通过一个电阻之后,再与VT5的B相连。

网友C:
想水位到 A 点电极蜂鸣器就报警,掐断 R7 至 SA 之前连线,改为加一级放大器受控于 VT3  来控制电源正极通断,以提供给VT4,VT5 电源。保留 SA 是为了方便控制蜂鸣器的开与关。

本电路蜂鸣器主要受限于液体的电导率及电极间的间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功率推动部分正电源电压不应该用水来控制,SA用一只较大的三极管代替,三极管基级如前面一样送信号, ...

不行,我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要有电,前提是VT5必须通。
VT5能导通的前提是VT4通。
VT4导通时,VT4-C=?V,你考虑过没有?

电阻需要多大的?是不是加在C和VT5连接B之间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水位到 A 点电极蜂鸣器就报警,掐断 R7 至 SA 之前连线,改为加一级放大器受控于 VT3  来控制电源正极通 ...

水电阻太大 导电率小

网友E:
换这电路

网友C:
是连接在 VT3 的 C 集电极处,不是连接在 A 点电极上
VL3 都能点亮了,那能有啥问题?

网友F:
通过光耦再加一个驱动电路啊!直接通过水来导通驱动蜂鸣器肯定不行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D:
耦合电容为什么用电解电容?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通过光耦再加一个驱动电路啊!直接通过水来导通驱动蜂鸣器肯定不行的,电流比较小。

如何加?详细一点吧

网友D:
这电路不行,加了680反而更小声,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通过光耦再加一个驱动电路啊!直接通过水来导通驱动蜂鸣器肯定不行的,电流比较小。

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