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驱动ov2640源程序 原理图 AD和PADS封装库

楼主(2017-03-18):
1、秉火 OV2640 200W摄像头模块 可直接插到 秉火 F429 中使用,有专用的接口

2、如果你单买了模块,使用的不是我们的F429,程序在移植的时候如果出现问题
   比如花屏,显示不成功,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程序移植是否有遗漏,模块在
   发货之前都会测试完好才发货,一般硬件是不会有问题的。

3、OV2640必须是有DCMI接口的F4才可以驱动,我们只提供F429的程序,如果你使用
   的是F407,请自行参考我们的程序移植。F1没有DCMI接口,驱动不了OV2640,请知悉。

/*********************************************************************************************/
本文档使用 TAB = 4 对齐,使用keil5默认配置打开阅读比较方便。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OV2640摄像头
-实验平台: 秉火STM32 F429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1.5.1

【 !】功能简介:
使用DCMI驱动OV2640摄像头,拍摄的图像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

学习目的:学习如何使用DCMI。

【 !】实验操作:
连接好配套的5.0寸液晶屏,OV2640摄像头,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即可,屏幕会显示拍摄得到的图像。

若汉字不正常显示,需要重新往外部FLASH烧录字模!!!

【*】注意事项:
OV2640与RGB LED灯引脚共用,两个设备不能同时使用。

本程序液晶显示的汉字字模是存储在外部FLASH的。
字模:GB2312汉字库,24*24,宋体,支持中文标点。字模位置见FLASH空间表。

【*】性能
OV2640 最高支持200W像素,支持jpeg格式直接输出。
本例子使用800*480像素。
数据采集+液晶显示:14.2帧/秒

【*】液晶屏分层格式

底层RGB565格式,顶层RGB1555格式。
摄像头显示在底层,文字显示在顶层。
摄像头显示部分的液晶层(本例为底层)只支持RGB565格式。

/*******************************************************************************************************************/

【*】 引脚分配

摄像头:
摄像头数据接口与STM32的DCMI接口相连,控制接口与STM32的IIC相连。
        HREF    <--->PA4
        VSYNC    <--->PI5
        XCLK    <--->PA6
        PCK        <--->PA8
        RST        <--->PG2
        PWDN    <--->PG3

        SCL<--->PB6
        SDA<--->PB7

数据线DO0-DO7省略。

液晶屏:
液晶屏接口与STM32的LTDC接口相连,支持RGB888、565格式,
STM32直接驱动,无需外部液晶屏驱动芯片.

        /*液晶控制信号线*/
        CLK        <--->PG7
        HSYNC    <--->PI10
        VSYNC    <--->PI9
        DE        <--->PF10
        DISP    <--->PD4
        BL        <--->PD7

        /*电容触摸屏信号线*/
        RSTN    <--->PD13
        INT        <--->PD12
        SDA        <--->PH5
        SCL        <--->PH4

RGB信号线省略,本实验没有驱动触摸屏,详看触摸画板实验。

SDRAM (IS42S16400J8M 字节):
SDRAM芯片的接口与STM32的FMC相连。
        /*控制信号线*/
        CS    <--->PH6
        BA0    <--->PG4
        BA1    <--->PG5
        WE    <--->PC0
        CS    <--->PH6
        RAS    <--->PF11
        CAS    <--->PG15
        CLK    <--->PG8
        CKE    <--->PH7
        UDQM<--->PE1
        LDQM<--->PE0

地址和数据信号线省略,本连接的SDRAM基地址为 (0xD0000000),结束地址为(0xD0800000),大小为8M字节

FLASH(W25Q128):
FLASH芯片的SPI接口与STM32的SPI3相连。
        SCK    <--->PB3
        MISO<--->PB4
        MOSI<--->PB5
        CS    <--->PI8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
【*】 时钟

A.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25MHz
-RTC晶振:32.768KHz

B.各总线运行时钟:
-系统时钟 = SYCCLK = AHB1 = 180MHz
-APB2 = 90MHz
-APB1 = 45MHz

C.浮点运算单元:
  使用

/*********************************************************************************************/
【*】 版本
-程序版本:1.0
-版本更新说明:首次发布
/*********************************************************************************************/

stm32f429驱动ov2640的主程序: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7-xx-xx
  * @brief   OV2640摄像头显示例程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秉火 STM32  F429开发板
  *
  ******************************************************************************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sdram/bsp_sdram.h"
#include "./lcd/bsp_lcd.h"
#include "./camera/bsp_ov2640.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简单任务管理*/
uint32_t Task_Delay[NumOfTask];

uint8_t dispBuf[100];
OV2640_IDTypeDef OV2640_Camera_ID;

uint8_t fps=0;

//显示帧率数据,默认不显示,需要显示时把这个宏设置为1即可,(会有轻微花屏现象!)
//经测试液晶显示摄像头数据800*480像素,帧率为14.2帧/秒。
#define FRAME_RATE_DISPLAY         1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摄像头与RGB LED灯共用引脚,不要同时使用LED和摄像头*/

  Debug_USART_Config();

        /* 配置SysTick 为10us中断一次,时间到后触发定时中断,
        *进入stm32fxx_it.c文件的SysTick_Handler处理,通过数中断次数计时
        */
        SysTick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LCD_Init();
  LCD_LayerInit();
  LTDC_Cmd(ENABLE);

        /*把背景层刷黑色*/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LCD_SetTransparency(0xFF);
        LCD_Clear(LCD_COLOR_BLACK);

  /*初始化后默认使用前景层*/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默认设置不透明        ,该函数参数为不透明度,范围 0-0xff ,0为全透明,0xff为不透明*/
  LCD_SetTransparency(0xFF);
        LCD_Clear(TRANSPARENCY);

        LCD_SetColors(LCD_COLOR_RED,TRANSPARENCY);

        LCD_ClearLine(LINE(18));
  LCD_DisplayStringLine_EN_CH(LINE(18),(uint8_t* )" 模式:UXGA 800x480");

  CAMERA_DEBUG("STM32F429 DCMI 驱动OV2640例程");

  /* 初始化摄像头GPIO及IIC */
  OV2640_HW_Init();

  /* 读取摄像头芯片ID,确定摄像头正常连接 */
  OV2640_ReadID(&OV2640_Camera_ID);

   if(OV2640_Camera_ID.PIDH  == 0x26)
  {
//    sprintf((char*)dispBuf, "              OV2640 摄像头,ID:0x%x", OV2640_Camera_ID.PIDH);
//                LCD_DisplayStringLine_EN_CH(LINE(0),(uint8_t*)dispBuf);
    CAMERA_DEBUG("%x %x",OV2640_Camera_ID.Manufacturer_ID1 ,OV2640_Camera_ID.Manufacturer_ID2);

  }
  else
  {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LCD_DisplayStringLine_EN_CH(LINE(0),(uint8_t*) "         没有检测到OV2640,请重新检查连接。");
    CAMERA_DEBUG("没有检测到OV2640摄像头,请重新检查连接。");

    while(1);
  }

  OV2640_Init();
  OV2640_UXGAConfig();

        //使能DCMI采集数据
  DCMI_Cmd(ENABLE);
  DCMI_CaptureCmd(ENABLE);

        /*DMA直接传输摄像头数据到LCD屏幕显示*/
  while(1)
        {

//显示帧率,默认不显示
#if FRAME_RATE_DISPLAY
                if(Task_Delay[0]==0)
                {

                        LCD_SetColors(LCD_COLOR_RED,TRANSPARENCY);

                        LCD_ClearLine(LINE(17));
                        sprintf((char*)dispBuf, " 帧率:%.1f/s", (float)fps/5.0);

                        /*输出帧率*/
                        LCD_DisplayStringLine_EN_CH(LINE(17),dispBuf);
                        //重置
                        fps =0;

                        Task_Delay[0]=5000; //此值每1ms会减1,减到0才可以重新进来这里

                }

#endif

        }

/*********************************************END OF FILE**********************/

下载:

网友A(2017-04-17):
太感谢楼主资料了

网友A:
太感谢楼主资料了哦

网友B(2018-07-02):
特别好用的东西

网友C(2021-02-04):
太感谢楼主资料了,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