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的USB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串口助手时不能收发数据?

楼主(2017-03-19):
用笔记本的USB给单片机(单片机也是usb口的,没有串口)下载程序没有问题,用串口助手时为什么不能收发数据????难道要USB调试助手的软件??谁有啊发个给我,或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你串口设置不对吧!好好检查下呗!

楼主:
和USB连系不上啊

网友B:
可以,要一个串口助手

网友C:
和烧写程序时的串口号一致吗?

楼主:
难道是程序有问题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 波特率2400
  SCON=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0;                                        // 禁止任何中断
  //REN=1;
  //SM0=0;
// SM1=1;

/********中断法开中断**************/
  //EA=1;
// ES=1;
  while(1)
  {
   if(RI==1)
            {
         RI=0;
         P1=SBUF;
          }

网友D:
电脑上波特率选2400试试

楼主:
改了不行啊,与使用的系统有管系吗/q我的是WIN7,b帮我看看程序有没问题!

网友E:
重新开机,试一下。

网友F:
使用管理员权限试试

网友G:
要用usb转串口的才能行,看你单片机板上是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用usb转串口的才能行,看你单片机板上是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

主要是笔记本没有串口啊,只有usb,到底咋弄啊

楼主:
就是我转成串口了。我叉哪呀,难道又用回老式的台式机,串口助手可以使用 USB吗??有没有能可以usb的串口助手,难道除了串口。就没法了????

网友G:
波特率2400对不? 串口调试助手那要
设置对

楼主:
弄好了 单片机设波特率2400,电脑也设波特率2400,要用hex的格式,原先的哪个串口助手也有问题,要可以设DTR,RTS的,换了串口助手软件,重设波特率,才好了,用1200的波特率也可以,

网友H:
你单片机内要写程序收发数据的

网友I: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恭喜啊 楼主能分享下这么解决的吗?

楼主: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单片机设波特率2400,电脑也设波特率2400,
2.通讯时要用hex的格式,
3.原先的哪个串口助手也有问题,换了串口助手软件,名称SSCOMV20的软件可以用,这是很旧的软件,可能有升级的。他的DTR,RTS默认的的都选好了,,
4,重设波特率,才好了,用1200的波特率也可以,
5,编程时定时器1设置成8位自动重装,初值装F3TH1=0Xf3;TL1=0xf3;

网友K:
两个只能同时用一个,当串口收发数据时要关掉烧录软软

网友L:
串口助手设置不对,如端口,波特率等

网友L:
电脑没有认到端口,重新启动下电脑

网友M:
那如果必须用9600怎么办?所以串口调试这块内容,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能传授的。。。。

网友N:
有时候设置问题有关,或者线材接口不好导致,或者是软件暂用接口了

网友O:
你的单片机程序里串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如果必须用9600怎么办?所以串口调试这块内容,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能传授的。。。。

那如果必须用9600.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那可以考虑通过更换单片机的晶振为11.0592来解决,这个晶振的频率计算下来误差是0.
定时器的初值也要调整。

网友P:
可能串口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