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7-03-19):
#include <showfu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aa.h>
extern char fnLCMInit(); // LCM 初始化
extern void a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设定文本x,y*/
extern void cls();  // 清屏
extern void charout(unsigned char *str); //ASCII(8*8) 显示函数
extern void fnSetPos(unsigned char urow, unsigned char  ucol);  //设置当前地址
extern uchar dprintf(uchar x,uchar y,char *fmt);// ASCII(8*16) 汉字(16*16) 显示函数
extern uchar fnPR12(uchar u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extern uchar fnPR13(uchar uData); // 写数据
extern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extern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extern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uchar dsp[10]={0,0,0,0,0,0,0,0,0,0,};
//char abc[3]={0,0,0,};
uchar key=0;                //键值
uint a=100;                  //周期转速
uchar n=5;                   //调速间隔
uchar count=1;           //计数
uint k1=0;
uchar GeyKey();
void delay(uchar i);
void control();
main()
{

      fnLCMInit();
       fnSetPos(0,0);
       dprintf(0,0,"直流电机加-减速及测速系统");
       dprintf(0,12,"键盘+:步长加速");
       dprintf(0,24,"键盘-:步长减速");
       dprintf(0,36,"键盘=:顺时针转");
       dprintf(0,48,"键盘on/c:逆时针转");

     dprintf(0,72,"方向:");
      dprintf(0,84,"转速:");

        P1_1=0;                           //停止
     TMOD=0x15;
        TH1=0x3c;
        TL1=0xb0;                        //50ms
     TH0=0x00;
        TL0=0x00;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key=GeyKey();
              control();
      switch(key)
       {   case '1': {          a=10;
                                  //sprintf(abc,"%3.2f",a/255.0);
                                      dprintf(0,96,"  5   r/min");
                                //dprintf(0,96,abc);
                               dprintf(60,96,"r/min");
                                   break;      }
              case '2': {          a=25;dprintf(0,96,"  25   r/min");    break;      }
                 case '3': {          a=40; dprintf(0,96," 40    r/min");   break;     }
                 case '4': {          a=55; dprintf(0,96," 60    r/min");   break;     }
                 case '5': {          a=70; dprintf(0,96," 80    r/min");   break;     }
                 case '6': {          a=90; dprintf(0,96,"100    r/min");   break;     }
                 case '7': {          a=110; dprintf(0,96,"120    r/min");   break;     }
                 case '8': {          a=130; dprintf(0,96,"135    r/min");   break;     }
                 case '9': {          a=150; dprintf(0,96,"150    r/min");   break;     }
              case '+': {          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      control();
                                                        break;
                                          }
           case '-': {         P1_0=0;
                                      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
                                 //      control();
                                      break;
                                   }
           case '=':{P1_0=1;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break;}
           case 'c':{P1_0=0;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break;}
           case '0':{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     control();
                                            }
                 default: break;
        }
    }
}
uchar GeyKey()
{
      P1_4=0;
      P1_5=1;
      P1_6=1;
      P1_7=1;
       P3_0=1;
       P3_1=1;
       P3_2=1;
    P3_3=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7';
      if(!P3_1)return'8';
      if(!P3_2)return'9';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0;
      P1_6=1;
      P1_7=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4';
      if(!P3_1)return'5';
      if(!P3_2)return'6';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1;
      P1_6=0;
      P1_7=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 '1';
      if(!P3_1)return'2';
      if(!P3_2)return'3';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1;
      P1_6=1;
      P1_7=0;
       _nop_();_nop_();
       if(!P3_0)return'c';
      if(!P3_1)return'0';
      if(!P3_2)return'=';
    if(!P3_3)return '+';
       return 0;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i>0;i--)
    for(j=15;j>0;j--)
    for(k=11;k>0;k--);
}

void time()interrupt 3
{
     TR1=0;
     count++;
     k1+=TL0;
        if(count==51)
        {
             sprintf(dsp,"%3d",k1);
                dprintf(0,108,dsp);
         dprintf(60,108,"r/min");
                count=1;
          k1=0;
      }
         TH1=0x3c;
         TL1=0xb0;
         TH0=0x00;
         TL0=0x00;
         TR1=1;
}
void control()
{
       EA=1;
          while(1)
          {   if(a>=150)
               a=150;
                     if(a<=10)
                         a=10;
                      P1_1=0;
                      delay(160-a);
                      P1_1=1;                           //启动
                      delay(a);
                      key=GeyKey();
                      if(key=='-') a-=n;
                      else
                        if(key=='+') a+=n;
                      else
                        if(key=='=')
                        { P1_0=1;
                               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
                      else
                      if(key=='c')
                      { P1_0=0;
                        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
                      }
                      else
                       if(key=='*')            //停止
                       {  P1_1=0;
                           break;
                       }
                       else
                      if(key!=0)
                        break;
                      }
               EA=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