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数码管以流水灯显示8位学号,求程序

楼主(2017-03-19):
求问用数码管以流水灯显示8位学号,求程序

网友A:
我这里给你份程序,基本满足要求,自己拿去改成自己需要的程序
摘自“JH《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8051+Proteus仿真》案例压缩包”

07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zip

网友B:
给你几个案例参考。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8155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6

实例57
实例58
实例59
实例59
实例60
实例63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C:
用595驱动

网友C:
595驱动

用595驱动

用595驱动

网友D: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0
#define WHICH P2
#define CON 50000
#define TH_0 ((65536-CON)/256)
#define TL_0 ((65536-CON)%256)
sbit K1 = P1^7;
sbit K2 = P1^6;
sbit K3 = P1^5;
sbit K4 = P1^4;
//sbit K5 = P2^3;
sbit K6 = P1^2;
sbit K7 = P1^1;
sbit K8 = P1^0;
sbit light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NUM[]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12,n=0;
unsigned char disp[8]={0x00,0x00,0X0A,0x00,0x00,0X0A,0X00,0x00};
unsigned char scan=0xfe,i=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void sca();
void black(unsigned char);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 = 0X00;

P2 = 0X00;

WHICH = scan;

TH0 = TH_0;

TL0 = TL_0;

IE = 0X82;

TMOD = 0X01;

TR0 = 1;

disp[6]=hour%10;disp[7]=hour/10;
one: while(1)

{

sca();

if(K1 == 0){while(K1 == 0)sca();light = 0;TR0 = ~TR0;goto next;}

}

next: while(1)

{

if(K2 == 0){while(K2==0)black(6);hour++;}

if(K6 == 0){while(K6==0)black(6);hour--;}

if(K3 == 0){while(K3==0)black(3);min++;}

if(K7 == 0){while(K7==0)black(3);min--;}

if(K4 == 0){while(K4==0)black(0);sec++;}

if(K8 == 0){while(K8==0)black(0);sec--;}

if(sec==60)sec=0;

if(sec==-1)sec=59;

disp[0]=sec%10;disp[1]=sec/10;

if(min==60)min=0;

if(min==-1)min=59;

disp[3]=min%10;disp[4]=min/10;

if(hour==24)hour=0;

if(hour==-1)hour=23;

disp[6]=hour%10;disp[7]=hour/10;

sca();

if(K1 == 0){while(K1 == 0)sca();light = 1;TR0 = ~TR0;goto one;}

}

}
//主函数结束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扫描函数

void sca()
{

LED=0X00;

scan=_crol_(scan,1);

if(++i==8)i=0;

WHICH=scan;

LED=NUM[disp[i]];

delay(8);
}

//挑时间闪烁函数

void black(unsigned char n)
{

LED=0X00;

scan=_crol_(scan,1);

if(++i==8)i=0;

WHICH=scan;

LED=NUM[disp[i]];

if((i == n)||(i == (n+1))){LED = 0X00;}

delay(8);
}

//计时中断

void T0_0(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_0;

TL0 = TL_0;

if((++n)==20)

{

n=0;sec++;

if(sec==60){sec=0;min++;}

disp[0]=sec%10;disp[1]=sec/10;

if(min==60){min=0;hour++;}

disp[3]=min%10;disp[4]=min/10;

if(hour==24){hour=0;}

disp[6]=hour%10;disp[7]=hour/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