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写应变片的程序 读HX711芯片的输出

楼主:
实验器材:
    Mini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彩色TFTLCD显示屏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A8)
    2,串口1(波特率:96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GPIO驱动,连接关系见lcd.h)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MiniSTM32开发板连接ALIENTEK TFTLCD模块(除CPLD版本7寸屏模块外,其余所有ALIENTEK的
    LCD模块都可以支持),实现TFTLCD模块的显示,下载成功后,通过把LCD模块插入TFTLCD模块接口(靠右
    插),按下复位之后,就可以看到LCD模块不停的显示一些信息并不断切换底色。同时该实验会显示LCD驱
    动器的ID,并且会在串口打印(按复位一次,打印一次)。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供电(5V电源,接VOUT2即可).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LCD模块在开发板的LCD接口上面,必须靠右插。

全部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hx711.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1
//TFTLCD显示实验
unsigned long Read_HX711(void)  //读HX711芯片输出的数据。
{
unsigned long val = 0;
unsigned char i = 0;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           //DOUT=1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SCK=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3));   //等待DOUT=0
delay_us(1);
for(i=0;i<24;i++)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SCK=1
val=val<<1;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SCK=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3))   //DOUT=1
val++;
delay_us(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val = val^0x80000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delay_us(1);
return val;
}

int main(void)
{
         u8 x=0;
        unsigned long mm;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while(1)
        {
                mm= Read_HX711();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case 1:LCD_Clear(BLACK);break;
                        case 2:LCD_Clear(BLUE);break;
                        case 3:LCD_Clear(RED);break;
                        case 4:LCD_Clear(MAGENTA);break;
                        case 5:LCD_Clear(GREEN);break;
                        case 6:LCD_Clear(CYAN);break;

                        case 7:LCD_Clear(YELLOW);break;
                        case 8:LCD_Clear(BRRED);break;
                        case 9:LCD_Clear(GRAY);break;
                        case 10:LCD_Clear(LGRAY);break;
                        case 11:LCD_Clear(BROWN);break;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Mini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cd_id);                //显示LCD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4/3/7");
    LCD_ShowNum(30,160,mm,8,12);
            x++;
                if(x==12)x=0;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7-04-19):
采集的书籍能不能发一下 谢谢

网友B:
能不能看下程序啊  和  电路图啊?

网友C(2018-03-04):
一定要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D(2018-11-05):
这个有详细的介绍吗???

网友D:
是新用户不能评论吗???文件都下载不了!!坑爹

网友E(2018-12-28):
这个PD12.13在哪里啊,找不到啊

网友F(2019-04-26):
请问这个输出结果稳定吗?我用32做的结果很跳,而且在没放东西时会超重

网友G(2020-02-22):
应变片连接32的时候中间需要加其他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