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三相电机的运转与停止

楼主(2017-03-19):
我想直接检测三相中的任意一相的电流有无,有电流输出低电平 无电流是高电平,不知道怎么实现?或者各位大侠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互感器或者计数器

网友B:
电机的温度,震动

网友C:
前面楼层的方法可行,电流互感器就和变压器结构类似,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D:
转速也可以判定

网友E:
题目与提问内容不太一致啊。

网友F:
电磁互感器,然后用比较器,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了

网友G:
用光电或接近开关检测机械转动。

网友H:
使用霍尔芯片检测,ACS712 ,三相要用上3个

网友I:
还需要从基本的知识学起啊。

网友J:
电流互感器+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