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输出问题

楼主(2017-03-19):
各位高手,小弟新手刚碰到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芯片和程序都没问题,在开发板以实验过的。但实际焊板用时,发现有输入却没有输出电平

网友A:
检查一下管脚焊接以及连线是否焊接牢固首先,然后考虑电路板有没有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都没有问题的,晶振电路,复位电路都是按着标准接的,量着都是好的

网友B:
仔细检查,包括焊点短路和开路。除此,别人无法帮助你。

网友C:
也只有好好检查线路了,程序没问题,那只能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D:
先把线路好好检查一遍吧

网友E:
P0口还要加上上电阻。

网友F:
可能虚焊了

网友G:
先检查晶振,是否有工作,用示波器,没有可以用万用表,在1.8~2v左右

网友H:
焊好板子以后,先烧写进去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所有的IO都间隔一段(1秒左右)时间高低变换。用表量,能按既定变化,确定单片机最小系统已正常工作,然后再做其他的。

你现在都不能确定单片机工作没有,怎知道有输入、没输出?

楼主:
程序应该都没问题,在开发板上都有试过的,晶振的电压也有2.5。复位电压也是低电平

网友I:
可能某一块没焊进去,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J:
要看输出电路是否电流过大

网友J:
要看输出电路电流是否过流

网友K: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还有就是原理图供地还是供阳

网友L:
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好好检查一下才行

网友B:
可用软件来测试板子硬件的问题。先编一个简单的输出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