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gsm模块短信收发 串口助手运行时只接收不发送,手机收不到短信

楼主:
程序编译无错,但在串口助手运行时只接收不发送,手机收不到短信
求大神指点,怎么改正
# include<reg51.h>
void init_seri(void){                  //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M1=1;
        REN=1;                  //  使能信号
        TR1=1;                  //  启动定时器
        ES=0;                  //  关闭串口终端
        EA=1;                  //  打开总中断

}
void print_s(char *string){                                //        串口发送字符串
        while(*string){
                           SBUF=*string;
                        while(!TI);
                        TI=0;
                        string++;
                }
}
void send_hex(unsigned char b)
{                                                                 //串口发送字符
                         SBUF=b;
                        while(!TI);
                        TI=0;
}
unsigned char code message_number[]={"AT+CMGS=\"18261****11\""};
unsigned char code message_content[]={"someone is coming ! --FROM BOBO"};
void long_delay(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int k=50000;
                while(--cnt)
                {
                   while(k--);
                }
}
void Send_Message(void)
{
         print_s(message_number);
        send_hex(0x0d);
        long_delay(2);
        print_s(message_content);
         send_hex(0x0d);
          long_delay(2);
          send_hex(0x1a);
          long_delay(1);
}
void main(){
                    init_seri();
                   Send_Message();
                    long_delay(1);

}

网友A(2017-03-19):
这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