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问题 总是有一些不是很亮的块出现,实在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7-03-19):
/*数码显示总是有一些不是很亮的块出现,实在找不到原因,单独显示一个数码管正常,超过两个显示就出问题,什么重影、消隐都试过了就是找不到问题原因,已经困扰我3天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how_num(uchar num,uchar wela_num);//数数码管显示指定数字【0-9】,参数二为位选数值
int num;
uchar code num_tabl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字编码表
uchar code wela_tab[6]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位选表
uchar aa = 0x80;//数码管编码与本变量位或,则增加小数点
uchar min, sec,ten_ms;//分、秒、10毫秒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int main(void)
{
   uchar i,j;
   int a=100; //延时用
   uchar min_temp,sec_temp,ten_temp;
   dula = 0;
   wela = 0;
   EA = 1;
   TMOD = 0x01;//使用16位定时器
   ET0 = 1;
   TR0 = 1;
   TH0 = (65536-9174)/256;//定时器初始值,,11.0592MHz晶振,定时10毫秒
   TL0 = (65536-9174)%256;
   while(1)
   {
      min_temp = min;
      sec_temp = sec;
      ten_temp = ten_ms;
      a=800;
      while(a--)
      {
         i=min_temp/10;
         j=min_temp%10;
         show_num(num_table[i],wela_tab[0]);
         show_num(num_table[j]|aa,wela_tab[1]);

         i=sec_temp/10;
         j=sec_temp%10;
         show_num(num_table[i],wela_tab[2]);
         show_num(num_table[j]|aa,wela_tab[3]);
         i=ten_temp/10;
         j=ten_temp%10;
         show_num(num_table[i],wela_tab[4]);
         show_num(num_table[j]|aa,wela_tab[5]);

      }

   }
}

void show_num(uchar num,uchar wela_num)//数数码管显示指定数字【0-9】,参数二为位选数值
{
   /*P0 = 0xff;
   wela = 1;
   P0 = wela_tab[0];//wela_num;
   wela = 0;
   P0 = 0x00;
   dula = 1;
   P0 = num_table[0];//num;
   dula = 0; */

   P0 = 0xff;
   wela = 1;
   P0 = wela_num;
   wela = 0;
   P0 = 0x00;
   dula = 1;
   P0 = num;//num;
   dula =0;

}
void svtime(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 = (65536-9174)/256;//定时器初始值,,11.0592MHz晶振,定时10毫秒
   TL0 = (65536-9174)%256;
   ten_ms++;
   if(ten_ms == 100)
   {
      ten_ms = 0;
      sec++;
   }

   if(sec == 60)
   {
      min++;
      sec = 0;
   }

   if(min == 60)
   {
      sec = 0;
      ten_ms = 0;
      min = 0;
   }
}

网友A:
说说你程序的目的是要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程序的目的是要显示什么

像秒表一样计数

网友B:
LZ,是用啥驱动数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是用啥驱动数码管?

应该是P0口是段驱动,P2.6、P2.7通过三极管驱动位

网友C:
有进行仿真吗,先在仿真附件上试试

网友D:
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用啥驱动数码管?

74h537锁存器

楼主:
74H537锁存器

网友E: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段锁存
sbit wei=P2^7;//位锁存
uchar min, sec,ten_ms;//分、秒、10毫秒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isplay()
{
        wei=1;
        P0=0xfe;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min/10]; //显示分 十位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fd;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min%10]; //显示分 个位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fb;
        wei=0;
        P0=0xff;
        duan=1;
        P0=0x40;  //显示“——”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f7;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sec/10]; //显示秒 十位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ef;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sec%10]; //显示秒 个位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df;
        wei=0;
        P0=0xff;
        duan=1;
        P0=0x40;        //显示“——”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bf;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ten_ms/10]; //显示微秒 十位
        duan=0;
        DelayMs(2);
        wei=1;
        P0=0x7f;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ten_ms%10]; //显示微秒 个位
        duan=0;
        DelayMs(2);
}
main()
{
        min=0;
        sec=0;
        ten_ms=0;
        EA=1;
        TMOD=0x01;//使用16位定时器
        ET0=1;
        TR0=1;
        TH0=(65536-9174)/256;//定时器初始值,,11.0592MHz晶振,定时10毫秒
        TL0=(65536-9174)%256;
        while(1)
        {
                Display();
        }
}
void svtime(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9174)/256;//定时器初始值,,11.0592MHz晶振,定时10毫秒
        TL0=(65536-9174)%256;
        ten_ms++;
        if(ten_ms==100)
        {
                ten_ms=0;
                sec++;
        }
        if(sec==60)
        {
                min++;
                sec=0;
        }
        if(min==60)
        {
                sec=0;
                ten_ms=0;
                min=0;
        }
}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扫描显示LED的,如果是,则问题出在扫描时间不均匀上,需要仔细安排扫描的方法。

网友G:
用驱动了吗???

网友H:
新手希望给学习机会

网友E:
显示函数说明里最后是毫秒显示,太晚了写错了

网友I:
应该是硬问题,没上拉电阻,没原理图很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