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和数码管共用P0口作为数据端口怎么办

楼主(2017-03-19):
lcd1602和数码管共用P0口作为数据端口怎么办怎么写诶程序

网友A:
用扩展芯片吧

网友B:
并行扩展,用373锁存器分时传送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具体可参阅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C:
可以分别接上锁存器74h573或74h595,根据需要选择并/并(或串/并)方式!

网友D:
在P0口外加一个锁存器,数码管和lcd1602分别接到不同的锁存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在P0口外加一个锁存器,数码管和lcd1602分别接到不同的锁存器上,通过使能端控制相应的锁存器,并且在该锁存器的状态下去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就行了。

网友F:
设法在两者之间增设一个片选,以作P0的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