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窗帘控制设计(源码+AD画的PCB与原理图)

楼主(2017-03-19):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带51单片机源码+ad软件画的原理图和pcb工程文件),这是我的毕业设计,大家多多指教.

智能窗帘的原理图(ad画的 需要用ad打开):

智能窗帘的pcb工程文件:

单片机窗帘主程序:
#include <reg51.h>//51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宏定义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变量宏定义
uchar count,s1num,shi2=0,fen2=0,shi3=10,fen3=10;//全局变量
uchar miao,fen,shi;//时间变量
uchar c,v,l,i;

ulong AD_ad1,AD_ad2;
float JiZhun_AD=2.5;
float AD_Data=0.0;
ulong AD_ad=0;
uchar dianji;

sbit rs = P0^5;//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 = P0^6;//读,写选择端(H/L)
sbit e = P0^7;//使能信号

sbit CLOCK = P1^1; //lcd
sbit D_IN  = P1^2; //lcd
sbit D_OUT = P1^3; //lcd
sbit _CS   = P1^4; //lcd

sbit menu = P1^0;  //按键//P1^3
sbit add  = P1^7;  //按键//P1^4
sbit cut  = P1^5;  //按键
sbit yes  = P1^6;  //按键

sbit   ma = P3^0; //步进电机
sbit   mb = P3^1; //步进电机
sbit   mc = P3^2; //步进电机
sbit   md = P3^3; //步进电机
sbit led1 = P3^4; //LED1
sbit led2 = P3^5; //LED2
sbit spek = P3^6; //SPEK

uchar code  table[]="shut-00:00|ray:0";
uchar code table1[]="open-00:00|00:00";//数据字符表
uchar data display[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后台数据,1分2时现在时间,5分6时关闭时间,3分4时打开时间,7亮度级数 //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写液晶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0;
P2=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液晶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0;
P2=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初始化液晶定时器************
void init() //
{
uchar num;
rs=0;
rw=0;
e=0;//锁存关闭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第一行开始写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前一部分,也就是时间开始写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20);
  }
TMOD=0x01;//定时器0的方式1
TH0=(65536-50000)/256;//求模
TL0=(65536-50000)%256;//取余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
//****************地址数据变量**************
void write_sfm(uchar add, 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sfn(uchar add, uchar date)
{
uchar si,g;
si=date/10;
g=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i);
write_date(0x30+g);
}

//****************按键函数*****************
void key()
{
  if(c==8)c=0;
  if(menu==0)
                {
                delay(50);
                if(menu==0)
                        {
                        c++;spek=0;delay(50);
                        while(menu==0);spek=1;
                        }
                }
   if(add==0)
                   {
                   spek=0;delay(50);
                while(add==0);
                   spek=1;
                   display[c]++;
                write_sfm(14,display[1]);//分针位置
                write_sfm(11,display[2]);//时针位置
                   }
        if(cut==0)
                {
                spek=0;delay(50);
                while(cut==0);
                spek=1;
                display[c]--;
                }
        if(yes==0)
                {
                spek=0;delay(50);
                while(yes==0);
                spek=1;
                c=0;
                }
  write_sfm(14,display[1]);//现在分针位置
  write_sfm(11,display[2]);//现在时针位置
  write_sfm(8,display[3]);//打开分针位置
  write_sfm(5,display[4]);//打开分针位置
  write_sfn(8,display[5]);//关闭分针位置
  write_sfn(5,display[6]);//关闭分针位置
  write_com(0x80+15);          //亮度级数
  write_date(0x30+display[7]);//亮度级数位置
}
//****************步进电机函数*****************
void motorzen()
{
   while(v)
                {
                led1=0;
                ma=1,mb=0;mc=0;md=0;delay(3);
                ma=0,mb=1;mc=0;md=0;delay(3);
                ma=0,mb=0;mc=1;md=0;delay(3);
                ma=0,mb=0;mc=0;md=1;delay(3);
                }
        led1=1;
}
void motorfan()
{
   while(v&l)
                {
                led2=0;
                ma=0,mb=0;mc=0;md=1;delay(3);
                ma=0,mb=0;mc=1;md=0;delay(3);
                ma=0,mb=1;mc=0;md=0;delay(3);
                ma=1,mb=0;mc=0;md=0;delay(3);
                }
                led2=1;
}

//****************A/D*****************
uint read1543(uchar port)
        {
        uint ad;
        uint i;
        uchar al=0,ah=0;
        CLOCK=0;
        _CS=0;
        port<<=4;
        for (i=0;i<4;i++) //将四位通道地址送1543
                {
                D_IN=(bit)(port&0x80);CLOCK=1;CLOCK=0;
                port<<=1;
                }
        for (i=0;i<6;i++) //填6个CLOCK信号
                {
                CLOCK=1;CLOCK=0;
                }
        _CS=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CS=0; //等待AD转换结束
        _nop_();_nop_();_nop_();
for (i=0;i<2;i++) //D9,D8
                {
                D_OUT=1;CLOCK=1;ah<<=1;
                if (D_OUT) ah +=0x01;
                CLOCK=0;
                }
        for (i=0;i<8;i++) //取出D7--D0
                {
                D_OUT=1;CLOCK=1;al <<= 1;
                if (D_OUT)
                al +=0x01;
                CLOCK=0;
                }
_CS=1;
ad = (uint)ah;
ad <<= 8;
ad +=(uint)al; //
return(ad);
}

//****************亮度测试*****************
void liangdu()
{
        i++;
        if(i==30)
                 {
                 i=0;
                 AD_ad1 = read1543(0);   //          (通道0电压正端)
                 AD_Data = ((float)AD_ad1)*JiZhun_AD*2/1024+0.005;//0.15经过实测需要加0.15减少误差
                 AD_ad =(AD_Data*100);
                 if(display[7]>AD_ad%100/10)
                           {
                         if(dianji==0)
                                 {
                                 spek=0;delay(50);spek=1;
                                 motorzen();
                                dianji=1;
                             }
                            }
                else
                           {
                         if(dianji==1)
                                 {
                                 spek=0;delay(50);spek=1;
                                 motorfan();
                                dianji=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pek=0;delay(50);spek=1;
display[4]=8;
display[6]=20;
display[7]=50;
spek=1;
init();
while(1)
   {
   key();liangdu();
        if(display[2]==display[4])//时间判断关闭窗帘
                {
                 if(display[1]==display[3])//与打开时间一致动作
                         {
                                if(miao<5)
                                {
                                 v=10;
                                 spek=0;delay(50);spek=1;
                                 motorzen();
                                }
                        }
                }
        if(display[2]==display[6])//时间判断关闭窗帘
                {
                 if(display[1]==display[5])//与打开时间一致动作
                          {
                                if(miao<5)
                                        {
                                         v=10;
                                         spek=0;delay(50);spek=1;
                                         motorfan();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程序
{
    TH0=(65536-50000)/256;//求模
    TL0=(65536-50000)%256;//求佘
    count++;//变量
  if(count==20)//此处为时间基准调节,20为走一秒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资料下载:

网友A: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不错哦。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智能窗帘的模型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
感谢楼主,楼主窗帘主要实现了哪些功能呢?

网友E:
挺好很有用

网友E:
试一试能下载

网友F:
楼主 你好 有做好的仿真吗?

网友G(2017-04-21):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
顶一个,好用哦

网友H: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I:
很厉害,如果用32实现就更好了

网友J(2017-11-02):
不过,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有你

网友K(2017-12-05):
好人,得赞一下,谢谢啦

网友L(2018-03-05):
感谢大佬,好用

网友M:
下不了啊

网友N:
没有装置模型吗

网友O(2018-05-02):
有参考价值

网友P(2018-07-11):
刚好要做这个设计,给力!

网友Q(2018-09-01):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R:
带屏幕是多此一举,装上放在窗帘上那么高什么都看不了

网友S:
可以用proteus来仿真实现吗

网友T(2021-06-21):
新人表示看不懂

网友U:
无私奉献者,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