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 设置指令可以正常返回,但at+name?等查看指令就没有返回 求助

楼主:
如图 在做毕设 是我买的蓝牙模块坏了吗?我已经设置了at+name=abc 返回了ok
再查询at+name?就没有返回值了

网友A(2017-03-19):
跪求大神拯救

网友B(2019-07-26):
发送的时候按住板子上的按钮可解决你的问题,这是这块板子的一个小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送的时候按住板子上的按钮可解决你的问题,这是这块板子的一个小bug

大神!

网友D:
那发送其他的指令呢,是不是都要发送的时候按住板子上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