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驱动安装好了没有叹号 连接stc isp 下载却总是提示给mcu上电,没有反应

楼主(2017-03-20):
我的单片机是pl2303驱动的,按照说明驱动安装好了,没有叹号,com号也选好了,连接单片机电源红灯亮,连接stc isp 下载却总是提示给mcu上电,没有反应,怎么点单片机都连不上,是单片机坏了吗,还是电脑系统不对,求大神解答

网友A:
pl2303有很多驱动,有些驱动只能串口通信不能下载stc,建议你从51黑搜索下载能用的版本

网友B:
1:可能波特率的关系 改小些 如 2400.

网友C:
什么系统,试试我这个,good luck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调小了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