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P 烧写软件无法进行烧写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0):
ISP 烧写软件无法进行烧写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看是否冷启动了,然后再检查软件中单片机型号是否设置正确,再检查com口设置是否正确,再看使用的片上晶振频率是否匹配(然后调整软件的频率设置)

网友B:
我都是关了重新开,有时候会把USB线拔了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看是否冷启动了,然后再检查软件中单片机型号是否设置正确,再检查com口设置是否正确 ...

谢谢啊

网友C:
驱动有时候也是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波特率 可能是接口没打开 可能是 单片机不接受 或者没发送 或者 isp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安装驱动没

网友F:
试试冷下载,先点下载程序,再通电;确定RXD对着TXD,记住一定要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