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把流水灯定时与蜂鸣器程序改正确,大体不变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present.h>

sbit Buzz=P3^7;

uchar flag=16,sign=1;
uchar time=0;                 //流水灯定时
uint *pf=Happy_Birthday;
uint *p=Happy_Birthday;

void init_devices(void)
{
        TMOD=0x11;
        TH1=0x71;
        TL1=0x48;        //40ms的定时
        TH0=0x00;
        TL0=0x00;        //初始化
        IT1=1;
        EA=1;
        EX1=1;
        ET0=1;
        ET1=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0
{
        sign++;        //下一曲
        switch(sign)
        {        case 1:TR0=1;pf=Happy_Birthday;flag=16;break;
                case 2:pf=Legend;flag=8;break;
                case 3:pf=Childhood;flag=8;break;
                case 4:TR0=0;sign=0;Buzz=1;break;//停唱Buzz=1,三极管关断,防止大电流
                default :pf=Happy_Birthday;flag=16;break;
        }
    p=pf;
}

//定时器0产生频率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uint temp=65536-*p;
        TH0=(uchar)(temp>>8);
        TL0=(uchar)temp;
        if(*p) Buzz^=1;
        else Buzz=1;        //Buzz=1,三极管关断,防止大电流

}

//定时器1产生40ms延时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0x71;
        TL1=0x48;        //40ms的定时

        if(flag==0)
        {
                flag=*(p+1);
                if(flag==0)
                {
                        p=pf;
                        flag=*(p+1);
                }
                else
                {        p++;
                        p++;
                }
        }
        else flag--;
        time++;                //流水灯定时
        if(time%5==0)
        {  switch(time)
           {case 5:P0=0x01;break;
            case 10:P0=0x02;break;
                  case 15:P0=0x04;break;
                case 20:P0=0x08;break;
            case 25:P0=0x10;break;
                  case 30:P0=0x20;break;
                case 35:P0=0x40;break;
                case 40:P0=0x80;time=0;break;
                default :time=0;break;
           }
        }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word(uchar *ps)         //显示单个字符
{        uchar i,j;
        uchar _bit=0X80;
        for(i=0;i<200;i++)
        {
                for(j=0;j<8;j++)
                {  P1=0xff;
                   P2=~_bit;
                   P1=*(ps+j);
                   delay(100);
                   _bit>>=1;
                }
                _bit=0X80;
        }
}
void display(uchar *ps)         //显示移动字符
{        uchar i,j;
        uchar _bit=0X80;
        while(*(ps+8)!=0xaa)
        {
                for(i=0;i<20;i++)
                {
                                for(j=0;j<8;j++)
                                {  P1=0xff;
                                   P2=~_bit;
                                   P1=*(ps+j);
                                   delay(100);
                                   _bit>>=1;
                                }
                        _bit=0x80;
                }
                ps++;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devices();
        for(i=0;i<6;i++) word(figure[i]);
        word(arrow);
        word(arrow);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tr1);
                display(str1);
                display(str2);
        }
}

网友A(2017-03-20):
这样的问题最好把你的程序和仿真文件都传上来,不然也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帮你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最好把你的程序和仿真文件都传上来,不然也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帮你改

不能上传C文件和仿真文件

网友B:
不能上传C文件和仿真文件

网友C:
没有上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能上传C文件和仿真文件

打包上传

网友B:
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是程序问题

网友E:
02.#include<present.h>

04.sbit Buzz=P3^7;

06.uchar flag=16,sign=1;

07.uchar time=0;                 //流水灯定时

08.uint *pf=Happy_Birthday;

09.uint *p=Happy_Birthday;

11.void init_devices(void)

12.{

13.        TMOD=0x11;

14.        TH1=0x71;

15.        TL1=0x48;        //40ms的定时

16.        TH0=0x00;

17.        TL0=0x00;        //初始化

18.        IT1=1;

19.        EA=1;

20.        EX1=1;

21.        ET0=1;

22.        ET1=1;

23.}

25.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0

26.{

27.        sign++;        //下一曲

28.        switch(sign)

29.        {        case 1:TR0=1;pf=Happy_Birthday;flag=16;break;

30.                case 2:pf=Legend;flag=8;break;

31.                case 3:pf=Childhood;flag=8;break;

32.                case 4:TR0=0;sign=0;Buzz=1;break;//停唱Buzz=1,三极管关断,防止大电流

33.                default :pf=Happy_Birthday;flag=16;break;

34.        }

35.    p=pf;

36.}

38.//定时器0产生频率

39.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40.{

41.        uint temp=65536-*p;

42.        TH0=(uchar)(temp>>8);

43.        TL0=(uchar)temp;

44.        if(*p) Buzz^=1;

45.        else Buzz=1;        //Buzz=1,三极管关断,防止大电流

47.}

49.//定时器1产生40ms延时

50.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51.{

52.        TH1=0x71;

53.        TL1=0x48;        //40ms的定时

55.        if(flag==0)

56.        {

57.                flag=*(p+1);

58.                if(flag==0)

59.                {

60.                        p=pf;

61.                        flag=*(p+1);

62.                }

63.                else

64.                {        p++;

65.                        p++;

66.                }

67.        }

68.        else flag--;

69.        time++;                //流水灯定时

70.        if(time%5==0)

71.        {  switch(time)

72.           {case 5:P0=0x01;break;

73.            case 10:P0=0x02;break;

74.                  case 15:P0=0x04;break;

75.                case 20:P0=0x08;break;

76.            case 25:P0=0x10;break;

77.                  case 30:P0=0x20;break;

78.                case 35:P0=0x40;break;

79.                case 40:P0=0x80;time=0;break;

80.                default :time=0;break;

81.           }

82.        }

83.}

85.void delay(uint i)

86.{

87.        while(i--);

88.}

89.void word(uchar *ps)         //显示单个字符

90.{        uchar i,j;

91.        uchar _bit=0X80;

92.        for(i=0;i<200;i++)

93.        {

94.                for(j=0;j<8;j++)

95.                {  P1=0xff;

96.                   P2=~_bit;

97.                   P1=*(ps+j);

98.                   delay(100);

99.                   _bit>>=1;

100.                }

101.                _bit=0X80;

102.        }

103.}

104.void display(uchar *ps)         //显示移动字符

105.{        uchar i,j;

106.        uchar _bit=0X80;

107.        while(*(ps+8)!=0xaa)

108.        {

109.                for(i=0;i<20;i++)

110.                {

111.                                for(j=0;j<8;j++)

112.                                {  P1=0xff;

113.                                   P2=~_bit;

114.                                   P1=*(ps+j);

115.                                   delay(100);

116.                                   _bit>>=1;

117.                                }

118.                        _bit=0x80;

119.                }

120.                ps++;

121.        }

122.}

124.void main()

125.{        uchar i;

126.        init_devices();

127.        for(i=0;i<6;i++) word(figure[i]);

128.        word(arrow);

129.        word(arrow);

130.        TR0=1;

131.        TR1=1;

132.        while(1)

133.        {

134.                display(str1);

135.                display(str1);

136.                display(str2);

137.        }

138.}

网友B:
好像没有变吧

网友B:
已经上传了,帮我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