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烫容易烧坏,请大神急救

楼主(2017-03-20):
该电路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和正反转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Q1,Q7,Q8,Q9容易烧坏,请各位指导,急急急!!!

楼主:
现在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管子的品质问题,推杆直流电机的电流只有2A左右。

网友A:
这种电机驱动怎么样,我是抄遥控车的

网友B:
9013管子承受电流太小,换大电流管子

楼主:
你全用的N沟道的吗?感觉差不多就是控制臂不一样,实际应用会烧MOS管吗?

网友C:
电流大了或者是管子工作区间不对

楼主:
qwertyuio543  谢谢你的回复,9013的电流是500mA,MOS管是电压型器件这么大的电流还不够吗?我感觉只要SD电压大于几V就应该导通了吧,那边是脉冲信号,控制电机速度的。这几个管子现在是随机的坏,发热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3管子承受电流太小,换大电流管子

谢谢,9013并不发热啊,这个MOS管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吗?请指教 9013 Ic500mA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在关断的瞬间必须提供能量释放回路。否则将产生高压尖峰,击毁开关管!
普通在电机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即可,但本电机需要正反转,续流二极管无法确定正负方向。
建议在电机两端用阻容吸收做保护。

网友E:
可以用我发表的那个试试:http://www.51hei.com/bbs/dpj-77544-1.html

网友F:
功耗大会发烫。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流大,二是工作在放大区(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G:
为什么容易发烫。应该你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看你电路没啥大问题,建议在电机的两线上面并接电容试试。尽量用几个小容量的代替一个大容量的。然后有示波器的话,看看电机线上,靠近MOS端的波形。看看管子参数,以及前级输入的信号,是不是管子工作在开关区域。如果是工作在放大区,那热量可是大大低。开关区几乎没什么热量的。 我PWM驱动10Wled调光就被坑过。。PWM波形不好。管子发热严重。。。

网友I:
可以用调节脉冲宽度进行控制

网友J:
可能时序不对或干扰

网友K:
驱动的问题,比如开关速度不够快,驱动脉冲的上升或者下降速度不够陡,使得MOS管进入放大状态,所以引起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