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接收的数据和示波器测的数据不同?求教。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ndAscii_Startflag,receivedata[12];
sfr AUXR=0x8e;
void delay0(unsigned int i)
{
         while ((i--)!=1 );         // 延时10*i个机器周期,晶振频率11.05926hz;
}

void Uart_Time1_Init()
{
             /*采用波特率加倍*/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串口中断允许位;
        EA=1;
}

void Laser_Configuration()
{
        uchar i;
        ES=0;
        for(i=0;i<SendAscii_Startflag;i++)
        {
                SBUF=receivedata[i];
                while(!TI);
                TI=0;
        }
        ES=1;
        SendAscii_Startflag=0;
}

void main()
{
        Uart_Time1_Init();
        while(1)
        {
                Key_Scan();
                if(SendAscii_Startflag==5)
                        Laser_Configuration();
        }
}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ES=0;
        if(RI)
        {
                RI=0;
                receivedata[SendAscii_Startflag]=SBUF;
                SendAscii_Startflag++;
        }
        if(TI)
                TI=0;
        ES=1;
}

用不同的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同;用示波器测得的rxd,txd数据是对的。是以示波器为主吗?谢谢!!

网友A(2017-03-20):
匹配问题。给你个参考案例,对照检查一下。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收发双方的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发双方的波特率匹配吗

是的,都是9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匹配问题。给你个参考案例,对照检查一下。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好的,我试试!谢谢!请问,设置串口通讯初始化的值有没有什么规律,还是说完全凭借经验或者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