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ID控制的电机控制系统源程序 节气门(闭环)电机PWM调节

楼主(2017-03-20):
节气门(闭环)电机PWM调节,可以采集电压来调节电机转速,PID控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_SPEEDHH 0x60 // 0110,0000  9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H 0x50  // 0100,0000  18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L 0x20  // 0010,0000  36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LL 0x00 // 0000,0000  54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POWER 0x80 //1000,0000   AD电源
#define AD_FLAG  0x10 //0001,0000   AD标志位
#define AD_START 0x08 //0000,1000   启动AD转换
#define AD_CHANNEl 0x07 //0000,0111 AD转换通道选择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2^0;
bit f1,f2;
char ZKB;
uint tb_ad,jqm1_ad,jqm2_ad;

/*******************************************************
                  延时程序
*******************************************************/
delay(uint ms)
{
        while(ms--);
        return 0;
}
/*******************************************************
                  中断程序
*******************************************************/
void timer0_init()                    //中断初始化
{
        TH0=0xff;                                                //11.0592M晶振,定时1/60000s
        TL0=0x46;                                                //波形频率1200Hz
        TMOD=0x01;
        EA=1;
        ET0=1;
        TR0=1;
}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0.02ms
{
        uchar a;
        TH0=0xff;                                                //11.0592M晶振,定时1/60000s
        TL0=0x80;
        //TL0=0x46;                                                //波形频率1200Hz
        a+=1;
        if(a>=50) a=0;
        if(a<ZKB) PWM=1;
        else PWM=0;
}
/*******************************************************
                  AD转换程序
*******************************************************/
void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函数
{
        ADC_RES = 0;                                   //转换结果寄存器清空
    ADC_RESL = 0;
        P1ASF=0xff;                                           //P1口作为模拟功能使用
}

uint get_AD_res(uchar ch)                   //AD转换函数
{
        ch &= AD_CHANNEl;                           //选择转换通道
        ADC_CONTR = AD_POWER|AD_SPEEDHH|ch|AD_START;        //1110,1***启动A/D电源、选择转换速度、选择通道、启动转换
        _nop_();                                           //必要的延时,至少四个空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_FLAG));    //0001,0000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  AD标志位清0,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
}
/*******************************************************
                  PID程序
*******************************************************/
PID(uint jqm_ad)
{
        if(tb_ad<55)
                tb_ad=55;
        if((tb_ad-10)<jqm_ad<(tb_ad+10))
                ZKB=tb_ad/4.2;
        if(jqm_ad<(tb_ad-10))
                ZKB=(tb_ad+3*tb_ad-3*jqm_ad)/4.2;
        if(jqm_ad>(tb_ad+10))
                ZKB=(tb_ad+3*tb_ad-3*jqm_ad)/4.2;
                if(ZKB<=0)
                        ZKB=0;
                if(ZKB>=50)
                        ZKB=50;
        return 0;
}
/*******************************************************
               主函数
*******************************************************/
main()
{
        P2M1=0X00;
        P2M0=0X01;
        ad_init();
        timer0_init();
        P1=0;
        ZKB=0;
        delay(1000);
        while(1)
        {
                jqm1_ad=get_AD_res(2);
                delay(30);
                jqm2_ad=get_AD_res(0);
                delay(30);
                if((10<jqm1_ad<240)||(10<jqm2_ad<240))
                        f1=1;
                else f1=0;
                while(f1)
                {
                        jqm1_ad=get_AD_res(2);
                        delay(30);
                        jqm2_ad=get_AD_res(0);
                        delay(30);
                        jqm2_ad=250-jqm2_ad;
                        tb_ad=get_AD_res(6);
                        delay(30);
                        if((20<jqm1_ad)&&(jqm1_ad<240))
                        {
                                f1=1;
                                PID(jqm1_ad);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完整源码下载: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7-12-09):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C(2020-04-27):
大佬,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