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6不知道设置了什么,元器件不能往一起移动了,还超卡

楼主(2017-03-20):
使用的软件是AD16。
用M-C移动元件时,多按了一次,发现元件间不能重叠移动了。移动的时候像被挡住了,有一个固定距离,就是移动不了。
同时,发现每次移动元件 都会所有在线DRC一次 非常卡。以前在线DRC也开了,没有这种情况啊。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重启试试

网友B(2017-06-27):
楼主,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C:
由于你的电脑可能配置不高!然后一次拖动的元件或者线条过多, 还可关掉在线DRC试试!方法自行百度!

网友D(2017-11-11):
在PCB 界面 ,按下快捷键O,P进入 preference对话框, 找到PCB Edit---->Interactive Routing---->Dragging---->Component Pushing改为 Ignore

网友D:
可以加我QQ : 329998779 ,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你描述这么多,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8-10-19):
引用 网友F:

这个  很有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