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银电子密码器拆机

楼主(2017-03-20):
一直好奇工商银行的电子密码器里面是什么样的今天就拆个看看,照片在楼下

楼主:
先来一张正面照

楼主:
本来是快没电了!寻思拆开换个电池,以为电池在背面,就拿吸铁石找了找电池位置,判断在中间偏右位置揭开背面一看就四个洞,估计是编程序用的背面还有一串数字

楼主:
揭开后如图所示

楼主:
反面没有就只能揭正面的喽!

楼主:
看起来挺简洁的,一块电池,一个芯片,一个晶振,几个电阻电容,一块液晶屏,

楼主:
如果把这东西改成一个计算器或者是电子表也是蛮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这东西改成一个计算器或者是电子表也是蛮好的!

想法很好,51黑论坛里面有这样的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7356-1.html

网友B(2018-01-11):
我就想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我的不知道丢那个角落里了!

网友C(2018-06-30):
比较好奇,看看

网友D:
可以搞明白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