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N2803驱动8*8*8光立方层级LED问题!!!

楼主(2017-03-20):
最近在做光立方,用ULN2803驱动光立方层级LED,网上资料参差不齐,不知道应该是层共阴还是层共阳?又有说输出接上拉电阻什么的?求大神赐教!!

网友A:
2803 相当于继电器或就当做8050三极管,所以看电源电压

网友B:
如果在电路做成:8*8*8,则在扫描显示时有亮度不够的问题,分8行8列8层,每只发光点显示的时间少于1/64。明显亮度将受到大大的影响。
8*8*8=512,就当作512个灯的显示来做就OK了,在空间上将其按8行8列8层放置,在电路上可以按64*8来设计,或128*4,256*2,直接256,都行。这样能保证亮度。
用不用ULN2803,看驱动需求,如果单个LED的驱动电流、电压<40mA、3.2V,可以考虑不用。直接用移动寄存器驱动就好了。

网友C(2021-08-28):
我做完了就是不知道为啥  有两面贼亮   怀疑人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完了就是不知道为啥  有两面贼亮   怀疑人生

要检查压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电路做成:8*8*8,则在扫描显示时有亮度不够的问题,分8行8列8层,每只发光点显示的时间少于1/64。明 ...

2803就相当于强推挽输出,跟控制部分打不到边,74HC573/74HC138这才跟控制有关系

网友E:
好东西,可惜我没接触,不懂这块

网友F:
 ULN2803达林顿管IC内部含8个达林顿三极管。1---8脚低电平控制输出,8个达林顿三极管你可以看作是8个P型三极管来用,9脚接地,10脚接VCC电源正极,11---18接控制的负载一端,负载另一端接VCC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