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lcd1602+DS1302,显示时间

楼主(2017-03-20):
   arduino控制,lcd1602显示时间(来自DS1302),用串口,可以修改时间(串口输入格式:年,月,日,时,分,秒,星期),仅供新手练习、学习。
  需要库及程序的,可以留言。

/*
Arduino 连接 DS1302
代码来源:quadpoint点org/projects/arduino-ds1302
增加了串口调整时间代码
*/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LiquidCrystal lcd(12, 11, 10, 9, 6, 5);
int i;

/* 接口定义
CE(DS1302 pin5) -> Arduino D5
IO(DS1302 pin6) -> Arduino D6
SCLK(DS1302 pin7) -> Arduino D7
*/
uint8_t CE_PIN   = 2;
uint8_t SCLK_PIN = 3;
uint8_t IO_PIN   = 4;
/* 日期变量缓存 */[flash][/flash]
char buf[5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
    Time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Sunday"); break;
    case 2: strcpy(day, "Monday"); break;
    case 3: strcpy(day, "Tuesday"); break;
    case 4: strcpy(day, "Wednesday"); break;
    case 5: strcpy(day, "Thursday"); break;
    case 6: strcpy(day, "Friday"); break;
    case 7: strcpy(day, "Saturday"); break;
    }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
    snprintf(buf, sizeof(buf),"%s%04d-%02d-%02d %02d:%02d %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lcd.begin(16, 2);
//   lcd.setCursor(0, 0);

    Serial.begin(9600);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loop()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 打印当前时间 */
    print_time();
   lcd.setCursor(0, 0);   //显示星期
   for(i=0;i<6;i++)
  {
    lcd.print(buf[i]);
  }
  delay(100);

  lcd.setCursor(0, 1);
  for(i=6;i<22;i++)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
    lcd.print(buf[i]);
  }
  lcd.setCursor(13, 0);
  for(i=22;i<25;i++)        // 秒
  {
    lcd.print(buf[i]);
  }

    delay(1000);
}

网友A:
发几个库文件,谢谢

网友A:
发几个库文件

楼主:
1302库,1602的没有了,可以自己去下载

DS1302 1.0.rar

楼主:
不知道有发现问题的伙伴没有,程序有点问题。问题1:

楼主:
有发现问题的伙伴吗?
问题:星期变化,显示就乱了。
原因:ds1302读取来的信息储存在char buf[50];中,每个星期长短不同,从而存储位数不同,而下面for语句读取的位数固定,导致星期变化,显示就乱。
办法:修改void print_time()函数中case语句和后面的读取语句for语句,解决问题。

楼主:
/*
Arduino 连接 DS1302
代码来源:quadpoint点org/projects/arduino-ds1302
增加了串口调整时间代码
*/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LiquidCrystal lcd(12, 11, 10, 9, 6, 5);
int i,c;

/* 接口定义
CE(DS1302 pin5) -> Arduino D5
IO(DS1302 pin6) -> Arduino D6
SCLK(DS1302 pin7) -> Arduino D7
*/
uint8_t CE_PIN   = 2;
uint8_t SCLK_PIN = 3;
uint8_t IO_PIN   = 4;

/* 日期变量缓存 */
char buf[50];
char buf1[2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
    Time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Sunday"),c=6; break;
    case 2: strcpy(day, "Monday"),c=6; break;
    case 3: strcpy(day, "Tuesday"),c=7; break;
    case 4: strcpy(day, "Wednesday"),c=9; break;
    case 5: strcpy(day, "Thursday"),c=8; break;
    case 6: strcpy(day, "Friday"),c=6; break;
    case 7: strcpy(day, "Saturday"),c=8; break;
    }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
    snprintf(buf, sizeof(buf),"%s%04d-%02d-%02d %02d:%02d %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lcd.begin(16, 2);
//   lcd.setCursor(0, 0);

    Serial.begin(9600);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loop()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 打印当前时间 */
    print_time();
   lcd.setCursor(0, 0);   //显示星期
   lcd.clear();
   for(i=0;i<c;i++)
  {
    lcd.print(buf[i]);
  }
//  delay(100);

  lcd.setCursor(0, 1);
  for(i=c;i<c+16;i++)        //年 月 日 时 分
  {
    lcd.print(buf[i]);
  }

  lcd.setCursor(13, 0);
  for(i=c+16;i<c+19;i++)        // 秒
  {
    lcd.print(buf[i]);
  }

    delay(1000);
}

网友B(2017-05-11):
发一下库文件可以吗

网友C(2017-11-24):
求库文件

网友D:
怎么一直显示  2165-25-45 27:165:85

网友E(2018-01-02):
引用 楼主:
1302库,1602的没有了,可以自己去下载

1602库都能用

网友F(2018-12-19):
要什么开发板吗,我的一直显示“为开发板 Arduino 编译时出错。”

网友G: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这两个库也要自己添加吗

网友H:
为什么时间显示一直都是2000:00:00啊

网友I(2019-03-21):
求库文件,实物图

网友J(2019-06-29):
请教,验证出现错误如下

C:\Arduino\sketch_jun29a\sketch_jun29a.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sketch_jun29a:50:9: error: 'class DS1302' has no member named 'write_protect'

     rtc.write_protect(false);

         ^

C:\Arduino\sketch_jun29a\sketch_jun29a.ino: In function 'void loop()':

C:\Arduino\sketch_jun29a\sketch_jun29a.ino:80:97: warning: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int' to 'Time::Day' [-fpermissive]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

In file included from C:\Arduino\sketch_jun29a\sketch_jun29a.ino:3:0:

C:\Arduino\libraries\arduino-ds1302-master/DS1302.h:35:3: note:   initializing argument 7 of 'Time::Time(uint16_t, uint8_t, uint8_t, uint8_t, uint8_t, uint8_t, Time::Day)'

   Time(uint16_t yr, uint8_t mon, uint8_t date,

   ^

"LiquidCrystal.h" 对应多个库
已使用: C:\Arduino\libraries\LiquidCrystal
未使用:C:\Program Files\WindowsApps\ArduinoLLC.ArduinoIDE_1.8.21.0_x86__mdqgnx93n4wtt\libraries\LiquidCrystal
exit status 1
'class DS1302' has no member named 'write_protect'

网友K:
板子是什么型号

网友L(2019-09-24):
你的程序,都写入项目文件夹了吗?

网友L:
你的显示时间的程序,在项目文件夹吗

网友M:
太容易了

网友N(2019-12-06):
95行编译的时候出错

网友O:
程序编译不成功是为什么

网友O:
为什么编译会有错?95行怎么出错l

网友O: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2020-06-29):
C:\Users\admin\Desktop为什么显示2000——0-0

网友P:
为什么显示这个,大佬们

网友Q:
如何获取这个代码和库文件?

网友Q:
需要库和程序

网友R:
您好,我这边用的Mixly软件编写,出现的问题是当断电后,不知道怎么读取ds1302中的程序,断电以后会重新初始化的时间设定,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S(2020-10-13):
引用 网友J:
请教,验证出现错误如下

C:\Arduino\sketch_jun29a\sketch_jun29a.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你好,我也是出现这个错误。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T(2021-01-31):
时间改不了呀

网友U(2025-05-21):
非常棒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