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光耦电机驱动原理图 51 Arduino PWM调速程序 步进电机驱动及pdf中文资料

楼主(2017-03-20):
分享一个很全面的L298N光耦电机驱动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有步进电机的驱动 包含51单片机和Arduino示例程序,有芯片的pdf中文资料和L298N各种常见电路的原理图.

L298N模块原理图:

L298N的pdf中文资料:

L298N模块51单片机PWM调速程序:
/*
//利用51计时器+中断来产生PWM信号,从而实现对电机速度
//的控制
//程序基于51单片机,晶振11.0592M 12M都可以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 = P0^0;                      //IN1逻辑输入端
sbit in2 = P0^1;                  //IN2逻辑输入端
sbit in3 = P0^2;                  //IN3逻辑输入端
sbit in4 = P0^3;                 //IN4逻辑输入端
uchar count = 0;   //定义计数变量
/****************************
//T0初使化
****************************/
void Init_timer()
{
        TH0 = (65535-10)/256;
        TL0 = (65535-10)%256;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EA = 1;
}
/****************************
//电机速度调节,speed为速度
//值,从0-100可调。
//两个电机正转调速 speed值取决
//电机速度,当定时器值小于speed
//值的时候,电机正转,大于speed
//值的时候,电机反转.从而达到
//调速的目的
****************************/
void motor_speed_ctl(uchar speed)
{
        if(count<=speed)
        {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else
        {
                in1 = 0;
                in3 = 0;
        }
}

/****************************
//main()主函数
//大循环
****************************/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
                motor_speed_ctl(20);  //电机向前行驶,速度可调节,改变括号里的值改变电机速度
        }
}
/****************************
//T0计时中断
****************************/
void Timer0_int()interrupt 1
{
        TH0 = (65535-10)/256;
        TL0 = (65535-10)%256;
        count ++;
        if(count >= 100)
        {
                count = 0;
        }
}

Arduino示例程序小车加速运动:
//小车前进与后退
//时间20120902
int PWM1=6;  //ena port
int in1=9; //IN1 port
int in2=10;  //IN2  port
int PWM2=7;  //enb port
int in3=11;  //in3 port
int in4=12; //in4 port
void setup()
{
pinMode(PWM1, OUTPUT); //定义PWM输出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PWM2, OUTPUT); //定义PWM输出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
void advance()//前进加速
{
  int i = 0;
  for(i=0;i<255;i++)
  {
    analogWrite(PWM1,i);
    analogWrite(PWM2,i);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5);
  }
}
void back()//后退加速
{
    int i = 0;
    for(i=0;i<255;i++)
    {
      analogWrite(PWM1,i);
      analogWrite(PWM2,i);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HIGH);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HIGH);
      delay(5);
    }
}
void loop()
{
    advance();//小车匀加速前进
   delay(1000);//延迟1秒
    back();//小车匀加速后退
   delay(1000);//延迟1秒
}

资料下载:

网友A:
之间也有设计L298N驱动板,跟你这个差不多。后来做别的去了,所以还没做出实物图

网友B(2017-08-11):
楼主能把L298N和光耦电机驱动的连接图发过来看吗?谢谢!

网友C(2020-06-25):
谢谢楼主分享,很完善的光耦隔离指导。

网友C:
楼主好,俺有个大胆滴想法
每次被out1.2.3.4的续流二极管搞得懵逼,
续流二极管的作用主要是抵消驱动设备的反电动势,
在int1-4加光耦,out1-4再加光耦,这样取消续流二极管,您看可行吗 ?

网友D:
地没有隔离啊,你这个光耦加了意义不大,还不如加一个缓冲器

网友E(2020-08-16):
引用 网友D:
地没有隔离啊,你这个光耦加了意义不大,还不如加一个缓冲器

我看有的电路中的缓冲器也是和大电源共地的,感觉也没啥隔离效果啊?所以我不知道加缓冲器的原因是啥,您能方便讲讲吗?